芯片的datasheet上写明是提供OTP or ROM,这样的表示是可编程的还是已经固化好了默认

楼主(2009-09-10):
芯片的datasheet上写明是提供OTP or ROM,这样的表示是可编程的还是已经固化好了默认底层?

网友:
OTP---一次可编程
ROM---应该是MASK的

网友:
o=one=1
t=time=时间
p=program=编程
one time program = 一次编程

r=read=读
o=only=仅仅,只是,只有
m=Memory 记忆,存储,内存

read only memory = 只读寄存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理解,这样的芯片肯定是有代码的,.我疑惑的焦点是代码是IC厂家来提供,还是客户自己编写代码烧进去? 如果是ROM的话,代码如果是厂家提供的它应该是烧写好了的,如果是客户自己提供,那势必要订货后把代码交给厂家来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