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对控制电机的mos管?

楼主(2009-09-10):
需要用AVR单片机控制一个小电机的正反转,电机大约200mA。

本来这个电路是可以使用三极管来实现的。

这不是没有用过mos管嘛 准备尝试一下。

所以想请大家推荐一对mos管。

PS:最好是AVR的IO口可以自己驱动的。

谢谢。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

您推荐的是GSS4953DBY吗?

这个我看了BVdss要-30V AVR应该不能直接驱动吧。

网友:
楼主给你推荐一个芯片集成了控制+驱动+MOSFETS管,上位由AVR来控制是德国的芯片TMC223
1:功能
TMC223是一款集成了        步进电机微步控制、驱动、RAM、OTP存储器以及该公司的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与一起的高性能芯片。RAM或OTP存储器用来存储电机参数和一些配置参数。TMC223自身带有最大16倍的细分,驱动电流可达0.8A,通过2根线的串行接口与微控制器通讯,只需要一个廉价的微控制器和TMC223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单轴步进电机控制驱动系统。TMC223主要部分的性能如下:
●电机驱动方面
◆驱动单个步进电机带有4位分辨率的微步细分,包括整步最大细分数16
◆可编程控制的线圈电流最大0.8A所提供的驱动电压范围在8V—29V
◆固定频率的PWM电流控制带有自动选择的快慢衰减模式
◆整步频率1KHz
◆高温、开路、短路、过流以及欠压诊断
●电机运动控制方面
◆内置16位的位置计数器
◆可配置速度、加速度的设置
◆波形发生器可以根据所选择的位置或速度控制模式自动配置
◆可在电机运动过程中及时更改目标位置
◆外部参考信号出入,可用做电机限位信号
●2线的串行接口
◆传输速率350KBPS
◆可以传输诊断,状态信息以及运动参数
◆可编程的节点地址数32个
●无需外部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
◆可以检测电机超载避免丢步
◆监测系统的震动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共振问题
内部结构:

外围系统:

楼主:
谢谢 请问楼上的兄弟 这个芯片的价格如何
以后可能考虑使用

现在嘛 只是一个demo 找一对mos即可 谢谢

网友:
APM4953 双MOS管场效应管SOP-8
这个我看了BVdss要-30V AVR应该不能直接驱动吧。
Vgs

楼主:
太感谢 楼上的兄弟的回复

第一次使用mos 闹出笑话了

查您给的推荐的mos  Vgs驱动电压 max是-2V

我板子上的工作电压是3.3V 应该是没问题。

看了资料发现 Vgs越大 导通后内阻越小。不过呢 我的电机比较小 电流不大 应该没啥问题。

您推荐了个 双P-mos的芯片 我在茂达的网站也找了一下 N-mos的管子
APM7314 APM7328

网友:
IRF540+IRF9540

楼主:
谢谢 美女捧场

我马上就下载您推荐的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
现在嘛 只是一个demo 找一对mos即可 谢谢
///////////////////////////////////////////////
兄弟到这里下些demo的资料吧www.trinam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