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两点互传丢数据。

楼主(2009-09-10):
我用 两个SI4432模块一个发一个收,2s每次,发现通信过程中总是会丢数据,丢失率大概10%,但是没有什么规律,不一定什么时候丢。我的两个模块的距离比较近,也就10cm吧,信号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10CM都丢?貌似硬件!!!!!!

网友:
10CM你都要把SI4432的功放烧了!!

楼主:
这个芯片不是说可以近距离使用吗?

网友:
载波侦听

楼主:
如何实现“载波侦听”啊?
我这里只有两点一发一收,应该不会有冲突啊。

网友:
一个光收,一个光发,找找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现在正在找。还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查查硬件!!!再看软件

楼主:
郁闷啊。我查了也没看出啥问题。就是随机的丢一些数据。大概丢7%吧。

网友:
先可以测试一下指标!!!

网友:
Si4432的LNA最大输入可以是+5dbm功率,两个通讯模组在10cm范围内不会有问题,放心使用,楼主的产品出现通讯距离近的问题,可以先查找软件设置,比如功率设置,LNA增益设置,波特率设置,发射频偏设置,接收带宽设置,等等,看看具体问题,硬件方面就是看看匹配网络的问题,可以用RF设备测试一下RF指标参数!!!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两个寄存器设置不对
  RFReadWriteWord(REG_WRITE | MAKEUINT(PreambleLength, 0x08));                //4 4*16nit = 8byte
  RFReadWriteWord(REG_WRITE | MAKEUINT(PreambleDetectionControl, 0x20));
这样就可以不丢数据了,
原来设置为  RFReadWriteWord(REG_WRITE | MAKEUINT(PreambleLength, 0x04));                //4 4*16nit = 8byte
  RFReadWriteWord(REG_WRITE | MAKEUINT(PreambleDetectionControl, 0x10));
应该是引导码太短导致的。

网友(2009-12-24):
引导码是需要长一点啊

网友(2010-12-18):
我们实际使用中也没你说的这样的问题吧,起码1,200米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2011-08-06):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