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 雕刻机直流主轴电机调速线路

楼主(2009-09-11):
雕刻机直流电机调速线路包括四种类型:

   1. 使用线性电源线路,控制直流电机的电压。
      优点:部件最简单,成本最低。可在控制面板上方便增加调整旋钮。
      缺点:线路电源线路发热量大,不推荐使用。但如果直流主轴电机的功率不大,倒是一种方案。
            我甚至在一些工业场合见到这类的小应用。
            当然这线路不能与电脑的 mach 软件连接。

   2. 使用DC-DC电源扩流,控制直流电机的电压。DC-DC电源内部其实也是使用PWM控制输出电压,它也可以视为PWM控制的一种方式。
      优点:电源芯片成熟稳定,发热量低。可在控制面板上方便增加调整旋钮。
      缺点:不能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

(网友提供的线路.jpg)

   3. 使用PWM线路控制输直流电机的供电电压。不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独立工作。
      优点:发热量低。可在控制面板上方便增加调整旋钮。
      缺点:不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

   4. 使用PWM线路控制输直流电机的供电电压。直接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
      优点:发热量低。可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
      缺点:不能在控制面板上方便调整旋钮,需要在电脑mach软件上输入参数控制。操作上不太直观。

这个电路前面要加一级光偶才行

   5. 使用PWM线路控制输直流电机的供电电压。既可以与电脑 mach 软件连接,又可以在电箱上增加调整旋钮。
      优点:集合上面方案的缺点。
      缺点:结构复杂。

      暂时没有找到完整的资料。有此资料的网友欢迎上传。谢谢。

请大家尽量提供资料。 我迟些会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到楼主位。

楼主:
已经将在网上搜到的资料整理到上面了。

欢迎大家补充资料,以便日后DIY时作为参考资料。

网友(2010-02-03):
直流电机

网友:
还有一个吧,之前我用百度搜出来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580039

我正在弄这个,不知效果如何,顺便问问 发热大不大的,这贴里的IRFZ48N可以用IRF3205代换吗(或用其它哪些型号代换)

网友(2010-12-21):
怎么第4种方案的图片没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