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变宽度脉冲波

楼主(2009-09-11):
马老师,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现在需要用MEGA128产生12路的PWM波控制控制12个电磁阀。PWM波的频率是一定的。在产生占空比一定的PWM波之前,需要产生一段变宽度的脉冲波。比如说我要产生频率是500HZ,占空比是50%的PWM,这个脉冲波宽度(高电平持续时间)是1ms。1ms的脉冲波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以某种步进产生的。比如先产生200us的脉冲波、再产生400us的脉冲波,......,最后产生1ms的脉冲波,然后就稳定下来持续产生1ms的脉冲波。同时要求从产生200us到1ms脉冲波的时间是可以控制。
  等待您的回复~~~~~~~~~~~

楼主:
各位高人请指点指点!!!

网友:
PWM工作模式 改变ICR的值就可以改变输出频率了。设置一个定时中断不断增加ICR的值,最后固定ICR的值,只改变OCR的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了。 搞定。

网友:
你的需要是:需要用MEGA128产生12路的PWM波控制控制12个电磁阀

那么仅仅使用定时器的话应该是不够的,那么只能选择I/O输出了。

所以你的条件给的不具体:

1。精度误差的要求是多少?
2。12路PWM是否需要同步?
3。“产生200us到1ms脉冲波的时间是可以控制”是什么含义?
4。把其中一路的变化用图描述出来。

你先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楼主:
精度要求占空比1%上调。12路PWM是同步的,因为是要控制变速箱的电磁阀。电磁阀的动作如图。周期T是固定的。高电平持续时间t3是可以控制,延迟和滞后时间也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图显示的是正常工作的占空比是50%。

楼主:
问一下2楼lucsunny大侠,ICR在PWM产生的过程中还可以改变吗?我前两天一直想调ICR的数值,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楼主:
补充一下。我调ICR的数值时通过串口由上位机传数据过来调的,但是没有成功。

楼主:
马老师以及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个MEGA128调处上图要求的PWM波形?等待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