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同步电机启动瞬间干扰大,影响单片机工作,各位有啥高招啊

楼主(2009-09-11):
项目中需要控制一个交流电机,但交流同步电机启动瞬间干扰有点大,影响单片机工作,造成液晶屏显示乱码,各位有啥高招啊
电机控制信号已经光电隔离来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来控制电机的220V输入,但还是会对单片机控制液晶屏造成影响,只要电机一启动,屏幕就出现乱码,很是头痛啊

楼主:
电机属于感性负载,启动的时候容易对电网造成干扰啊,我单片机系统用的开关电源供电,感觉光隔离单片机的控制信号还是达不到抑制干扰的目的,而且固态继电器内部已经有阻容吸收模块了

网友:
如果只是对液晶屏显示有乱码,你确定是对你的单片机有影响还是对液晶有影响,
你试一下起动后延时一会再对液晶屏操做,再看一下程序是否跑飞,

网友:
这是一个综合问题:电路板设计,电源处理,程序设计。

楼主:
电机启动之前液晶屏显示正常字符,启动瞬间液晶屏上原来的字符变成乱码,期间单片机未对液晶屏进行读写操作!我觉得是液晶屏数据线或则电源输入线受到干扰的原因,而源头是电机启动瞬间对交流220有个冲击,然后影响了开关电源的输出,然后再影响到液晶屏

网友:
交流电机增加一个软启动控制器会比较好。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成本可能会提高,把你的单片机系统屏蔽试试看。

网友:
照理不应该吧!觉得不像!

网友:
快速刷新你的显示内容,基本上看不到,就可以了啊
实在不行,在液晶的DATA线上串绕一个高频磁环,圈数别少了,20圈左右就好

楼主:
刷新是可以的 呵呵 但总觉得这样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想从硬件入手

楼主:
数据线串绕一个高频磁环,那我有8跟数据线岂不是要串绕8个磁环???

网友:
数据线串绕一个高频磁环,那我有8跟数据线岂不是要串绕8个磁环???
===============================================================
可以8跟线一起在磁环上绕2圈用热收缩管固定。

调整液晶屏的外壳接地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快速刷新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除非换质量更好的屏。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在信号线上加过屏蔽线,还是没解决问题,我觉得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期待大虾解决。。。。。

楼主(2009-10-20):
顶起,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试试把并行接口改为串行接口。在LCD端加单片机,校验数据后再写LCD。

网友:
把你单片机不用的都拉高,输入电压串联电阻和电感,电源输入输出端并小电容,应该有左右,你看刚启动时,电源是不是有高脉冲什么的

网友:
电机启动是EMC测试中EFT模拟的对象之一。
最常用的方法是串磁珠和并电容。
可以在电源进线的地方串磁珠,并高压安规电容。

楼主:
磁珠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去试试看

网友:
顺便请教磁珠的值怎么计算?

网友:
我在信号线上加过屏蔽线,还是没解决问题,我觉得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
同意,曾经见到过类似情况,LCD的电源线根部(LCD一侧)加10uF无极电容退耦。

网友:
请问管隔离后有共地么?

网友(2009-12-16):
弱弱问一句,如果你使用隔离DC电源是否情况会好一些,至少通过电源线的干扰可以去掉吧,但辐射干扰依旧是问题

以前用过大电流的电阻焊机(电流超过10KA,每次焊接时间大概0.2秒),内部是可控硅的,这种东西都知道干扰特别大,可是控制箱上的液晶屏没有任何问题,电路板都是暴露的也没有想像的屏蔽在铁盒中的现象.希望高人能够解答一下抗强烈干扰的一些措施.
  再例如,变频器的干扰很大,可是上面不也有很多精密的测量电路,手机的干扰也不小,手机上处理的也很牛.

网友:
你的固态继电器,是不是过零触发型的?

网友:
这个问题需做进一步的测试,只要现象可重复,用示波器监视电源或数据线等可疑处,应该很快知道原因。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电机端并CBB电容。

还有看看就是你的光电隔离是不是不共地的双电源?

网友:
液晶屏数据线间多加几根地线试试

网友:
这个干扰估计主要是从电源过来的,另外注意后端隔离部分有没犯共地的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