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dec的问题,LineIn和MicIN在CodeC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11):
比如象wolfson的codec,音频模拟输入的linein和micin接口有什么区别?
通常codec上的linein有两个,我能不能通过修改外部的电阻电容,接两个麦克风?

谁能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
micin 有一定增益。linein也能接mic,外部加个运放放大一下。

楼主:
wolfson的数据手册的示意图也是这样的。 micin过一个20dB的增益以后,到linein。

还有micin需要一个mic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