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一个初学问题:AVR不用的I/O如何设置较好?

楼主(2009-09-11):
如题,谢谢!

网友:
ICCAVR软件自动生成的软件看来是不用的输入,没有上拉。但是有人写的软件确实没用到的管脚,设置成输出上拉,不知为何

网友:
spce上明确写了的。      未连接引脚的处理

网友:
这个我一般不处理,用AD时候内部上拉输出,不知道马老师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初学的话,一般情况不用的I/O就不用管它。

1楼的“输出上拉”是错误的概念。输出方式只有输出“1”和“0”。

如果要考虑抗干扰或省电,在手册中都有具体描述,并建议如何处理。用到这些,应该不是初学者了,必须自己看手册。

网友:
我记得好像在哪看过 是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网友:
马老师说得对:“输出上拉”是错误的概念。
数据手册中写的是:当引脚配置为输出时,若PORTxn为“1”,引脚输出高电平(“1”),否则输出低电平(“0”)。

网友:
输出AVR本来就是没有上拉功能 只有输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