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LM2903的仿真在Multisim 10.1.1和Proteus7.4SP3下怎么出现不同结果

楼主(2009-09-11):
电压比较器LM2903的仿真电路在Multisim 10.1.1和Proteus7.4SP3下出现了不同的结果,Proteus下的仿真和实际电路差不多,难道是Multisim 10的设置有问题?电路图ourdev_479745.rar(文件大小:902K) (原文件名:DE_SI.rar)

网友:
楼主在开玩笑吧。

两个仿真软件分别用于两份连接不同、个别元件数据不同的电路图,还要求得出同样的结果,可能吗?
另外,静态下用得着示波器吗?示波器输入端为什么还要串接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