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逻辑分析仪pm3585拆解

楼主(2009-09-11):
外观。真想不到1990年的产品软驱还特别好用。 (原文件名:pm3585-001.gif)

好多螺丝。这么大铁板屏保效果肯定不错。 (原文件名:pm3585-003.gif)

电源板,电容好多呀。貌似开关电源,1990年就有了? (原文件名:pm3585-006.gif)

键盘 (原文件名:pm3585-008.gif)

主板底层,拧下这么多螺丝可费老鼻子劲。一会还得装上,呜呜呜 (原文件名:pm3585-015.gif)

主板,圆圆的是散热器,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开关电源了。主板上面还有一个老大个风扇。 (原文件名:pm3585-019.gif)

什么芯片用这么多散热器 (原文件名:pm3585-029.gif)

这到底是咋固定上的还可以上螺丝 (原文件名:pm3585-031.gif)

网友:
用料不是一般的足

楼主:
买了一个仿真软驱,想把数据导到电脑,结果逻辑分析仪上的软驱太老不是标准的,不支持标准软驱。谁了解这种软驱(EPSON smd-300)任何资料都可以
下面是买的一个仿真软驱,感觉还行。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35ea0aa187177a83caba0482ecd1d32&x_id=0db1

网友(2009-12-15):
古董了,看看就可以

网友(2010-05-22):
这鬼东西..........太复杂了!

网友(2014-03-18):
最近在电子市场也看到一个这样的,不知道楼主多少入的,用着如何?

网友:
牛X的公司都是用自已的专用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接口部分黄色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看不清

网友:
这类设备软驱大部分都是低密度的,也就是720K容量的,你看看你的仿真软驱能不能设置成这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