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么将一个域名剪接到另一个域名上 ?

楼主(2009-09-11):
问一下:怎么将一个域名剪接到另一个域名上 ?

网友:
没有明白所谓剪接的意思~
还是说转接?

网友:
首页第一句 跳转

也可以弄成像21IC 或者ZLGMCU那种跳转界面

要不就是改域名解析

网友:
域名解析 改IP地址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象OURAVR的论坛一样?首页点网址跳到论坛首页。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申请两个域名,用链接来完成。当然还有其它的方法,这里我就不讲了.

网友(2009-11-11):
楼主描述得还不够具体

如果用URL转发IE地址栏只会显示转发后的地址
最简单的方法用框架显示目标地址内容

或者修改DNS解析,目标空间要设置主机头

网友:
1、URL转发。两种:一种不可隐藏,纯转发,如楼上说的。另一种可隐藏转发,但在中国需要身份证备案,能不能申请成功由不得你。
2、再就是首页写个简单的跳转语句。
3、用框架来引用你的另一个网站。
4、改DNS指向同一个服务器空间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