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收音机,时钟,SHT11温湿度显示,SD卡文件浏览,电子书,多图

楼主(2009-09-11):
做了个MP3,程序(尤其是MP3播放,收音机界面)参考了网友正点原子liujun0673的程序,在此表示感谢!
功能:
1:SD卡文件浏览,支持中文文件名,子文件夹浏览
2:MP3播放器,浏览播放,单曲循环,目录循环三种模式,MP3时间长度显示(参考正点原子程序)(暂不支持wma等其他格式),支持暂停,下一曲,上一曲
3:红外遥控控制,有遥控关机功能
4:锂电池供电,具有电压低指示,充电满指示。轻触按键开机,长按关机
5:BMP图片浏览(仅240*320)
6:TXT电子书阅读(不支持上翻页)
7:实时时钟,农历节气显示(引自正点原子程序)
8:温湿度显示
9:收音机:支持自动搜索,换台,手动调频
上图,说明一下,板子是在热转印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就拿去做板的,考虑热转印的特殊要求,板子设计布局并不完善,
板子是一同学做板,顺便把我是我拼上的,由于时间紧凑,几乎没什么修改,加上不良板厂嫌形状复杂,板子上的禁止布线层均没有给切割,外观也没铣,直接搞成方的了,考虑价钱因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全局,没插SD卡提示 (原文件名:RIMG0030.JPG)

背面,手机上淘汰的电池 (原文件名:RIMG0033.JPG)

插卡开机,显示基本信息 (原文件名:RIMG0034.JPG)

主界面 (原文件名:RIMG0036.JPG)

供电部分,板子链接在一起了 (原文件名:RIMG0037.JPG)

收音机芯片TEA5767 (原文件名:RIMG0043.JPG)

耳放加音源MUX  max9729 (原文件名:RIMG0045.JPG)

红外接收头,倒置 (原文件名:RIMG0046.JPG)

主控,LPC2132 (原文件名:RIMG0047.JPG)

三个LED分别为电源指示,充电指示(满了则熄),电压低指示 (原文件名:RIMG0050.JPG)

控制用的车载MP3上的遥控器 (原文件名:RIMG0051.JPG)

文件浏览 (原文件名:RIMG0056.JPG)

TXT阅读 (原文件名:RIMG0057.JPG)

时钟,日历,由于SHT11传感器只有一个,这个是没安装传感器,故温湿度不显示 (原文件名:RIMG0059.JPG)

收音机界面,模仿网友正点原子的,再次感谢 (原文件名:RIMG0060.JPG)

自动模式 (原文件名:RIMG0062.JPG)

MP3播放界面,模仿网友正点原子的,再次感谢 (原文件名:RIMG0071.JPG)

MP3播放界面,单曲循环 (原文件名:RIMG0072.JPG)

装上外壳,加上sht11的 (原文件名:RIMG0063.JPG)

全部接口,铝合金的洞均是简陋的手钻加锉子完成的 (原文件名:RIMG0065.JPG)

SHT11 (原文件名:RIMG0067.JPG)

农历节气计算程序来自网友正点原子 (原文件名:RIMG0069.JPG)

铝合金内的真实面目,热转印的原始版本,丑,但稳定 (原文件名:RIMG0081.JPG)

电池小板和电池,担心短路,都用塑料贴纸粘上了 (原文件名:RIMG0084.JPG)

热转印的板子经反复调试已经不堪入目 (原文件名:RIMG0085.JPG)

最后说明一下,存在的严重BUG,一旦进入需要操作SD卡的功能(比如MP3播放,图片浏览)后,再返回主界面,则成了这个样子,颜色时钟,并且图片总有偏移 (原文件名:RIMG0079.JPG)

BMP图片浏览也存在固定的偏移,左边有固定的几列跑到了右边 (原文件名:RIMG0077.JPG)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不胜感激
声明一下: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图中的两个MP3分别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屏,一种是3.2寸240*320的,ILI9320驱动芯片,一种是网上的27元液晶,两种屏均存在同样的问题
单独的读取sd卡数据然后作图同样没有问题,所以作图函数可以排除
尝试过返回主界面前进行SD卡,屏的全部初始化,问题依旧
干扰??为什么第一次从来不这样,一旦返回总是这样

请高手给个思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去排查这个问题了,感谢!

上面提供的程序中的LCD程序是前一段热卖的27元液晶的,不是最佳代码

网友:
好东西  我第一个顶
问题就留给下面的高手解答吧

网友:
请教一下那些图标都是用PHTOSHOP自己做的吗(第 5张图中的)

网友:
问题结论:你后来显示图片的时候起始坐标与点阵字库的变量不匹配造成的(仔细观察小图标会发现第2行右半边为黑色,颜色变量也不对应)。

结论党可以只看到这里,下面是推测过程。

彩屏没玩过,不过从你出现问题的图片中来看

排除硬件问题,
因为你显示的字是正确的

你操作SD卡的过程中液晶屏上应该是有显示提示操作过程或者是相关性的现实工作,在现实的过程中可能显示过图片或者图标
在该过程中改变了图片显示程序中的公共变量

之所以由上面的结论,你可以观察你最后的两张图片,
第一张所有的小图片均左右颠倒
第二张整个图片左右颠倒的很均匀
两张图片的左右颠倒的比例基本一致
所以说问题应该是出现在SD卡操作过程中
该过程更改了图片显示函数中用到的全局变量有如下几种可能:
1、函数中图片显示的起始位置是先对位置,你改变了坐标增量
2、函数中用到了控制显示方向的指令液晶屏该指令配置后会一直保持不变,例如:指针向上递增,向右递增,向左或向下 该方向被改变
3、图片显示函数不是你自己写的,其中与SD函数有公共部分
4、点阵数组取值的变量被更改

经过观察我推测应该是1、4这两条可能性最大,
你后来显示图片的时候起始坐标与点阵字库的变量不匹配造成的(仔细观察小图标会发现第2行右半边为黑色,颜色变量也不对应)。

没看你的程序以上只是主观臆断(主要是不知道你的程序用什么软件打开,否则要一个一个的开去读比较麻烦)
从现象上来看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找找程序里面的问题吧

网友:
接收头好像在练瑜伽

楼主:
to 2楼  请教一下那些图标都是用PHTOSHOP自己做的吗(第 5张图中的)

不是,网上下的ICON

网友:
大家好   大家知道他的那个液晶显示屏是什么型号的吗  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qhshilin@163.com   发给我啊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不错,好东西,功能很全,支持一下

网友(2009-10-18):
板子做了多少米,在哪做的

楼主:
还有另外一块约这个板子一半大小的板子,共10块,花了150人民币

网友:
传个SCH的原理图好吧?20171979@qq.com

网友(2009-11-18):
哎 自卑啊!

网友(2010-02-17):
赞一个,请问楼主触摸屏在哪儿买的啊?

网友:
非常不错啊,太妙了!

网友:
收音机和mp3如何切换音频信号??

楼主(2010-03-24):
【19楼】 hamipeter
积分:29
派别:
来自:
赞一个,请问楼主触摸屏在哪儿买的啊?

=============================================
触摸屏是这块屏上带的,共90元,320*240,3.2寸,屏不错,只是颗粒有些大,没有2.4的细腻
【21楼】 ammcu
积分:227
派别:
来自:
收音机和mp3如何切换音频信号??
==============================================================================
max9729,可以实现3路立体声切换+重音+音量调节

网友:
比较强悍啊。。
再整个网络收音机功能就不得了啦

网友(2010-08-30):
字库文件没有 能不能补上

网友:
太牛了1!!不顶不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BMP图片偏转,偏转情况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啊,单独测试打点,划线函数等也是对的

网友:
SHT11 我的湿度总是显示不准确,郁闷致死,温度没问题,疯了快了,怀疑是水合的问题

网友(2010-11-26):
谢谢,真正在研究LPC21系列

网友:
楼主,你显示图片的速度怎么样.有没有明显的延时.

网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想买个板子  QQ:420848750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顶!

网友(2011-05-17):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2011-07-27):
又回来看到楼主的这个牛贴了,刚买了个原子哥的板子也准备自己做一个MP3功能和楼主的差不多,准备画个四层的板子。顶楼主啊

网友:
最近自己也在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2-10-28):
太强悍了顶一个

网友(2012-12-10):
太强悍了,啥时候自己也能弄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3-01-21):
不错,很佩服LZ

网友:
牛贴不会沉,永远会发光。

积分++;

网友(2013-03-18):
厉害啊!!亲!!能不能给我发点资料啊!!我什么时候也子DIY一个!!发我邮箱吧2699621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