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参数宏定义的调用

楼主(2009-09-11):
今天看到TI的一个程序,关于宏定义的
定义:#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
调用:st( HAL_SPI_CS_ASSERT; while(HAL_SPI_SOMI_VAL); )
      st( HAL_SPI_CS_DEASSERT; )

其调用形式怎么是这样呢,怎么可以带了两个参数,之间用“;”连接,而且单个参数的时候怎么会带“;”?

不懂,期待大家的解答!

楼主:
上面问题解决,答案是:
这个不是两个参数, 你把括号中的内容看做整个的x就理解了, 其实就是一个参数
但是因为宏定义中可以将x单独作为一个完整的c语句(在do循环中执行该语句), 所以需要带分号, 否则语法错误.
就算是普通的写法, 你也可以将两个甚至多个语句写在同一行,只需要用分号分隔就好了, 所以括号内部都可以看做一个参数, 就是do循环需要执行的内容...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在下位机里面,什么情况最好用宏定义好点!

楼主:
我总结了几个:
1.常数定义
2.端口的置位与清零
3.简单的位运算
4.数据的整合与拆分
5.查询标志位

大家还有什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