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方式接法

楼主(2009-09-11):
不想打字了,看图吧

网友:
学子了,问一个,这个很jtag各有什么特点??速度,断点等等方面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SWD方式,和JTAG没有什么区别,至少我感觉不出来,优点就是,需要的IO少,不过楼主的图里面少了一个RESET线,没有这个RESET线,调试的时候,就有点不方便(个人觉得,呵呵).

网友:
我用的也是5根线,有RESET的

网友:
【4楼】 laosuntou
我用的也是5根线,有RESET的
------------------------------
嗯 可以连接被锁SWD的芯片
不过,我还是喜欢4线,如果SWD被锁
就ISP XX之

网友:
呵呵,各有长短

楼主:
复位方式选择系统复位即可

网友(2009-11-17):
PIN 1: VCC
PIN 2: GND
PIN 3: SWDCLK
PIN 4: SWDIO

万一插反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把NRST带上,仿真不带RST还是很别扭的。
PIN 1: GND
PIN 2: NRST
PIN 3: VCC
PIN 4: SWDIO
PIN 5: SWDCLK
这个样子的排序,插反才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还不用过SWD,打算试试

网友A(2009-12-23):
看图从方便Layout来看顺序应该是:1-SWDIO(PA13);2-GND;3-VCC;4-SWDCLK(PA14)。
但为了防止插反烧东西:1-GND;2-VCC;3-SWDCLK(PA14);4-SWDIO(PA13);
NRST排在尾,到时加不加可以灵活改变。
1-GND;
2-VCC;
3-SWDCLK(PA14);
4-SWDIO(PA13);
5-NRST.

网友:
我的测试结果是:
连3根线
1-GND;
2-SWDCLK(PA14);
3-SWDIO(PA13);
即时被锁的芯片也可以SWD解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还是把NRST带上,仿真不带RST还是很别扭的。
PIN 1: GND
PIN 2: NRST
PIN 3: VCC
PIN 4: SWDIO
PIN 5: SWDCLK
这个样子的排序,插反才不会出问题

呵呵,这种接法不错

网友:
看了各位的意见,再改成这种接法更合理:
1-VCC;
2-GND;
3-SWDCLK(PA14);
4-SWDIO(PA13);
5-NRST.
中间三根是必须,NRST可加可不加,有人说VCC要给JLink的输出接口芯片ALVC164245供电也可以加上。

所以改成这样更合理些,大家都按这来接产品相互间维护也方便些

网友(2010-07-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这样用。

网友:
并且我还做了这个:

网友:
线改到底层,就是单面板了哦。

网友:
学习了,总有收获。

网友:
很好,正好打算用SWD调试STM正好在为复位引脚发愁,是不是那个nrest只要和JTAG里面的JNREST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JNREST 可以不管。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答,也就是只连接NRST就可以了,然后再debug里面选择系统复位是吧?

网友:
对于这个还是有几个问题的,首先我使用的是JLINK V8,
第一如果不接NRST的话,能不能利用MDK来复位芯片?
其次还有是不是SW模式下JTAG接口的硬件复位引脚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三个问题,SW要是想要reset芯片,应该在MDK里面选择哪种方式?系统请求,硬件?
第四个问题,看到楼主提供的资料,上面写明SWDIO需要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但是之前JTAG模式下,JLINK是不需要任何上拉和下拉电阻只需要和目标板相连接就可以了,因此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jlink选择SWD模式,这个100K的电阻是不是必须连接上呢?
现在因为这个不敢做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这个还是有几个问题的,首先我使用的是jlink v8,
第一如果不接nrst的话,能不能利用mdk来复位芯片?
其次还有是不是sw模式下jtag接口的硬件复位引脚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三个问题,sw要是想要reset芯片,应该在mdk里面选择哪种方式?系统请求,硬件?
第四个问题,看到楼主提供的资料,上面写明swdio需要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但是之前jtag模式下,jlink是不需要任何上拉和下拉电阻只需要和目标板相连接就可以了,因此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jlink选择swd模式,这个100k的电阻是不是必须连接上呢?
现在因为这个不敢做板子。

1. 当然可以;
2. 没有用处;
3. 我选的是 SYSRESETREQ;工作正常。一年多了
4. 我没接上拉电阻,但是不排除上拉电阻效果更好,抗干扰能力更好。你还是接一个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准备先画上一个100K的封装,但是是情况而定是不是要焊上。还有一个小问题,如何才能让STM推出调试模式后程序不运行呢?现在不管是SWD还是JTAG模式,都是推出调试模式后程序会继续运行。

网友:
Mark,马上就要用到了,呵呵

网友(2010-11-26):
学习了~ 谢谢楼主,谢谢大家哦

网友:
21楼总结得好。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

为什么我的jlink8 ,SWD如果不接reset,就烧录不了程序

同样的设置,

1,7,,9,15脚,我只要去掉15脚不连,MDK就提示找不到cortex-m3核心

网友(2011-02-05):
21楼总结得好

网友(2011-03-07):
最近刚在用,MARK。

网友:
谢谢啊,同事做了一板PCB尽然没留下载口,郁闷。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复位线是必须的,没有复位线简直没法用。

网友(2011-05-18):
回复 网友C:
对于这个还是有几个问题的,首先我使用的是jlink v8,
第一如果不接nrst的话,能不能利用mdk来复位芯片?
其次还有是不是sw模式下jtag接口的硬件复位引脚也是没有用处的?
第三个问题,sw要是想要reset芯片,应该在mdk里面选择哪种方式?系统请求,硬件?
第四个问题,看到楼主提供的资料,上面写明swdio需要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但是之前jtag模式下,jlink是不需要任何上拉和下拉电阻只需要和目标板相连接就可以了,因此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使用jlink选择swd模式,这个100k的电阻是不是必须连接上呢?
现在因为这个不敢做板子。

1. 当然可以;
2. 没有用处;
3. 我选的是 SYSRESETREQ;工作正常。一年多了
4. 我没接上拉电阻,但是不排除上拉电阻效果更好,抗干扰能力更好。你还是接一个吧。

----------------------------------------------------------------------

测试了完全没有问题,4线制,选最高的10MHZ,仿真,下载,reset都可以

网友:
; Hardware connections
;
; DIO0/AO0    (JNTRST)
; DIO1/AO1    (NRST - optional)
; DIO2        (JTCK)
; DIO3        (JTDO)
; DIO4        (JTDI)
; DIO5        (JTMS)
;

网友(2011-07-20):
正在研究这块呢?第一次打算做stm32的板子,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之前用JTAGE无法使用,改用SWD了,一直不知道如何减少连线,现在明白啦,谢谢楼主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mark,讨论的很激烈。。。好帖

网友:
明白了,3Q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各位的意见,再改成这种接法更合理:
1-vcc;
2-gnd;
3-swdclk(pa14);
4-swdio(pa13);
5-nrst.
中间三根是必须,nrst可加可不加,有人说vcc要给jlink的输出接口芯片alvc164245供电也可以加上。
所以改成这样更合理些,大家都按这来接产品相互间维护也方便些

万一..RST被按下就烧掉了

网友:
SWD被锁了,ISP没留,郁闷

网友(2011-10-27):
回复 网友D:
DEBUG: 下载MAX CLOCK 选择1MHZ以下试试,我选择500K、200K、50K的都可以,1MHZ及以上就会提示了 找不到cortex-m3核心

网友:
MARK,SWD+JTAG被锁时,发现先强行复位(按住复位按钮不放),同时在点击烧写按钮,就可以烧写程序了(KEIL环境里)。

网友:
自己做了个ob,按1.vcc 2.gnd 3.io 4.clk连接200k就出问题了,按1.vcc 2.io 3.gnd 4.clk连接能到500k,楼上10M的不知是如何接的?

网友:
mark 正好用到

网友(2011-11-28):
这个帖子 各种见识啊

网友:
规格书上有让你处理swio上拉,为什么不处理呢?处理了会更稳定的.

网友(2012-05-07):
SWDIO 最好有上拉电阻吧。

网友:
一直只连VCC,GND,SWDIO,SWCLK,也没带上拉和下拉电阻,大半年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8-24):
想参考一下,找了半天,终于找回来了。

网友:
支持。我们用的是 4 线,的确工作很好,ulink, jlink 都 OK.

网友(2014-02-22):
引用 网友A:
看图从方便Layout来看顺序应该是:1-SWDIO(PA13);2-GND;3-V ...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2014-08-04):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顶下让大家看看,虽然当初电路板上预留了个SWD口,但一直没用,到时候试试

网友(2015-11-06):
如果你是用JFlash最后烧录代码的话,建议把复位线加上,否则你会后悔的。

当然用keil调试的话,四线没有问题,vectreset就可以了。

请问各位大神,J-Flash中如何设置Vectres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