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数字钟(发热),求助!

楼主(2009-09-11):
DS1302的数字钟:

1.使用5V主电源,同时接3V备用电源,但是一会儿DS1302就发热,,,请问怎么回事??

2.8脚接3V备用电源正极,1脚接5V电源正极,4脚接5V电源地和3V备用电源地。

3.芯片应该没问题(更换芯片异常仍然在),但是取下备用电池它就不发烫了!能正常工作!

我发现:备用电池电量足,DS1302芯片就发烫,,,换个电量不足的电池,芯片就不发烫!

当电量不足的备用电池电量充满后,继续充的话DS1302芯片就开始发烫!无法正常工作!

很奇怪,,,请大家帮忙解释??(就算在程序里取消涓流充电,异常一样)

网友:
再换几片试试,最后不同批次,国产假冒通病。

网友:
当年我有一片DS1302发热,我不知道,我还去摸下,竟然烫着我手指头了,,我以为坏了就扔一边了,后来又试了一次,竟然还能用,

呵呵,,绝对真实...换上那边也没有发热,,,

应该是买到次品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手指被烫伤了.

但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我换了好几个DS1302,只接电源和晶振,用示波器测量,就是不起振.

网友:
把备用电池取下来看看是不是还发热,估计是充电设置问题。

网友:
被1302烫的人不少,当初调1302软件还搞好也被烫过,后来调好了就一直OK。

楼主:
哈,原来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啊,我的手指就被烫了!

今天去买个其它型号的芯片试试!

网友:
2楼3楼5楼6楼我都遇到过,,LZ位的我没遇到过

我当的情况总结就是和被用电池关系不大,我取消了涓流还如此. 我都是测量波形出现的,感觉就是把1302的时序搞乱了它就热到冒烟,但断电再来还可以工作,嘿嘿!和楼上几位的时序问题吻合. 但我出问题的是应该是国产的(声称原装,我看不像),刻字很深那种PID封装的.

还有我用过几种1302(包括原装的)都有读出数据时,1302输出受到时钟干扰的问题,布线再短都有,是否1302输出阻抗很高? 试过上拉下拉都无效,波形很难看,但数据正常(因为读数据的时刻时钟电平是稳定的)

这两个问题一直比较疑惑,找不到结论...

楼主:
补下图片:

网友:
LZ, DS1302 电源电压不是5V吧 记得是4.X(具体多少忘了) 接到5V上要串电阻的 否则可能会跑飞

网友(2010-09-15):
我也遇到相似得问题,去掉备电就好了,我没搞清楚什么原因,后来再1302电源上加了个104就好了。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国产的可能质量不行吧~以前用国产的,即使用DS32K的晶振依然走时不准,有时候直接掉数据。

这次用的是原装的,感觉就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发生在国产的DS1302上的现象,是程序配置电池涓流充电引起的,禁止或选择2个二极管和8K电阻的方式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14):
是1302自激所引起的.在电源处并上个1000P-3000P的电容.

网友:
DS1320工作电压在2.5~5.5V,看一下是不是给备用电源充电的寄存器是否配置了。

网友(2012-12-23):
我刚开始用也发上了这种现象,我用一个电容代替备用电池,电源接5V,用了几秒就烫手,国产山寨芯片伤不起,网上看了一下最简单的方法是主电源接个电阻,有人接10k,也有100K,实测接100K就可以工作,还有人主电源悬空,只接备用电源,备用电源脚通的电流是很小的,只有几uA,肯定不会发热了

网友:
前段时间用的时候,因为时序不对,芯片也会发烫

网友:
我不但被1302烫过,还被坏了的lcd1602烫过,也被接反了电源的单片机烫过。

网友:
1302很麻烦~~~~~~~~~~~~~

网友(2013-03-23):
我正在被1302苦逼折磨中

网友:
备用电池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