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张图

楼主(2009-09-11):
1 (原文件名:6_127587.jpg)

图中R L 什么意思

怎么和二耳机接
耳机线 怎么判断左右

网友:
R右L左,箭頭方向表示輸入出方向, ->R(加電容),->L(加電容),地,接耳機.萬用錶量電阻檔量耳機線,量那邊那邊響便可分左右.Headphone out加電容好像較妥,我的想法.
(耳機引出線一般在左邊).

网友:
看真些你已接有電容,紅箭頭所指那兩個"水桶"便是 .只是電路沒畫出.

楼主:
是不是 直接接耳机

网友:
L就是left,R就是right。在耳机背后有写L和R,确定后用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哪两根线接L或R了。这就是所谓的立体声。俩耳机,LZ OUT了。

网友:
没有赏业价值的东西
   1。输入阻抗大,没有屏蔽线,会引入噪声
   2。反馈电阻太大,且不是标品
   3。EMC的S2A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