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FT-06-A该在那引出PPM信号?

楼主(2009-09-12):
听说FT-06A改成软件解码了,没有了74HC164

网友:
有示波器不,如果有,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各个通道的ppm输出的波型和相位差。可能可以用一只SN74HC4078或6只二极管+一只下拉电阻合成四轴所需要的信号。

网友:
听说FT-06A改成软件解码了,没有了74HC164

--------------------

天地飞也在降成本了~~~

网友:
各位老大, 咋样分别是有还是没有啊? 还需要PPM板吗?

楼主:
不用PPM板了,在339的第一脚 可以引出,然后在遥控器设置反向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A:
哪有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