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人讨论一下IAR环境下的ARM启动代码呢?

楼主(2009-09-12):
在IAR下如何确定RO、RW和RI的起始结束地址呢?现在想把代码拷贝到sdram中运行,网上一个例子也没找到。ADS下这方面的例子挺多的,参考起来很方便。是不是用IAR的很少,要么用ADS要么用MDK了。

网友:
options->linker->config
选中override_default
点击EDIT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2010-03-02):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现在解决代码从norflash拷到sdram的问题了吗

网友(2010-10-02):
我用IAR就没有成功过一次,哪怕是最简单的闪烁灯的问题!

网友:
要把IAR的编译环境看下才得行,或者参考他的官方设置

网友(2010-11-13):
同求,我现在在使用iar  那个 flash 调试要启动文件,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IAR里用并口下载程序,里面该怎么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