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用AVR把串口摄像头所采集的图片通过GPRS模块传送到手机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2009-09-12):
请问:一个用AVR把串口摄像头所采集的图片通过GPRS模块传送到手机上,不知道可不可行?
还有假如可以 具体要怎么做?可不可以解释下?

楼主:
没人理的?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速度那叫一个慢。

网友:
慢!,就一个字

楼主:
好像要打包彩信之类的,打包时是什么意思呢?别见笑啊,拜托各位了

网友:
用彩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2010-05-10):
彩信发320*240的图像大概也就20秒以内发完吧,也不算很慢,发个短信都要几秒啦

网友:
先压缩再说

网友:
压缩,用at命令打开tcp/ip,设置好主机接收ip地址,可以用简单的tftp协议,调好的话,一秒钟能传两张640*480的图片,
但传到手机上,手机接收,运行更慢,可能就传一张

网友(2011-05-31):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你做完了吗?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A:

你也在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