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确定我们的主轴调速,使用IRFZ48N N-MOS管,正在进行性能测试 (已经完成,测试通过)

楼主(2009-09-12):
我已经采购了这两款的正品芯片。正在进行测试。

先上传数据手册

IRFZ48N 数据手册 ourdev_480315.pdf(文件大小:68K) (原文件名:IRFZ48N.pdf)

后备芯片 IRFZ44N  ourdev_480316.pdf(文件大小:68K) (原文件名:IRFZ44N.pdf)

为什么优先选择 IRFZ48N 而不是IRFZ44N ?

IRFZ48N 的参数是:
----------------------------------------------
封装                                                :  T0-220
Drain-source voltage 漏-源电压                      :  55V
Drain current (DC)  漏极电流                        :  64A(25度时64A,100度时45A)
Drain current (pulse peak value) 峰值漏极电流       :  210A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功率                        :  140W
Junction temperature 结温                           :  175摄氏度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导通电阻(Vgs=10V)  :  16mΩ

IRFZ44N 的参数是:
-----------------------------------------------------------------
封装                                                :  T0-220
Drain-source voltage 漏-源电压                      :  55V
Drain current (DC)  漏极电流                        :  49A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功率                        :  110W
Junction temperature 结温                           :  175摄氏度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导通电阻(Vgs=10V)  :  22mΩ

由于两者的封一样,耐压一样, IRFZ48N 功率更大,导致电阻更低于16毫欧,所以,将IRFZ48N 列为正选, 44N作为备用。

封装图

Gate:   栅极
Drain:  漏极
Source: 源极

STATIC CHARACTERISTICS 静态特性: (25度条件下)
-----------------------------------------------------------------
Drain-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漏源击穿电压         : 55V (-55度时为50V)
Gate threshold voltage 栅极阈值电压                 :最小2V,典型3V,最大4V
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零栅极电压时的漏电流: 典型0.05uA, 最大10uA(175度时500uA)
Gate source leakage current 栅源漏电流              : 典型0.02uA, 最大1uA(175度时20uA)
Gate-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栅源击穿电压          : 最小值16V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导通电阻           :典型12mΩ,最大16mΩ(175度时30mΩ).

典型的传输特性:

(典型的传输特性)

典型输出特性

(典型输出特性)

开关测试电路

(开关测试电路)

机械数据:

(机械数据)

网友:
主轴才60W,用IRF540就很不错.而且这个管子到处能到.IRF540  33A

网友:
Drain-source voltage 漏-源电压                      :  55V
感觉耐压不是很高.因为电机反峰压比较高.当然你的主轴电源供电才24V的话应可以用.个人觉得IRF540更合适一些.

网友:
莫老大
IRFZ48N要加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达到64A的电流呢?

楼主:
【1楼】 QJD_LZF
主轴才60W,用IRF540就很不错.而且这个管子到处能到.IRF540  33A
--------------------------
你在那里找到的参数? 不用IRF540的原因:

1. 它的耐压是100伏不错。但我们有55V已经足够。
2. 它只有23A,并且在100度时,只有16A,电流余量不是很够。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
3. 最主要的是,它的DS导通电阻高达77mΩ。比IRFZ48N的16mΩ高很多。

导通电阻越大,表示它的工作温度就可能会越高。 这是我选择Z48N的最主要考虑的地方。

另: IRFZ48N也不容易采购。我是找到IRF的正规代理,从代理商有现货的型号中选出的。(没有现货,性能最好也没有用)。

【3楼】 zxy1982
IRFZ48N要加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达到64A的电流呢?
------------------------
没有测试过。数据手册上应该有。
不过用于我们的电机,肯定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
64A的保险丝恐怕也比他的腿粗很多吧

网友:
呵呵,不能光看电流参数,电流越大开关速度也越慢,开关损耗也越大,也会导致发热,需要两者之间权衡。

网友:
咦?怎么突然改用N管,N管不好驱动,需要自举电路或额外的电源,除非电机接到电源正端。

楼主:
【6楼】 cowboy
呵呵,不能光看电流参数,电流越大开关速度也越慢,开关损耗也越大,也会导致发热,需要两者之间权衡。
------------------------
其实我想购买20A的。但20A的耐压均比较高,导通电阻都很大。

按我的理解,我比较关注导通电阻。 它才能有效的减低工作时的温度上升。

楼主:
【7楼】 cowboy
咦?怎么突然改用N管,N管不好驱动,需要自举电路或额外的电源,除非电机接到电源正端。
---------------------------------------------------

从典型输出特性,我感觉不难推动。当然,我会做实验实测一下。

(典型输出特性)

2. 电机的确是接到电源正端的。

网友:
突然醒起一个问题,电机不能接到电源正端,否则电机上的电压取样与控制芯片不共地,不能调压。难道用了专门芯片?

楼主:
【10楼】 cowboy
突然醒起一个问题,电机不能接到电源正端,否则电机上的电压取样与控制芯片不共地,不能调压。难道用了专门芯片?
--------------------
我们的雕刻机电机是独立供电的。 这个调速线路是使用电机线路供电的。不存在不共地的问题。

如果要改装成由电脑PWM调速控制,需要用隔离光偶将信号传输到这个调速线路的驱动部分。

网友:
阿莫误解我意思了,我所说的共地是指电机两端电压通过分压取样,反馈到控制芯片输入端的闭环回路共地问题。如之前的LM2575,就是通过电位器调整分压比,把电机两端的电压反馈到LM2575的第4脚。但现在方案改为电机接正电源,而不是接地,这样电机两端电压就不能直接用电阻分压来进行反馈,需要通过运放进行变换才能正常工作。
    前面所说的N管不好驱动,意思是指驱动电路形式繁复,而不是说驱动能力不容易达到。当然,如果是采用电机接电源的方式,驱动电路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但反馈电路就不简单;如果仍采用电机接地的形式,反馈电路就非常简单,而驱动电路就比较麻烦。
    场效应管发热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导通内阻,电流流过产生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开关损耗,在场效应管导通和关断瞬间的过渡过程产生的瞬态热冲击,这个跟开关的速度有关,速度越慢,发热就越大,这在高速度开关应用方面是这容忽视的,手册上动态参数,正表明了这方面的特征。

楼主:
【12楼】 cowboy
------------------
等我测试完后,就能告诉你结果了。

网友:
【12楼】 cowboy

N管用电流反馈就不麻烦了。本身电机也不适宜用电压反馈控速。

网友:
电流反馈也不容易,仍需要运放进行变换。

网友:
呵呵,不是用LM2575了,估计用PWM控制IC,等发布结果吧……

网友:
按我的理解,我比较关注导通电阻。 它才能有效的减低工作时的温度上升。
      导通电阻小当然好,但开关速度不够快的话,会严重发热的.所以我为什么推建用IRF公司专用驱动IC的原因.且成本又不高.专业造就健康发展!

网友:
我觉得用专用的MOS管驱动IC就可以兼顾让位机软件PWM调速和手动电位器调速的功能.从专业角度来分析更该这样做,机机做到这个水平了,我想不至于差几块钱的调速电路搞得不上不下的,我想阿莫会比我想得高明得多的.虽然我还没钱定机.但真的希望这个机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电子工程师一直的期待.

网友:
驱动能力看开关频率,如果不介意有音频噪音的话,用单片机直接推效果都可以。
如果上了几十kHz,驱动电流要有300mA以上才好。
不过IRF驱动IC倒不一定要,有现成的PWM控制IC可以直接推动MOS管,如SG3524就有1A推挽输出能力。

就一个直流电机调速,还不要求反向,可能大家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还有就是.要是能加个转速显示和过压,过流保护就更好了.用一个STC2051AD的MCU加取样电阻就可以做到.写程序也很简单.

网友:
我是兼顾让位机软件PWM调速和手动电位器调速的功能,才想IRF驱动IC驱动MOS管啊.

网友:
TLP250,场效应和IGBT专用驱动光偶,货源也不差,性能,我用来驱动25A/1200V的IGBT ,效果很好,如果兼顾让位机软件控制,TLP250是不二之选。好了,不多说了,如果现有方案不行的话,就考虑下吧。

网友:
用一个STC2051AD的MCU加取样电阻就可以做到过压,过流.和PWM调速功能.还可以轻松实现速度显示和X,Y,Z轴自动寻找原点的功能.

网友:
呵呵,期待阿莫公布芯片。的确,专用驱动IC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TLP250,场效应和IGBT专用驱动光偶,我也用过.原理图我昨天都上传了.哈哈.楼主或许会有更好的方案吧.

楼主:
14楼】 gzhuli 咕唧霖
N管用电流反馈就不麻烦了。本身电机也不适宜用电压反馈控速。
-----------------------------------------------------------
这个雕刻机的调速线路,是完全开环的。即不会作电流,也不作电压反馈。在实际的应用中已经够用。

比如我昨天雕刻的塑料外壳中,试验后我知道主轴电机电压调到6V左右就适合。

更多的功能,比如速度显示等,大家可以DIY或在开源活动中解决。这个调速功能,实用性放在第一位。

楼主:
【18楼】 QJD_LZF
我觉得用专用的MOS管驱动IC就可以兼顾让位机软件PWM调速和手动电位器调速的功能.从专业角度来分析更该这样做,机机做到这个水平了,我想不至于差几块钱的调速电路搞得不上不下的,我想阿莫会比我想得高明得多的.虽然我还没钱定机.但真的希望这个机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电子工程师一直的期待.

【20楼】 QJD_LZF :
还有就是.要是能加个转速显示和过压,过流保护就更好了.用一个STC2051AD的MCU加取样电阻就可以做到.写程序也很简单.
------------------------------
看来你的意见特多。

不过建议你不要再发表这类不着边际的言论了。这台机的发言权在我手上 :)   这台机能取得目前的成绩,是由我控制的,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否决这类不着边际的意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迂腐想法会让我们的项目陷于无法控制的局面。

不要忘记,这台机是3800元的。我们以后也会有像北京精雕的54万元的机器。到时希望54万元的机器能达到你的期望。

楼主:
【19楼】 gzhuli 咕唧霖
驱动能力看开关频率,如果不介意有音频噪音的话,用单片机直接推效果都可以。
如果上了几十kHz,驱动电流要有300mA以上才好。
不过IRF驱动IC倒不一定要,有现成的PWM控制IC可以直接推动MOS管,如SG3524就有1A推挽输出能力。
就一个直流电机调速,还不要求反向,可能大家想得太复杂了。
----------------------------------------------------
就一个直流电机调速,还不要求反向,可能大家想得太复杂了。-----正解。 我刚才的测试,发现IRFZ48N 完全能满足我们的应用要求 :)

你觉得PWM的频率是多少适合?

我今晚做了一些测试。发现频率从100HZ到100K都可以工作 :)  不过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如果希望我们的电箱上的调速电位器每个刻度平均分配转速的话,我发现20K是比较适合的。

我也同时测试了 mach 软件的主轴输出PWM设置,发现它最大只能输出4166hz的PWM频率。

网友:
导通电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考虑点,驱动波形更重要。
因为功率管工作在开关区,只要驱动波形好,就能大大地降低发热。

楼主:
测试图来了,使用了以下的设备:

    1. Agilent 33220A ,输出20KHZ的PWM信号,5VPP, 占空比1%-99%进行测试。
    2. Fluke 189 数字表,监测电机上的电压。
    3. Kyoritsu 2010 交直流精密数字钳表,测量电机上的电流。
    4. TEK 1012B-SC 示波器,监测PWM信号的波形。
    5. 30V10A实验室电源。

测试结果是: 在不同的PWM数值下,可以准确可靠的调节电机的速度,并且IRFZ48N不发热。之所有使用20K的原因,上面已经提到:可以让我们的控制面板上的线性电位器的刻度能对应电机转速。

测试电路与下图差不多。但有以下的修改:

   1. G极的输入电阻为1K。
   2. G极到地并了一只10K的电阻,如果不并,一通电电机可能会转动。
      这个10K电阻与能及时的将栅极的电荷放掉。
   3. RD位置替换成我们的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并上一只续流二极管。
   4. 供电电压是24V。

(开关测试电路)

网友:
阿莫会不会力求简单,和整机统一用门电路IC呢?
因为我又找到一份图啦。
门电路PWM

楼主:
【31楼】 kalo
阿莫会不会力求简单,和整机统一用门电路IC呢?
--------------------------------------------
哈哈,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猜对。

注:不是使用专用的PWM IC. 不过我相信性能会很不错。明天搭实物测试一下先 :)

网友:
不是门电路,专用PWM IC,555,可控硅,34063,2575.。。难道是运放?
=====
记得以前看过用324的电动车调速。
再挖一下。。。
运放PWM

网友:
控制电机调速的话PWM频率最好选在15K以上好点.高过15K左右人耳一般听不到高频叫声了.

网友:
有好设备搞起研究来就是事半功倍。

楼主:
【33楼】 kalo
不是门电路,专用PWM IC,555,可控硅,34063,2575.。。难道是运放?
--------------------------------
哈哈,厉害,终于被你猜对了。

今天 Andy 网友到我们网站参观与学习机械(
网友Andy(红日)到我们网站参观与学习(图)
)。推荐我们使用这个LM324的线路,说他以前测试过,性能很好,可以做到0%-100% PWM (555做不到),并且波形很好。

我明天焊一个线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Andy 推荐的线路:

楼主:
【34楼】 QJD_LZF
控制电机调速的话PWM频率最好选在15K以上好点.高过15K左右人耳一般听不到高频叫声了.
-----------------------------
我测试的结果是20K左右比较适合。

但你如何解释 mach 软件最高只能输出4166HZ的PWM ?

网友:
哇,和我转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就是汉化了而已。
=====
英文版在这里

网友:
这个运放振荡频率达到20KHz可能会有点吃力吧?上面这个电路频率可能在150HZ左右,用作LED调光可以,不知在电机上效果如何。

楼主:
【40楼】 boy37
这个运放振荡频率达到20KHz应该有点吃力吧?
----------------------------------------
明天试一下波形。LM324 产生20K我感觉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有5K也行 :)

网友:
The PWM circuit requires a steadily running oscillator to operate. U1a and U1d form a square/triangle waveform generator with a frequency of around 400 Hz

原作者说 400 Hz

楼主:
【42楼】 kalo
The PWM circuit requires a steadily running oscillator to operate. U1a and U1d form a square/triangle waveform generator with a frequency of around 400 Hz

原作者说 400 Hz
-----------------------
按上面的参数,原作者说是400HZ。

调整RC数值,应该能提高频率。

网友:
这个20K应该可以吧
日本人的振荡电路设计与应用里面说可以在1到100K调节
不过可能R3与R5的比值要变一下

网友:
【28楼】 armok 阿莫
不过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如果希望我们的电箱上的调速电位器每个刻度平均分配转速的话,我发现20K是比较适合的。
----------------------------
不明白。
PWM调的是脉冲宽度,频率不变的,频率和电位器刻度有什么关系?
这个电路的PWM波形相当于AVR的Phase and Frequency Correct PWM模式,三角波顶部为中心向两边延展的脉宽调制方式,用信号发生器模拟的波形不一定一样。

【38楼】 armok 阿莫
但你如何解释 mach 软件最高只能输出4166HZ的PWM ?
----------------------------
并口输出4166Hz的PWM已经不容易,如果5bit分辨率即32级细分,控制频率已经要133KHz,对于并口来说很吃力了。

【42楼】 kalo
原作者说 400 Hz
----------------------------
公式是f = R3 / (4 R4 R5 C1)
按他的参数算出来是532Hz。

网友:
不可行,LM324不是干这行的,20KHz就别指望了,4KHz时场效应管不烫手已很幸运了。

楼主:
【45楼】 gzhuli 咕唧霖
不明白。
PWM调的是脉冲宽度,频率不变的,频率和电位器刻度有什么关系?
这个电路的PWM波形相当于AVR的Phase and Frequency Correct PWM模式,三角波顶部为中心向两边延展的脉宽调制方式,用信号发生器模拟的波形不一定一样。
---------------------------------
我今天的测试结果:

在PWM频率为200时,1%电机开始转,一直到50%达到最大转速。再向上调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PWM频率为20K时,10%电机开始转,一直到99%达到最大转速。这样电位器旋钮的刻度就能平均分配。

“并口输出4166Hz的PWM已经不容易,如果5bit分辨率即32级细分,控制频率已经要133KHz,对于并口来说很吃力了。 ” 如何算的?

【46楼】 cowboy
不可行,LM324不是干这行的,20KHz就别指望了,4KHz时场效应管不烫手已很幸运了。
----------------------------------
不要紧,我明天测试出结果后再判断。

网友:
对,324的驱动能力不够,低频还凑合,高了MOS就热了。开关波形不好产生的发热远大于RDSON的影响。

网友:
【47楼】 armok 阿莫
在PWM频率为200时,1%电机开始转,一直到50%达到最大转速。再向上调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PWM频率为20K时,10%电机开始转,一直到99%达到最大转速。这样电位器旋钮的刻度就能平均分配。
------------------------------
不能这样算吧,电机空载还是带载?
你的测试电路栅极串了1K电阻,20K的PWM频率太高了,栅极波形应该很差,以至于10%占空比电机才开始转。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栅极波形。

“并口输出4166Hz的PWM已经不容易,如果5bit分辨率即32级细分,控制频率已经要133KHz,对于并口来说很吃力了。 ” 如何算的?
------------------------------
如果mach没采用特殊技术,按普通PWM频率4166Hz来算,还要分成32份,逐份增加或减少,才能实现脉宽调制,所以控制频率需要4166 * 32 = 133K,或者这样说:控制4166Hz 32细分PWM所需定时精度是7.5µs。

楼主:
【49楼】 gzhuli 咕唧霖
不能这样算吧,电机空载还是带载?
----------------------------------
我认为没有分别的。
这是一个开环控制。 不去理会电机的实际工作情况。

带载的情况很复杂的,比如在雕刻塑料或泡沫板时,与空载其实是差不多的。但雕刻铝合金时就完全不同。

要控制电机的状态,最准确的是控制电机的转速。而这款电机不带转速反馈装置,无法实现。索性开环算了。

网友:
PWM控制的电机空载速度很容易达到正常电压工作速度,但是带载速度就降下来了。
这个和之前用LM2575扩流情况不一样,LM2575扩流后还有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输出的是直流电压。
PWM直接驱动电机,电机的线圈充当了储能电感,情况不一样了。
LM2575是电压反馈控制,电机带载和不带载PWM占空比不一样的,虽然不是很精确(电流反馈较精确),但也会起到稳速作用,不能和这个开环控制电路比。
200Hz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真实的,1%启动,50%全速,带重载时转速降至50%。我认为20KHz <10%时MOS还没完全开通。按道理200Hz也好20KHz也好,只要PWM占空比一样,驱动功率就一样,不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

楼主:
大家不用担心LM324是否能做到20K。 上面的LM324线路,推荐是500HZ, 所以,直流电机的调速,PWM的频率可能就是推荐在500Hz左右。

大家继续探讨一下:多少HZ的PWN才是最适合的?

网友:
对于这种开环的控制方式,37楼的四运放电路其实可以简化成双运放就行。
这种开环控制方式的优点是简单实用,但对速度控制得不稳,电源电源电压、负载轻重都有较大的影响。还有就是如果电机引线较长,就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

网友:
从减少场效应管发热的方面来考虑,PWM频率越低越好,但过低的频率会造成电机的机械振动。一般500Hz也可以,频率在音频范围内会产生噪声,电机变成扬声器了。

楼主:
【54楼】 cowboy
对于这种开环的控制方式,37楼的四运放电路其实可以简化成双运放就行。
----------------------
LM324有4运放,才0.5元一片,何必省 :)

【55楼】 cowboy
从减少场效应管发热的方面来考虑,PWM频率越低越好,但过低的频率会造成电机的机械振动。一般500Hz也可以,频率在音频范围内会产生噪声,电机变成扬声器了。
-----------------------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仍是需要等我的测试结果。

楼主:
这个讨论已经结速。测试通过。

我正在测试四运放LM324的PWM线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9019&bbs_id=9999

请大家到新帖子里进行讨论。谢谢。

网友(2015-03-04):
栅极一般给多大的电压啊?Gate threshold voltage 栅极阈值电压:最小2V,典型3V,最大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