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已经上市不短时间了,用过的或者没用过的都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对Si4432这个芯片的

楼主(2009-09-12):
Si4432已经上市不短时间了,用过的或者没用过的都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对Si4432这个芯片的想法和看法!!!

网友:
没用过,
看参数曾经想用,
但销售商不推荐使用,
故放弃。

楼主:
楼上:是什么原因没有用呢?

网友:
本来想用啊,代理商不推荐使用。
做产品,可靠性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不推荐的经销商是负责任的, 好多经销商不告诉客户新芯片的BUG, 只顾钱.

网友:
楼主 是否能发样片?最好事模块啦

楼主:
任何芯片都有个成熟的过程!大家放心,Si4432也在走向成熟。
duwai 都歪: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网友:
无线通信重要的是可靠性!不要盲目追求通信距离。我还是欣赏CC1100,要么收不到,收到就决不错。

楼主:
CC1100近距离出现问题,算不算可靠性发生了问题呢?这就是BUG,可见BUG不可怕,只要勇于发现和改善成熟。任何一个东西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网友:
近距离收不到应该不是BUG问题吧,做无线的大家都知道有“大信号阻塞”问题,就像白天永远也看不见星星。
CC1100的最大特点是用户不再需要去考虑纠检错问题,送给用户的包绝对是正确的,所以用户只有收到收不到问题,决没有收到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就像是有线通信一样。这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使其完全可以真正抛开物理层,而致力于自己的应用。

楼主:
收到正不正确,MCU如何处理,貌似你CRC的功劳,跟CC1100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CC1100信号堵塞,使得两个芯片很近收不到你说不是BUG是什么?对客户来说就是正儿八经的BUG。

网友(2009-10-17):
要敢于尝试,用起来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有si4735这个芯片吗?想做全频带的收音机

网友:
以前我们产品用的是CC1100,确实出现近距离通信不正常的问题,空旷地带<150M(FSK,9.6k/s,433M,WOR休眠侦听通信方式),距离不够;然后改用CC1101+PA,但是瞬间发射电流>300mA,由于我们是电池供电,功耗太大了。
后来通过商家介绍用SI4432,前几天简单测试了下通信距离>330M(433M,40K/S,GFSK),可能更远的距离还行,就没测试了,下个星期再做详细测试。
对于现在的使用情况,个人觉得他们各有优点。CC1101的特点具有自动无线侦听,可以实现电磁波唤醒功能,但是通信距离不够;而SI4432通信距离不错,且内部自带PA,可以达到+18dB,发射电流在60mA左右。但不具备无线唤醒这样的功能,只能依靠自身的定时器,配合单片机来实现电磁波唤醒功能,这样一来对MCU的稳定性要求就相当高。
本人最近也正在摸索,不知用过的朋友还发现SI4432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网友:
Si4432还不稳定, 如果CC1100(E)的灵敏度足够, 就不用4432了. CC1100的一些功能是很实用的.

网友:
Si4432的功能非常强大,尤其RF部分的参数调节。从方便性来说,肯定比不上CC1100

网友:
可以软件CRC,当然硬件CRC更简单

SI4432基本特性
(1)完整的FSK收发器,
(2)工作频率范围430.24~439.75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s);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3)工作频率范围900.72~929.27MHz;发射功率最大17dBm;接收灵敏度-115 dBm(波特率9.6Kbp);空旷通讯距离800米左右(波特率9.6Kbps)
(4)传输速率最大128Kbps
(5)FSK频偏可编程(15~240KHz)
(6)接收带宽可编程(67~400KHz)
(7)SPI兼容的控制接口,低功耗任务周期模式,自带唤醒定时器
(8)+17dB,低的接收电流(18.5mA),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73mA)
SI4432开发文档:http://www.newmsg.com/products/NewMsg-RF4432.pdf

楼主(2009-11-21):
Si4432已经开始模块供应了,芯片也同时供应,有需要请联系:http://si4432.taobaovip.com

网友:
LS的模块体积还是大了些,那个MINI的模块什么时候能供应?

网友:
...都是做广告的~~

网友:
CC1100近距离收不到不算BUG,这个可以用软件处理,根据RSSI调节一下增益就可了,SI4432想试一下,anna__xs 能否提供样片,SI4432手册上好象看不到FM频偏的设定

楼主:
cadiy :需要si4432请联系我们,Si4432的LNA最大输入电平时+5dbm,所以在近距离也非常好用,远距离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呵呵,+20dbm版本的Si4432即将上来,灵敏度也将会突破-120dbm,希望大家选用Si4432.另外我们也提供Si4432的RF模组!

网友:
我已经向代理商申请样片了,到时候我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2009-12-22):
很让人心动啊,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

楼主:
目前可以供应高性能模组。欢迎咨询!!!

模组图片:

最大发射功率频谱图:

最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
事实证明老版的4432有很多BUG

静电你有没有关注过?

网友:
其实业内RFIC芯片本身的ESD都是2KV的标准,如果需要提升ESD更强大的保护,比如大于8KV,肯定需要在RF前端的匹配网络和天线之间的天线口加一个ESD保护:压敏电阻和TVS为比较通用的,TVS管相对来讲可能会影响到RF信号失真,目前大部分推荐都用压敏电阻,更快的响应速度,压敏电阻的电容值选择0.5pF甚至更低并计算入匹配网络里面就可以了,是完全达到所要求的(比如8KV甚至更高)ESD标准。

楼主:
Si4432将轰动甚至颠覆整个ISM RF市场,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欢迎大家继续讨论Si4432,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客户Si4432芯片、RF模组、带MCU的RF模组等带给客户多种选择方案!!!

网友:
4432能提高抗静电能力就好了

楼主(2010-01-21):
提高抗静电能力光靠RFIC能力有限,还是要外加ESD保护器件更为明显。

网友(2010-10-15):
mark 无线通信 SI4432模块

网友:
SI4432模块300米内的距离能达到2M吗?

网友(2010-11-21):
距离能到多少?速度呢?有个实际测试结果吗?
最近出的si1000怎么样?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A:
ls的模块体积还是大了些,那个mini的模块什么时候能供应?

那你看看我们的模块是否够小,贴片的16*13m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1254624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贵了。

好像现在直接用芯片价格很便宜了哦,也就12,13块钱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距离能到多少?速度呢?有个实际测试结果吗?
最近出的si1000怎么样?
我们的SI1000模块已经推出,距离大概在800m,可以提供带液晶屏的演示及开发板方便测试性能和开发。

网友(2011-05-04):
原来都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