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赛结束 发几个AD、DA和AD9852、AD9834的示例代码

楼主(2009-09-12):
ad、da芯片都是从TI申请的,在此感谢下
很多是用msp430控制的,编译环境IAR,引脚映射在xxx.h里面 ,转到AVR很容易,

#define AD9852_MasterReset_DIR      P5DIR_bit.P5DIR_0
#define AD9852_MasterReset_OUT      P5OUT_bit.P5OUT_0

转到avr的话 这样就行了
#define AD9852_MasterReset_DIR      DDRA_Bit0
#define AD9852_MasterReset_OUT      PORTA_Bit0

硬件原理图基本上是数据手册里的参考图

网友:
ad9834的引脚9,10引脚不太懂,还有晶振是固定的吗,请各位高手帮下我

楼主:
AD9834有2个频率控制寄存器和2个相位控制寄存器

9  FSELECT  Frequency Select Input. FSELECT controls which frequency register, FREQ0 or FREQ1, is used in the phase
accumulator. The frequency register to be used can be selected using Pin FSELECT or Bit FSEL. When Bit FSEL is
used to select the frequency register, the FSELECT pin should be tied to CMOS high or low.

10  PSELECT  Phase Select Input. PSELECT controls which phase register, PHASE0 or PHASE1, is added to the phase accumulator
output. The phase register to be used can be selected using Pin PSELECT or Bit PSEL. When the phase registers are being
controlled by Bit PSEL, the PSELECT pin should be tied to CMOS high or low.

9,10两个引脚就是来选择哪个寄存器输出有效的

当控制寄存器的PIN/SW位置1时,频率/相位寄存器由外部引脚选择,当PIN/SW清0时,由FSEL/PSEL位选择

网友:
终于懂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顶一下,虽然现在用不到

网友(2010-05-16):
回复 楼主:

网友(2011-07-11):
谢谢 最近在研究dds ad9834

网友(2011-12-10):
这个我得好好顶一下

网友(2012-09-10):
请教一下,AD9834 和 AD9833 的指令是否一样?

我之前用过 AD9833,现在想用 AD9834 完成下面这个 I-Q 信号输出的功能:Can multiple DDS devices be synchronized for, say, I-Q capability?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

AD9834为什麽要有两个频率寄存器(FREQ0和FREQ1)以及两个相位寄存器(PHASE0和PHASE1)?

因为IC只有一个输出,如果两个频率寄存器和两个相位寄存器都写了值,

那请问输出频率和相位会由哪一个寄存器来决定,还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