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方案征求想用RF代替串口

楼主(2009-09-13):
目前用法,中心设置一个48口串口服务器,下面的终端都是rs232 串口,所以产生大量的连线,能否有方案透明代替这些线缆
终端的RS232都可以改造

网友:
你把所有的232接口,都接上一个无线模块不久行了。

网友:
无线串口嘛

网友:
用无线模块是可以的
但有几个问题要考虑
1,延时时间
2,数据量
3,传输速率
4,传输距离与环境
等等……

网友:
最好用以太网

楼主:
可能大家没有仔细看,或者我没说清楚,48个串口 用无线归结到中心一个无线节点上,是不是需要分时复用,这时候会不会丢数据
有没有人做过实际开发的经验,我们也买了不少无线模块,但是好像做不到透明代替
目前是一个48口rs232 console server ,另外一头是以太网,就是因为cable太多,客户不满意,现在实验过无线方式,就是49个无线模块,NRF的,48 对1 ,但是好像可靠性不是那么高,13个就不行了

网友(2009-10-24):
你的传输距离有多少?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让那个接收到点轮流去查询48个点,那48个点在收到查询命令时才向接收点发送数据。

网友:
估计是数据量比较大,传输速率不够,时序跟不上

网友:
做过类似案子, 你要用96个模块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也不是很容易。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类似的案例,但是没有做过48-1.不过您不妨可以将要求发给我
1,延时时间
2,数据量
3,传输速率
4,传输距离与环境。
nothing_plq@163.COM。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具体是这样的,48个服务器,linux的,串口 9600-n-8-1 console显示启动状态信息等等
通过48个RS232 电缆连接到console server, 当然就要48对电缆了,这个对机柜配置来说很不好,布线啊,维护啊都是问题
所以想通过无线解决,消除这些连线,consoleserver 可以重新设计,但是要求透明代替

要做到透明代替目前看来很困难 ,数据量肯定不小,linux启动 操作,那都是要通过这个consoleserver 来管理的

网友:
请问谁可以开发2.4G的鼠标键盘?加我QQ:1016353835

网友(2010-02-06):
成熟2.4G鼠标键盘方案,如有需要请加QQ:1016353835,请注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