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四轴已经达到了商品四轴稳定程度,把我这段时间做四轴的一些总结发出来,希望大家

楼主(2009-09-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4NzMyNjE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4NzMyNDc2.html
这是我在优酷上传的两段视频。

从开始做四轴到现在,已经累计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开始的尝试用四元数法进行姿态检测,到接着使用的卡尔曼滤波算法,我们走过了很多弯路,我在从上周开始了对德国人四轴代码的研究和移植,发现德国人的代码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改变了很多我对模型的想法,因为本人是第一次尝试着制作模型,因此感觉很多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经过了一周的时间,我将德国人的代码翻译并移植到了我目前的四轴上,并进行了调试,今天,专门请到了一个飞直升机的教练,对我们的四轴进行试飞,并与一个华科尔的四轴进行了现场比较,现在我们四轴的稳定性已经达到了商品四轴的程度。下面是我这一周时间内对德国人代码的一些理解:

德国人代码中的姿态检测算法:
首先,将陀螺仪和加速度及的测量值减常值误差,得到角速度和加速度,并对角速度进行积分,然后对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计的数值进行融合。融合分为两部分,实时融合和长期融合,实时融合每一次算法周期都要执行,而长期融合没256个检测周期执行一次,(注意检测周期小于控制周期的2ms)
实时融合:
1.将陀螺仪积分和加表滤波后的值做差;
2.按照情况对差值进行衰减,并作限幅处理;
3.将衰减值加入到角度中。
长期融合:
长期融合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角速度的漂移进行估计(估计值是要在每一个控制周期都耦合到角度中的),二是对陀螺仪的常值误差(也就是陀螺仪中立点)进行实时的修正。
1.将陀螺仪积分的积分和加速度积分做差(PS:为什么这里要使用加表积分和陀螺仪积分的积分,因为在256个检测周期内,有一些加速度计的值含有有害的加速度分量,如果只使用一个时刻的加表值对陀螺仪漂移进行估计,显然估计值不会准确,使用多个周期的值进行叠加后做座平均处理,可以减小随机的有害加速度对估计陀螺仪漂移过程中所锁产生的影响)
2.将上面两个值进行衰减,得到估计的陀螺仪漂移
3.对使考虑了陀螺仪漂移和不考虑陀螺仪漂移得到的角度做差,如果这两个值较大,说明陀螺仪在前段时间内测到的角速率不够准确,需要对差值误差(也就是陀螺仪中立点)进行修正,修正幅度和差值有关
长期融合十分关键,如果不能对陀螺仪漂移做修正,则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速率环的稳定性会降低。

下面比较一下德国四轴中姿态检测部分和卡尔曼滤波之间的关系:
卡尔曼滤波是一种线性系统的最优估计滤波方法。对于本系统而言,使用卡尔曼滤波的作用是通过对系统状态量的估计,和通过加速度计测量值对系统状态进行验证,从而得到该系统的最优状态量,并实时更新系统的各参数(矩阵),而最重要的一点,改滤波器能够对陀螺仪的常值漂移进行估计,从而保证速率环的正常运行,并在加速度计敏感到各种有害加速度的时候,使姿态检测更加准确。但是卡尔曼滤波器能否工作在最优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模型的准确性,模型参数的标定和系统参数的选取。然而,仅仅通过上位机观测而得到最优工作参数是不显示的,因为参数的修改会导致整个系统中很多地方发生改变,很难保证几个值都恰好为最优解,这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大量的测量数据和系统的仿真,通过我对卡尔曼滤波器的使用,发现要想兼顾锁有的问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德国人的姿态检测部分是在尝试使用一种简单方法去解决复杂问题,他既没有使用传统的四元数法进行姿态检测,也么有使用卡尔曼滤波。他的计算量不比最简单的卡尔曼滤程序波程序的计算量小,但与卡尔曼滤波相比,更加直观,易于理解,参数调节也更加方便。我个人理解,这个方法是在尝试着对卡尔曼滤波这一复杂相互耦合的多状态变量的线性系统状态估计过程进行了简单的解耦,从而将姿态的最优估计和陀螺仪漂移的最优估计分隔开,这样,就可以通过比较直观的观测手段对两个部分的参数进行调整,但是,这种方法的理论性肯定不如使用四元数法和卡尔曼滤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由于卡尔曼滤波器设计的难度,使用这种方法还是比较现实的。

控制算法:
德国人的控制算法的核心是对角速度做PI计算,P的作用是使四轴能够产生对于外界干扰的抵抗力矩,I的作用是让四轴产生一个与角度成正比的抵抗力。
如果只有P的作用,将四轴拿在手上就会发现,四轴能够抵抗外界的干扰力矩的作用,而且这个抵抗力非常快速,只要手妄图改变四轴的转速,四轴就会产生一个抵抗力矩,但是,如果用手将四轴扳过一个角度,则四轴无法自己回到水平的角度位置,这就需要I的调节作用。

对角速度做I(积分)预算实际得到的就是角度,德国人四轴里面用的也是角度值,如果四轴有一个倾斜角度,那么四轴就会自己进行调整,直到四轴的倾角为零,它所产生的抵抗力是与角度成正比的,但是,如果只有I的作用,会使四轴迅速产生振荡,因此,必须将P和I结合起来一起使用,这时候基本上就会得到德国四轴的效果了。

在对角速度进行了PI调节之后,德国人将操纵杆的值融合到结果中去,并对得到的新的值有进行了一次PI计算,这个积分参数很小,使用这个积分的作用因为,四轴在有一个非常小的倾角的情况下产生的抵抗力矩很小,无法使四轴回到水平位置,这就会导致无论怎么手动调节微调,四轴都很难做到悬停,会不停得做水平漂移运动,这就必须不停的进行调整。

下面是我给德国四轴中飞控程序的一些注释:

void Piep(unsigned char Anzahl)
{
while(Anzahl--)
{
  if(MotorenEin) return; //auf keinen Fall im Flug!
  beeptime = 100;
  Delay_ms(250);
}
}

//函数:SetNeutral设定传感器发出参数的中立数值,因为有漂移所以要使其每次工作都要测量出来。
//############################################################################
//  Nullwerte ermitteln
/*设置中立点*/
void SetNeutral(void)
//############################################################################
{
/*加速度计中立点*/
NeutralAccX = 0;
NeutralAccY = 0;
NeutralAccZ = 0;
/*陀螺仪中立点*/
AdNeutralNick = 0;
AdNeutralRoll = 0;
AdNeutralGier = 0;
    Parameter_AchsKopplung1 = 0;
    Parameter_AchsGegenKopplung1 = 0;。。。

/*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弄得太明白,检测中立点的函数被调用了两次,但是第一次的数据好像没有保存,只用到了

第二次的数据*/
/*记录中立点*/
CalibrierMittelwert();
    Delay_ms_Mess(100);
/*记录中立点*/
CalibrierMittelwert();
/*既然只使用了后一次的数据,为什么要进行两次记录中立点的函数*/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HOEHENREGELUNG))
     {
      if((MessLuftdruck > 950) || (MessLuftdruck < 750)) SucheLuftruckOffset();//如果气压表输出在

950外750内,则设定气压初始的偏差。
     }

/*将量测值作为陀螺仪的中立点*/
AdNeutralNick= AdWertNick;
AdNeutralRoll= AdWertRoll;
AdNeutralGier= AdWertGier;

/*这两个参数在飞控程序中没有用到*/
StartNeutralRoll = AdNeutralRoll;
StartNeutralNick = AdNeutralNick;

    if(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 > 4) //
    {
/*由于在函数CalibrierMittelwert()中加速度计的输出乘以了ACC_AMPLIFY,所以这里必须处以ACC_AMPLIFY,

在这段程序中,所有的对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值的衰减或者放大都是为了让
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计数值在同样的角度偏差的情况下能基本匹配,如果不匹配,那么就谈不上用加速度计来补

偿陀螺仪积分了*/
      NeutralAccY = abs(Mittelwert_AccRoll) / ACC_AMPLIFY;
  NeutralAccX = abs(Mittelwert_AccNick) / ACC_AMPLIFY;
  NeutralAccZ = Aktuell_az;
    }
    else
    {
/*如果发现变化不大,则仍然储存上一次的*/
      NeutralAccX = (int)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 * 256 + (int)

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1]);
  NeutralAccY = (int)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ROLL]) * 256 + (int)

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ROLL+1]);
  NeutralAccZ = (int)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Z]) * 256 + (int)

eeprom_read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Z+1]);
    }

/*将所有数据清零,这里带2的变量都是加入了陀螺仪漂移补偿值之后得到的角度*/
        Mess_IntegralNick = 0;
    Mess_IntegralNick2 = 0;
    Mess_IntegralRoll = 0;
    Mess_IntegralRoll2 = 0;
    Mess_Integral_Gier = 0;
    MesswertNick = 0;
    MesswertRoll = 0;
    MesswertGier = 0;
    StartLuftdruck = Luftdruck;
    HoeheD = 0;
    Mess_Integral_Hoch = 0;
    KompassStartwert = KompassValue;
    GPS_Neutral();
    beeptime = 50;  //
/*从EEPROM中读取陀螺仪积分到达90°时候的值,并储存,当得到的姿态角度大于这个范围时,说明超过了90°

,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理*/
Umschlag180Nick = (long) EE_Parameter.WinkelUmschlagNick * 2500L;
Umschlag180Roll = (long) EE_Parameter.WinkelUmschlagRoll * 2500L;
    ExternHoehenValue = 0;
}

///////////////////////////////
//函数描述 :求参数的平均数值
//////////////////////////////

//############################################################################
// Bearbeitet die Messwerte
void Mittelwert(void)
// 根据测量值 计算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数据
//############################################################################
{
    static signed long tmpl,tmpl2;
        /*将陀螺仪数据减去常值误差,得到实际的叫速率的倍数*/
    MesswertGier = (signed int) AdNeutralGier - AdWertGier;
    MesswertRoll = (signed int) AdWertRoll - AdNeutralRoll;
    MesswertNick = (signed int) AdWertNick - AdNeutralNick;

//DebugOut.Analog[26] = MesswertNick;
DebugOut.Analog[28] = MesswertRoll;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
/*加速度计数据滤波,ACC_AMPLIFY=12 得到的Mittelwert_AccNick是加速度计数值的12倍*/
/*AdWertAccNick为测量值*/
// Beschleunigungssensor  ++++++++++++++++++++++++++++++++++++++++++++++++
Mittelwert_AccNick = ((long)Mittelwert_AccNick * 1 + ((ACC_AMPLIFY * (long)AdWertAccNick))) /

2L;//具有滤波功能的方法,用当前加速度和上次的加速度平均
Mittelwert_AccRoll = ((long)Mittelwert_AccRoll * 1 + ((ACC_AMPLIFY * (long)AdWertAccRoll))) / 2L;
Mittelwert_AccHoch = ((long)Mittelwert_AccHoch * 1 + ((long)AdWertAccHoch)) / 2L;

/*计算加速度计的积分,加速度计对运动十分敏感,采用加速度计积分,可以减少瞬间的运动加速度的影响*/
    IntegralAccNick += ACC_AMPLIFY * AdWertAccNick;
    IntegralAccRoll += ACC_AMPLIFY * AdWertAccRoll;
    IntegralAccZ    += Aktuell_az - NeutralAccZ;
// Gier  ++++++++++++++++++++++++++++++++++++++++++++++++
/*偏航方向无法进行滤波,因此直接进行积分得到偏航角度*/
            Mess_Integral_Gier +=  MesswertGier;
            Mess_Integral_Gier2 += MesswertGier;
/*耦合项应该是另外两个陀螺仪对这个轴上陀螺仪的影响,当四轴在稳定姿态不为水平的时候,进行偏航运动时

候所进行的补偿*/
/*假设目前的俯仰角是30°,而横滚角是0°,这时候如保持俯仰和横滚轴没有任何运动,而将偏航轴转动90°

,那么实际的俯仰角就会变为0°,横滚角就会变为30°
  但是,按照目前的算法,由于俯仰和横滚方向没有运动,因此就不会有陀螺仪的积分,俯仰和横滚角是不变的

,这就是采用陀螺仪直接积分测角度的不完善性,这时候
  使用加速度计对姿态进行修正能够起到作用,但是需要一段时间,使用下面的这段话,就是将偏航轴的运动耦

合在另外两个轴上,使姿态角度能够迅速收敛到真实值上*/
/*注:使用四元数法进行姿态结算可以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但这种方法需要有准确的陀螺仪和加表的数学模型,

四元数法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矩阵计算,
  而且对四元数姿态进行加速度计的融合不太方便*/
      if(!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ACHSENKOPPLUNG_AKTIV))//不在俯仰滚转控制循环中
         {
            tmpl = Mess_IntegralNick / 4096L;
            tmpl *= MesswertGier;
            tmpl *= Parameter_AchsKopplung1;  //125
            tmpl /= 2048L;
            tmpl2 = Mess_IntegralRoll / 4096L;
            tmpl2 *= MesswertGier;
            tmpl2 *= Parameter_AchsKopplung1;
            tmpl2 /= 2048L;
         }
      else  tmpl = tmpl2 = 0;
// Roll  ++++++++++++++++++++++++++++++++++++++++++++++++
            MesswertRoll += tmpl;
            MesswertRoll += (tmpl2*Parameter_AchsGegenKopplung1)/512L;
            Mess_IntegralRoll2 += MesswertRoll;
            Mess_IntegralRoll +=  MesswertRoll - LageKorrekturRoll;
                        /*积分超过半圈的情况*/
            if(Mess_IntegralRoll > Umschlag180Roll)
            {
             Mess_IntegralRoll  = -(Umschlag180Roll - 10000L);
             Mess_IntegralRoll2 = Mess_IntegralRoll;
            }
            if(Mess_IntegralRoll <-Umschlag180Roll)//一样
            {
             Mess_IntegralRoll =  (Umschlag180Roll - 10000L);
             Mess_IntegralRoll2 = Mess_IntegralRoll;
            }
            if(AdWertRoll < 15)   MesswertRoll = -1000;
            if(AdWertRoll <  7)   MesswertRoll = -2000;
            if(PlatinenVersion == 10)
{
              if(AdWertRoll > 1010) MesswertRoll = +1000;
              if(AdWertRoll > 1017) MesswertRoll = +2000;
}
else
{
              if(AdWertRoll > 2020) MesswertRoll = +1000;
              if(AdWertRoll > 2034) MesswertRoll = +2000;
}
// Nick  ++++++++++++++++++++++++++++++++++++++++++++++++
            MesswertNick -= tmpl2;
            MesswertNick -= (tmpl*Parameter_AchsGegenKopplung1)/512L;
            Mess_IntegralNick2 += MesswertNick;
                        /*LageKorrekturNick是通过加速度计积分和角速率积分的积分进行做差比较得到

的,*/
            Mess_IntegralNick  += MesswertNick - LageKorrekturNick;
            if(Mess_IntegralNick > Umschlag180Nick)
            {
             Mess_IntegralNick = -(Umschlag180Nick - 10000L);
             Mess_IntegralNick2 = Mess_IntegralNick;
            }
            if(Mess_IntegralNick <-Umschlag180Nick)
            {
             Mess_IntegralNick =  (Umschlag180Nick - 10000L);
             Mess_IntegralNick2 = Mess_IntegralNick;
            }
            if(AdWertNick < 15)   MesswertNick = -1000;
            if(AdWertNick <  7)   MesswertNick = -2000;
            if(PlatinenVersion == 10)
{
              if(AdWertNick > 1010) MesswertNick = +1000;
              if(AdWertNick > 1017) MesswertNick = +2000;
}
else
{
              if(AdWertNick > 2020) MesswertNick = +1000;
              if(AdWertNick > 2034) MesswertNick = +2000;
}
//++++++++++++++++++++++++++++++++++++++++++++++++
// ADC einschalten
    ANALOG_ON; //重新开始模拟量的采集
//++++++++++++++++++++++++++++++++++++++++++++++++

/*上一步计算完了积分之后,现在将积分赋值,因此后面使用的就将是IntegralNick,IntegralNick2等数据了

*/
    Integral_Gier  = Mess_Integral_Gier;
    IntegralNick = Mess_IntegralNick;
    IntegralRoll = Mess_IntegralRoll;
    IntegralNick2 = Mess_IntegralNick2;
    IntegralRoll2 = Mess_IntegralRoll2;

/*这部分代码不执行,因为在EEPROM中CFG_DREHRATEN_BEGRENZER这一位为0*/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DREHRATEN_BEGRENZER && !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if(MesswertNick > 200)       MesswertNick += 4 * (MesswertNick - 200);
    else if(MesswertNick < -200) MesswertNick += 4 * (MesswertNick + 200);
    if(MesswertRoll > 200)       MesswertRoll += 4 * (MesswertRoll - 200);
    else if(MesswertRoll < -200) MesswertRoll += 4 * (MesswertRoll + 200);
  }
    if(Poti1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1]] + 110) Poti1++;
else if(Poti1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1]] + 110 && Poti1) Poti1--;
    if(Poti2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2]] + 110) Poti2++; else if(Poti2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2]] + 110 && Poti2) Poti2--;
    if(Poti3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3]] + 110) Poti3++; else if(Poti3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3]] + 110 && Poti3) Poti3--;
    if(Poti4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4]] + 110) Poti4++; else if(Poti4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4]] + 110 && Poti4) Poti4--;
    if(Poti1 < 0) Poti1 = 0; else if(Poti1 > 255) Poti1 = 255;
    if(Poti2 < 0) Poti2 = 0; else if(Poti2 > 255) Poti2 = 255;
    if(Poti3 < 0) Poti3 = 0; else if(Poti3 > 255) Poti3 = 255;
    if(Poti4 < 0) Poti4 = 0; else if(Poti4 > 255) Poti4 = 255;
}

//函数:校正平均值

//############################################################################
// Messwerte beim Ermitteln der Nullage
/*确定零位*/
/*记录中立点*/
void CalibrierMittelwert(void)
//############################################################################
{
    // ADC auschalten, damit die Werte sich nicht w鋒rend der Berechnung 鋘dern
ANALOG_OFF;
MesswertNick = AdWertNick;
MesswertRoll = AdWertRoll;
MesswertGier = AdWertGier;
/*要乘以 ACC_AMPLIFY 是为了进行数值的匹配*/
Mittelwert_AccNick = ACC_AMPLIFY * (long)AdWertAccNick;
Mittelwert_AccRoll = ACC_AMPLIFY * (long)AdWertAccRoll;
Mittelwert_AccHoch = (long)AdWertAccHoch;
   // ADC einschalten
    ANALOG_ON; //开模拟量
    if(Poti1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1]] + 110) Poti1++;
else if(Poti1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1]] + 110 && Poti1) Poti1--;

if(Poti2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2]] + 110) Poti2++;
else if(Poti2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2]] + 110 && Poti2) Poti2--;

if(Poti3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3]] + 110) Poti3++;
else if(Poti3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3]] + 110 && Poti3) Poti3--;

    if(Poti4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4]] + 110) Poti4++;
else if(Poti4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POTI4]] + 110 && Poti4) Poti4--;

    if(Poti1 < 0) Poti1 = 0;
else if(Poti1 > 255) Poti1 = 255;

    if(Poti2 < 0) Poti2 = 0;
else if(Poti2 > 255) Poti2 = 255;

    if(Poti3 < 0) Poti3 = 0;
else if(Poti3 > 255) Poti3 = 255;

    if(Poti4 < 0) Poti4 = 0;
else if(Poti4 > 255) Poti4 = 255;

/*这两个数据是在对陀螺仪积分区域进行的限制,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说明就超出了+-90°的范围,则需要相应

的改变*/
Umschlag180Nick = (long) EE_Parameter.WinkelUmschlagNick * 2500L;
Umschlag180Roll = (long) EE_Parameter.WinkelUmschlagNick * 2500L;
}

//发送电机数据
//############################################################################
// Senden der Motorwerte per I2C-Bus
void SendMotorData(void)
//############################################################################
{
    if(MOTOR_OFF || !MotorenEin)//关机或未工作
        {
        Motor_Hinten = 0;
        Motor_Vorne = 0;
        Motor_Rechts = 0;
        Motor_Links = 0;//都置零
        if(MotorTest[0]) Motor_Vorne = MotorTest[0];
        if(MotorTest[1]) Motor_Hinten = MotorTest[1];
        if(MotorTest[2]) Motor_Links = MotorTest[2];
        if(MotorTest[3]) Motor_Rechts = MotorTest[3];//如果是试验就干。
        }

    DebugOut.Analog[12] = Motor_Vorne;
    DebugOut.Analog[13] = Motor_Hinten;
    DebugOut.Analog[14] = Motor_Links;
    DebugOut.Analog[15] = Motor_Rechts;

    //Start I2C Interrupt Mode
    twi_state = 0;
    motor = 0;
    i2c_start();
}

//函数:参数分配

//############################################################################
// Tr鋑t ggf. das Poti als Parameter ein
void ParameterZuordnung(void)
//############################################################################
{
//
/*这个宏定义的作用是:将a中的值赋给b,并将b限制在max和min之间*/
#define CHK_POTI(b,a,min,max) { if(a > 250) { if(a == 251) b = Poti1; else if(a == 252) b =

Poti2; else if(a == 253) b = Poti3; else if(a == 254) b = Poti4;} else b = a; if(b <= min) b =

min; else if(b >= max) b = max;}
CHK_POTI(Parameter_MaxHoehe,EE_Parameter.MaxHoehe,0,255);
CHK_POTI(Parameter_Luftdruck_D,EE_Parameter.Luftdruck_D,0,100);
CHK_POTI(Parameter_Hoehe_P,EE_Parameter.Hoehe_P,0,100);
CHK_POTI(Parameter_Hoehe_ACC_Wirkung,EE_Parameter.Hoehe_ACC_Wirkung,0,255);
CHK_POTI(Parameter_KompassWirkung,EE_Parameter.KompassWirkung,0,255);
CHK_POTI(Parameter_Gyro_P,EE_Parameter.Gyro_P,10,255);
CHK_POTI(Parameter_Gyro_I,EE_Parameter.Gyro_I,0,255);
CHK_POTI(Parameter_I_Faktor,EE_Parameter.I_Faktor,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1,EE_Parameter.UserParam1,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2,EE_Parameter.UserParam2,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3,EE_Parameter.UserParam3,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4,EE_Parameter.UserParam4,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5,EE_Parameter.UserParam5,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6,EE_Parameter.UserParam6,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7,EE_Parameter.UserParam7,0,255);
CHK_POTI(Parameter_UserParam8,EE_Parameter.UserParam8,0,255);
CHK_POTI(Parameter_ServoNickControl,EE_Parameter.ServoNickControl,0,255);
CHK_POTI(Parameter_LoopGasLimit,EE_Parameter.LoopGasLimit,0,255);
CHK_POTI(Parameter_AchsKopplung1,    EE_Parameter.AchsKopplung1,0,255);
CHK_POTI(Parameter_AchsGegenKopplung1,EE_Parameter.AchsGegenKopplung1,0,255);
CHK_POTI(Parameter_DynamicStability,EE_Parameter.DynamicStability,0,255);

Ki = (float) Parameter_I_Faktor * 0.0001;
MAX_GAS = EE_Parameter.Gas_Max;
MIN_GAS = EE_Parameter.Gas_Min;
}

/*飞控核心*/
//############################################################################
//
void MotorRegler(void)
//############################################################################
{
int motorwert,pd_ergebnis,h,tmp_int;//电机数值,PI算法的计算数值
int GierMischanteil,GasMischanteil;//偏航混合数值,油门混和数值
     static long SummeNick=0,SummeRoll=0;//俯仰积分总和,滚转积分总和
     static long sollGier = 0,tmp_long,tmp_long2;//标准偏航值,
     static long IntegralFehlerNick = 0;//俯仰误差积分
     static long IntegralFehlerRoll = 0;//滚转误差积分
    static unsigned int RcLostTimer;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_neutral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_einschalten = 0,delay_ausschalten = 0;//延迟接通,延迟关闭
    static unsigned int  modell_fliegt = 0;//飞机飞行时间
     static int hoehenregler = 0;//高度调节
     static char TimerWerteausgabe = 0;//时间数值
     static char NeueKompassRichtungMerken = 0;//罗盘方向调整中立值
     static long ausgleichNick, ausgleichRoll;//俯仰均衡,滚转均衡

/*根据测量值 计算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数据*/
Mittelwert();

    GRN_ON;//打开端口
// 
// Gaswert ermitteln//判断油门数值
// 
    GasMischanteil = StickGas;
        if(GasMischanteil < 0) GasMischanteil = 0;

// 
// Emfang schlecht//无线电故障,不好
// 
        if(SenderOkay < 100)
        {
                if(!PcZugriff)
                {
                        if(BeepMuster == 0xffff)
            {
             beeptime = 15000;
             BeepMuster = 0x0c00;
            }
                }
        if(RcLostTimer) RcLostTimer--;
        else
                {
                        MotorenEin = 0;
                        Notlandung = 0;
                }
        ROT_ON;
        if(modell_fliegt > 2000)
        {
                        GasMischanteil = EE_Parameter.NotGas;
            Notlandung = 1;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0;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0;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0;
                }
        else
                        MotorenEin = 0;
        } // end of if(SenderOkay < 100)
// 
// Emfang gut//
// 
        else if(SenderOkay > 140)
        {
                Notlandung = 0;
                RcLostTimer = EE_Parameter.NotGasZeit * 50;
                if(GasMischanteil > 40)
                {
                        if(modell_fliegt < 0xffff)
                                modell_fliegt++;
                }
                if((modell_fliegt < 200) || (GasMischanteil < 40))
                {
                        SummeNick = 0;
                        SummeRoll = 0;
                        Mess_Integral_Gier = 0;
                        Mess_Integral_Gier2 = 0;
                }
// 
// auf Nullwerte kalibrieren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AS]] > 80) && MotorenEin == 0)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75)
                        {
                                if(++delay_neutral > 200)
                                {
                                        GRN_OFF;
                                        MotorenEin = 0;
                    delay_neutral = 0;
                    modell_fliegt = 0;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 abs(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70)
                    {
                                                unsigned char setting=1;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70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setting = 1;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70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setting = 2;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70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setting = 3;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70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setting = 4;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70 && 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70) setting = 5;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TIVE_SET], setting);
                    }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HOEHENREGELUNG))  // H鰄enregelung

aktiviert?
                    {
                                                if((MessLuftdruck > 950) || (MessLuftdruck < 750))
                                                        SucheLuftruckOffset();
                    }
                    ReadParameterSet(GetActiveParamSetNumber(), (unsigned char *)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0], STRUCT_PARAM_LAENGE);
                                        SetNeutral();
                    Piep(GetActiveParamSetNumber());
                }
                        }
                        else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75)
            {
                                if(++delay_neutral > 200)  // nicht sofort
                {
                                        GRN_OFF;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0xff); // Werte l鰏chen
                    MotorenEin = 0;
                    delay_neutral = 0;
                    modell_fliegt = 0;
                    SetNeutral();//设立中性点。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NeutralAccX / 256); //

ACC-NeutralWerte speichern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NICK+1],NeutralAccX % 256); //

ACC-NeutralWerte speichern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ROLL],NeutralAccY / 256);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ROLL+1],NeutralAccY % 256);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Z],(int)NeutralAccZ / 256);
                    eeprom_write_byte(&EEPromArray[EEPROM_ADR_ACC_Z+1],(int)NeutralAccZ % 256);
                    Piep(GetActiveParamSetNumber());
                }
            }
            else
                                delay_neutral = 0;
                } // end if of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75)
// 
// Gas ist unten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AS]] < 35-120)
            {
                                // Starten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75)
                {
// 
// Einschalten
// 
                    if(++delay_einschalten > 200)
                                        {
                        delay_einschalten = 200;
                        modell_fliegt = 1;
                        MotorenEin = 1;
                        sollGier = 0;
                        Mess_Integral_Gier = 0;
                        Mess_Integral_Gier2 = 0;
                        Mess_IntegralNick = 0;
                        Mess_IntegralRoll = 0;
                        Mess_IntegralNick2 = IntegralNick;
                        Mess_IntegralRoll2 = IntegralRoll;
                        SummeNick = 0;
                        SummeRoll = 0;
                    }
                }
                else
                                        delay_einschalten = 0;//没事,就让其延迟关闭为0
                //Auf Neutralwerte setzen
// 
// Auschalten
/*切换*/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75)
                {
                                        if(++delay_ausschalten > 200)  // nicht sofort
                    {
                    MotorenEin = 0;
                    delay_ausschalten = 200;
                    modell_fliegt = 0;
                    }
                }
                else delay_ausschalten = 0;
            }
        } // end if of else if(SenderOkay > 140)

// 
// neue Werte von der Funke
// 
if(!NewPpmData-- || Notlandung)
  {
    int tmp_int;
static int stick_nick,stick_roll;//俯仰杆,倾斜杆

    ParameterZuordnung();

/*新老数据滤波混合,这里改变的应该是期望角位置,必须知道EE_Parameter.Stick_P的数值才可以得到滤波效

果*/
    StickNick = (StickNick * 3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Stick_P) / 4; //新数据和老数据混合起滤波作用

/*将期望角位置的微分加入操纵杆变量上,这里必须知道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的求法,和

EE_Parameter.Stick_D得数值*/
    StickNick += PPM_diff[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Stick_D;//增加上微分

量,用于提高反应的快速性。

    StickRoll = (StickRoll * 3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Stick_P) / 4;
    StickRoll += PPM_diff[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Stick_D;

    StickGier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StickGas  = 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AS]] + 120;

/*用此记录历史上的最大给杆量,如果给杆量很小,则Max数值会不断减小,用于在后面给陀螺仪积分做补偿时

,对加速度计数据和陀螺仪积分的差值做衰减*/
   if(abs(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MaxStickNick)
     MaxStickNick = abs(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else MaxStickNick--;
   if(abs(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MaxStickRoll)
     MaxStickRoll = abs(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else MaxStickRoll--;
/*如果在降落过程中,则数据为0,也就是说降落的过程中不需要衰减,降落时候的保持位置全部为0,所以不需

要衰减*/
   if(Notlandung)
   {
           MaxStickNick = 0; MaxStickRoll = 0;
   }

/*可以认为是控制参数,前一个是陀螺仪的比例项(速率环参数) 后一个是陀螺仪积分即姿态角的比例(位置

环参数)*/
    GyroFaktor     = ((float) Parameter_Gyro_P + 10.0) / 256.0;
    IntegralFaktor = ((float) Parameter_Gyro_I) / 44000;


//+ Digitale Steuerung per DubWise

#define KEY_VALUE (Parameter_UserParam1 * 4)  //(Poti3 * 8)//为了增加杆的输入的丰富性,提供了扩展

的杆的描述,对最终杆的描述更加丰富。
if(DubWiseKeys[1])
        beeptime = 10;
if(DubWiseKeys[1] & DUB_KEY_UP)
        tmp_int = KEY_VALUE;
else if(DubWiseKeys[1] & DUB_KEY_DOWN)
        tmp_int = -KEY_VALUE;
else
        tmp_int = 0;

ExternStickNick = (ExternStickNick * 7 + tmp_int) / 8;

if(DubWiseKeys[1] & DUB_KEY_LEFT)
        tmp_int = KEY_VALUE;
else if(DubWiseKeys[1] & DUB_KEY_RIGHT)
        tmp_int = -KEY_VALUE;
else
        tmp_int = 0;

ExternStickRoll = (ExternStickRoll * 7 + tmp_int) / 8;

if(DubWiseKeys[0] & 8)
        ExternStickGier = 50;
else if(DubWiseKeys[0] & 4)
        ExternStickGier =-50;
else
        ExternStickGier = 0;

if(DubWiseKeys[0] & 2)
        ExternHoehenValue++;

if(DubWiseKeys[0] & 16)
        ExternHoehenValue--;

StickNick += ExternStickNick / 8;
StickRoll += ExternStickRoll / 8;
StickGier += ExternStickGier;

//+ Analoge Steuerung per Seriell

if(ExternControl.Config & 0x01 && Parameter_UserParam1 > 128)//同上,具有扩展功能的控制输入
{
        StickNick += (int) ExternControl.Nick * (int) EE_Parameter.Stick_P;
        StickRoll += (int) ExternControl.Roll * (int) EE_Parameter.Stick_P;
        StickGier += ExternControl.Gier;
    ExternHoehenValue =  (int) ExternControl.Hight * (int)EE_Parameter.Hoehe_Verstaerkung;
    if(ExternControl.Gas < StickGas) StickGas = ExternControl.Gas;
}

/*陀螺仪积分比例为零,应该是Looping的情况?*/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HEADING_HOLD)
        IntegralFaktor =  0;
if(GyroFaktor < 0) GyroFaktor = 0;
if(IntegralFaktor < 0) IntegralFaktor = 0;

// 
// Looping?//这里是在空中转圈的情况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Config & CFG_LOOP_LINKS)  Looping_Links = 1;
  else
   {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Hysterese))) Looping_Links = 0;
     }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Config & CFG_LOOP_RECHTS) Looping_Rechts = 1;
   else
   {
   if(Looping_Rechts) // Hysterese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ROLL]]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Hysterese)) Looping_Rechts = 0;
     }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Config & CFG_LOOP_OBEN) Looping_Oben = 1;
  else
   {
    if(Looping_Oben)  // Hysterese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Hysterese))) Looping_Oben = 0;
     }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Config & CFG_LOOP_UNTEN) Looping_Unten = 1;
   else
   {
    if(Looping_Unten) // Hysterese
     {
      if(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NICK]] > -(EE_Parameter.LoopThreshold -

EE_Parameter.LoopHysterese)) Looping_Unten = 0;
     }
   }
/*不应该出现轴都是Looping的情况*/
   if(Looping_Links || Looping_Rechts)   Looping_Roll = 1; else Looping_Roll = 0;
   if(Looping_Oben  || Looping_Unten) {Looping_Nick = 1; Looping_Roll = 0; Looping_Links = 0;

Looping_Rechts = 0;} else Looping_Nick = 0;
} // end if of if(!NewPpmData-- || Notlandung)

if(Looping_Roll) beeptime = 100;
if(Looping_Roll || Looping_Nick)
{
        if(GasMischanteil > EE_Parameter.LoopGasLimit) GasMischanteil = EE_Parameter.LoopGasLimit;
}

// 
// Bei Empfangsausfall im Flug
// 
if(Notlandung)
{
        /*如果出现紧急降落,则将三个期望位置全部置零,即让飞行器向最稳定的方向调整,同时改变控制参

数,并且不让飞行器处在空中打转的状态*/
        StickGier = 0;
        StickNick = 0;
        StickRoll = 0;
        GyroFaktor  = 0.1;
        IntegralFaktor = 0.005;
        Looping_Roll = 0;
    Looping_Nick = 0;
}

// 
// Integrale auf ACC-Signal abgleichen//加速度信号的积分校准
// 
#define ABGLEICH_ANZAHL 256L

/*计算陀螺仪积分的积分,为了和加速度计的积分做比较,进行角速率的补偿和陀螺仪中立点的修正*/
MittelIntegralNick  += IntegralNick;
MittelIntegralRoll  += IntegralRoll;
MittelIntegralNick2 += IntegralNick2;
MittelIntegralRoll2 += IntegralRoll2;
/*在空中打转过程中,让所有的积分项都为零,因为机动过程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需要尽快结束其控制,然

后自动调平。 */
if(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IntegralAccNick = 0;
    IntegralAccRoll = 0;
    MittelIntegralNick = 0;
    MittelIntegralRoll = 0;
    MittelIntegralNick2 = 0;
    MittelIntegralRoll2 = 0;
    Mess_IntegralNick2 = Mess_IntegralNick;
    Mess_IntegralRoll2 = Mess_IntegralRoll;
    ZaehlMessungen = 0;
    LageKorrekturNick = 0;
    LageKorrekturRoll = 0;
  }

// 
        if(!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long tmp_long, tmp_long2;

/*使用加速度计的值去补偿陀螺仪的积分,这里必须知道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参数,才能够知道补偿了

多少*/
/*其中IntegralNick应该是陀螺仪积分
Mittelwert_AccNick = ((long)Mittelwert_AccNick * 1 + ((ACC_AMPLIFY * (long)AdWertAccNick))) / 2L;

是滤波后的加速度,用当前加速度和上次的加速度平均 */
                tmp_long = (long)(IntegralNick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 (long)

Mittelwert_AccNick);//
                tmp_long2 = (long)(IntegralRoll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 (long)

Mittelwert_AccRoll); //
                tmp_long /= 16;
                tmp_long2 /= 16;

/*如果历史最大摇杆的量比较大,则说明在前段时间内飞行器的姿态可能不为0,这就导致加速度计的输出受到

有害加速度的影响,因此必须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积分差值的基础上做一次衰减*/
                if((MaxStickNick > 15) || (MaxStickRoll > 15))
                {
                        tmp_long  /= 3;
                        tmp_long2 /= 3;
                }

/*当偏航轴的操纵杆输入较大时候,则说明这时候偏航轴有一个角速度,为了消除有害加速度的影响,必须对这

两个数值再做一次衰减*/
                if(abs(PPM_in[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25)
                {
                        tmp_long  /= 3;
                        tmp_long2 /= 3;
                }

/*做一个限制,补偿值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将补偿的范围限制在+-32*/
#define AUSGLEICH 32
                if(tmp_long >  AUSGLEICH)
                        tmp_long  = AUSGLEICH;
                if(tmp_long < -AUSGLEICH)
                        tmp_long  =-AUSGLEICH;
                if(tmp_long2 > AUSGLEICH)
                        tmp_long2 = AUSGLEICH;
                if(tmp_long2 <-AUSGLEICH)
                        tmp_long2 =-AUSGLEICH;

/*将补偿值考虑进去,这时候Mess_IntegralNick补偿了,Mess_IntegralNick2没有补偿,因为在后面还要用到

*/
                Mess_IntegralNick -= tmp_long;
                Mess_IntegralRoll -= tmp_long2;
        } // end if of if(!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当 >ABGLEICH_ANZAHL(256)时候 说明测量了256次航向*/
/*变量ZaehlMessungen是在AD检测的函数中改变的,也就是说,下面这个if语句是每256个检测周期计算一次,

而不是控制周期,检测周期要高于控制周期*/
        if(ZaehlMessungen >= ABGLEICH_ANZAHL)//关于时间积累的处理过程
        {
                static int cnt = 0;
                static char last_n_p,last_n_n,last_r_p,last_r_n;
                static long MittelIntegralNick_Alt,MittelIntegralRoll_Alt;
                if(!Looping_Nick && !Looping_Roll)
                {
                        MittelIntegralNick  /= ABGLEICH_ANZAHL;
                        MittelIntegralRoll  /= ABGLEICH_ANZAHL;
                        /*计算加速度计积分的作用,在不运动时候,xy加速度计的积分应该是0,所以xy积

分而z不积分*/
                        IntegralAccNick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 IntegralAccNick) /

ABGLEICH_ANZAHL;
                        IntegralAccRoll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 IntegralAccRoll) /

ABGLEICH_ANZAHL;
                        IntegralAccZ    = IntegralAccZ / ABGLEICH_ANZAHL;
#define MAX_I 0//(Poti2/10)
// Nick ++++++++++++++++++++++++++++++++++++++++++++++++
                        /*不考虑补偿的陀螺仪积分的积分-加速度计积分/平衡项*/
                        IntegralFehlerNick = (long)(MittelIntegralNick - (long)IntegralAccNick);
                        ausgleichNick = IntegralFehlerNick / EE_Parameter.GyroAccAbgleich;
// Roll ++++++++++++++++++++++++++++++++++++++++++++++++
                        IntegralFehlerRoll = (long)(MittelIntegralRoll - (long)IntegralAccRoll);
                        ausgleichRoll = IntegralFehlerRoll / EE_Parameter.GyroAccAbgleich;

                        LageKorrekturNick = ausgleichNick / ABGLEICH_ANZAHL;
                        LageKorrekturRoll = ausgleichRoll / ABGLEICH_ANZAHL;

                        if((MaxStickNick > 15) || (MaxStickRoll > 15) || (abs(PPM_in

[EE_Parameter.Kanalbelegung[K_GIER]]) > 25))
                        {
                                /*这个参数在后面的程序中还要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值加入到陀螺仪的积分

中,可以认为这个参数是系统对于陀螺仪漂移的估计*/
                                LageKorrekturNick /= 2;
                                LageKorrekturRoll /= 2;
                        }

// 
// Gyro-Drift ermitteln//陀螺漂移的确定
/*对陀螺仪漂移的估计过程*/
// 
/*前面MittelIntegralNick已经用过了,因此这里使用MittelIntegralNick2*/
                        MittelIntegralNick2 /= ABGLEICH_ANZAHL;
                        MittelIntegralRoll2 /= ABGLEICH_ANZAHL;
/*有校正和没有校正的陀螺仪积分做差,即陀螺仪的漂移*/
/*IntegralNick2是没有校正的陀螺仪积分 IntegralNick是有校正的陀螺仪积分 这里的校正指的是使用加速度

计积分进行的校正*/
                        tmp_long  = IntegralNick2 - IntegralNick;
                        tmp_long2 = IntegralRoll2 - IntegralRoll;
    //DebugOut.Analog[25] = MittelIntegralRoll2 / 26;

/*将差值加入到Mess_IntegralNick2和Mess_IntegralRoll2中 这时Mess_IntegralNick2和Mess_IntegralRoll2

被使用*/
                        IntegralFehlerNick = tmp_long;
                        IntegralFehlerRoll = tmp_long2;
/*下面两个公式的作用就是让Mess_IntegralNick2=Mess_IntegralNick,

Mess_IntegralRoll2=Mess_IntegralRoll为下一个计算周期做准备*/
                        Mess_IntegralNick2 -= IntegralFehlerNick;
                        Mess_IntegralRoll2 -= IntegralFehlerRoll;

//    IntegralFehlerNick = (IntegralFehlerNick * 1 + tmp_long) / 2;
//    IntegralFehlerRoll = (IntegralFehlerRoll * 1 + tmp_long2) / 2;

DebugOut.Analog[17] = IntegralAccNick / 26;
DebugOut.Analog[18] = IntegralAccRoll / 26;
DebugOut.Analog[19] = IntegralFehlerNick;// / 26;
DebugOut.Analog[20] = IntegralFehlerRoll;// / 26;
DebugOut.Analog[21] = MittelIntegralNick / 26;
DebugOut.Analog[22] = MittelIntegralRoll / 26;
//DebugOut.Analog[28] = ausgleichNick;
DebugOut.Analog[29] = ausgleichRoll;
DebugOut.Analog[30] = LageKorrekturRoll * 10;

#define FEHLER_LIMIT  (ABGLEICH_ANZAHL * 4)
#define FEHLER_LIMIT2 (ABGLEICH_ANZAHL * 16)
#define BEWEGUNGS_LIMIT 20000

// Nick +++++++++++++++++++++++++++++++++++++++++++++++++

                /*以下部分就是对LageKorrekturNick的修正和对陀螺仪常值误差的修正*/
                cnt = 1;// + labs(IntegralFehlerNick) / 4096;
        if(labs(MittelIntegralNick_Alt - MittelIntegralNick) < BEWEGUNGS_LIMIT)
        {
                        if(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2)
                        {
                                /*必须连续两次的误差都很大,才能进入下面的if语句*/
                                if(last_n_p)
                                {
                                        /*连续两次误差较大时,对陀螺仪漂移进行补偿*/
                                        /*最后改变了LageKorrekturNick的值*/
                                        cnt += labs(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2;
                                        ausgleichNick = IntegralFehlerNick / 8;
                                        if(ausgleichNick > 5000)
                                                ausgleichNick = 5000;
                                        LageKorrekturNick += ausgleichNick / ABGLEICH_ANZAHL;
                                }
                                else
                                        last_n_p = 1;
                        }
                        else
                                last_n_p = 0;

                        if(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2)
                        {
                                if(last_n_n)
                                {
                                        cnt += labs(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2;
                                        ausgleichNick = IntegralFehlerNick / 8;
                                        if(ausgleichNick < -5000) ausgleichNick = -5000;
                                        LageKorrekturNick += ausgleichNick / ABGLEICH_ANZAHL;
                                }
                                else
                                        last_n_n = 1;
                        }
                        else
                                last_n_n = 0;
                }
                else cnt = 0;

                if(cnt > EE_Parameter.Driftkomp)
                        cnt = EE_Parameter.Driftkomp;
/*在飞行器飞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陀螺仪的中立点发生变化,则仍然进行修正*/
/*误差过大时候,改变陀螺仪的常值误差,每次最多改变EE_Parameter.Driftkomp*/
                if(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
                        AdNeutralNick += cnt;

                if(IntegralFehlerNick < -FEHLER_LIMIT)
                        AdNeutralNick -= cnt;

// Roll +++++++++++++++++++++++++++++++++++++++++++++++++
        cnt = 1;// + labs(IntegralFehlerNick) / 4096;

        ausgleichRoll = 0;

        if(labs(MittelIntegralRoll_Alt - MittelIntegralRoll) < BEWEGUNGS_LIMIT)
    {
                if(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2)
                {
                        if(last_r_p)
                        {
                                cnt += labs(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2;
                                ausgleichRoll = IntegralFehlerRoll / 8;
                                if(ausgleichRoll > 5000)
                                        ausgleichRoll = 5000;
                                LageKorrekturRoll += ausgleichRoll / ABGLEICH_ANZAHL;
                        }
                        else
                           last_r_p = 1;
                }
                else
                        last_r_p = 0;
        if(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2)
        {
                        if(last_r_n)
                        {
                                cnt += labs(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2;
                                ausgleichRoll = IntegralFehlerRoll / 8;
                                if(ausgleichRoll < -5000) ausgleichRoll = -5000;
                                LageKorrekturRoll += ausgleichRoll / ABGLEICH_ANZAHL;
                        }
                        else
                                last_r_n = 1;
        }
                else
                        last_r_n = 0;
        }
        else
        {
                cnt = 0;
        }

        if(cnt > EE_Parameter.Driftkomp) cnt = EE_Parameter.Driftkomp;
    if(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
                AdNeutralRoll += cnt;
    if(IntegralFehlerRoll < -FEHLER_LIMIT)
                AdNeutralRoll -= cnt;

DebugOut.Analog[27] = ausgleichRoll;
DebugOut.Analog[23] = AdNeutralNick;//10*(AdNeutralNick - StartNeutralNick);
DebugOut.Analog[24] = 10*(AdNeutralRoll - StartNeutralRoll);
} // 整个的融合过程结束
else
{
        LageKorrekturRoll = 0;
        LageKorrekturNick = 0;
}

/*如果IntegralFaktor为零,也就是没有使用陀螺仪积分对电机输出进行修正,则不使用LageKorrekturRoll,

也就是不进行陀螺仪漂移的补偿*/
/*在Heading_hold标志位被置位的情况下*/
if(!IntegralFaktor)
{
        LageKorrekturRoll = 0;
        LageKorrekturNick = 0;
} // z.B. bei HH

// +++++++++++++++++++++++++++++++++++++++++++++++++++++
/*将上一次的值储存下来*/
   MittelIntegralNick_Alt = MittelIntegralNick;
   MittelIntegralRoll_Alt = MittelIntegralRoll;
// +++++++++++++++++++++++++++++++++++++++++++++++++++++
/*数据清零 加速度计积分每一次都进行清零*/
    IntegralAccNick = 0;
    IntegralAccRoll = 0;
    IntegralAccZ = 0;
    MittelIntegralNick = 0;
    MittelIntegralRoll = 0;
    MittelIntegralNick2 = 0;
    MittelIntegralRoll2 = 0;
    ZaehlMessungen = 0;
} //end if of if(ZaehlMessungen >= ABGLEICH_ANZAHL)
//DebugOut.Analog[31] = StickRoll / (26*IntegralFaktor);

// 
//  Gieren//偏航
// 
    if(abs(StickGier) > 20) // war 35
    {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KOMPASS_FIX))
                        NeueKompassRichtungMerken = 1;
    }
    tmp_int  = (long) EE_Parameter.Gier_P * ((long)StickGier * abs(StickGier)) / 512L; // expo  y

= ax + bx?
    tmp_int += (EE_Parameter.Gier_P * StickGier) / 4;
    sollGier = tmp_int;
        /*如果没有这句话 那么偏航轴的期望角度将一直等于0度 那么如果需要调整偏航轴的角度 就必须一直

不断的进行偏航的修正 加上这句话后 就不用一直修正了*/
    Mess_Integral_Gier -= tmp_int;
    if(Mess_Integral_Gier > 50000) Mess_Integral_Gier = 50000;  // begrenzen约束和限制
    if(Mess_Integral_Gier <-50000) Mess_Integral_Gier =-50000;

// 
//  Kompass
// 
    if(KompassValue && (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KOMPASS_AKTIV))
     {
       int w,v;
       static int SignalSchlecht = 0;
       w = abs(IntegralNick /512);
       v = abs(IntegralRoll /512);
       if(v > w) w = v;
       if(w < 25 && NeueKompassRichtungMerken && !SignalSchlecht)
        {
         KompassStartwert = KompassValue;
         NeueKompassRichtungMerken = 0;
        }
       w = (w * Parameter_KompassWirkung) / 64;
       w = Parameter_KompassWirkung - w;
       if(w > 0)
        {
          if(!SignalSchlecht) Mess_Integral_Gier += (KompassRichtung * w) / 32;
          if(SignalSchlecht) SignalSchlecht--;
        }
        else SignalSchlecht = 500;
     }
// 

// 
//  Debugwerte zuordnen
// 
  if(!TimerWerteausgabe--)
   {
    TimerWerteausgabe = 24;
    DebugOut.Analog[0] = IntegralNick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DebugOut.Analog[1] = IntegralRoll / EE_Parameter.GyroAccFaktor;
    DebugOut.Analog[2] = Mittelwert_AccNick;
    DebugOut.Analog[3] = Mittelwert_AccRoll;
    DebugOut.Analog[4] = MesswertGier;
    DebugOut.Analog[5] = HoehenWert;
    DebugOut.Analog[6] =(Mess_Integral_Hoch / 512);
    DebugOut.Analog[8] = KompassValue;
    DebugOut.Analog[9] = UBat;
    DebugOut.Analog[10] = SenderOkay;
    DebugOut.Analog[16] = Mittelwert_AccHoch;

/*    DebugOut.Analog[16] = motor_rx[0];
    DebugOut.Analog[17] = motor_rx[1];
    DebugOut.Analog[18] = motor_rx[2];
    DebugOut.Analog[19] = motor_rx[3];
    DebugOut.Analog[20] = motor_rx[0] + motor_rx[1] + motor_rx[2] + motor_rx[3];
    DebugOut.Analog[20] /= 14;
    DebugOut.Analog[21] = motor_rx[4];
    DebugOut.Analog[22] = motor_rx[5];
    DebugOut.Analog[23] = motor_rx[6];
    DebugOut.Analog[24] = motor_rx[7];
    DebugOut.Analog[25] = motor_rx[4] + motor_rx[5] + motor_rx[6] + motor_rx[7];
*/
//    DebugOut.Analog[9] = MesswertNick;
//    DebugOut.Analog[9] = SollHoehe;
//    DebugOut.Analog[10] = Mess_Integral_Gier / 128;
//    DebugOut.Analog[11] = KompassStartwert;
//    DebugOut.Analog[10] = Parameter_Gyro_I;
//    DebugOut.Analog[10] = EE_Parameter.Gyro_I;
//    DebugOut.Analog[9] = KompassRichtung;
//    DebugOut.Analog[10] = GasMischanteil;
//    DebugOut.Analog[3] = HoeheD * 32;
//    DebugOut.Analog[4] = hoehenregler;
  }

// 
//  Drehgeschwindigkeit und -winkel zu einem Istwert zusammenfassen//角速度和角度变化的归纳部分
// 
//DebugOut.Analog[26] = MesswertNick;
//DebugOut.Analog[28] = MesswertRoll;

/*对角度做PD,也就是对角速率做了PI*/
    if(Looping_Nick) MesswertNick = MesswertNick * GyroFaktor;
    else             MesswertNick = IntegralNick * IntegralFaktor + MesswertNick * GyroFaktor;
    if(Looping_Roll) MesswertRoll = MesswertRoll * GyroFaktor;
    else             MesswertRoll = IntegralRoll * IntegralFaktor + MesswertRoll * GyroFaktor;
    MesswertGier = MesswertGier * (2 * GyroFaktor) + Integral_Gier * IntegralFaktor / 2;

DebugOut.Analog[25] = IntegralRoll * IntegralFaktor;
DebugOut.Analog[31] = StickRoll;// / (26*IntegralFaktor);
DebugOut.Analog[28] = MesswertRoll;

        /*对控制器输出进行幅度限制*/
    #define MAX_SENSOR  2048
    if(MesswertNick >  MAX_SENSOR) MesswertNick =  MAX_SENSOR;
    if(MesswertNick < -MAX_SENSOR) MesswertNick = -MAX_SENSOR;
    if(MesswertRoll >  MAX_SENSOR) MesswertRoll =  MAX_SENSOR;
    if(MesswertRoll < -MAX_SENSOR) MesswertRoll = -MAX_SENSOR;
    if(MesswertGier >  MAX_SENSOR) MesswertGier =  MAX_SENSOR;
    if(MesswertGier < -MAX_SENSOR) MesswertGier = -MAX_SENSOR;

// 
// H鰄enregelung
// Die H鰄enregelung schw鋍ht lediglich das Gas ab, erh鰄t es allerdings nicht
// 
//OCR0B = 180 - (Poti1 + 120) / 4;
//DruckOffsetSetting = OCR0B;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HOEHENREGELUNG))
{
        int tmp_int;
    if(EE_Parameter.GlobalConfig & CFG_HOEHEN_SCHALTER)
    {
                if(Parameter_MaxHoehe < 50)
                {
                        SollHoehe = HoehenWert - 20;
                        HoehenReglerAktiv = 0;
                }
                else
                        HoehenReglerAktiv = 1;
        }
    else
    {
                SollHoehe = ((int) ExternHoehenValue + (int) Parameter_MaxHoehe) * (int)

EE_Parameter.Hoehe_Verstaerkung - 20;
                HoehenReglerAktiv = 1;
    }

    if(Notlandung)
                SollHoehe = 0;
    h = HoehenWert;
    if((h > SollHoehe) && HoehenReglerAktiv)
    {
                h = ((h - SollHoehe) * (int) Parameter_Hoehe_P) / 16;
                h = GasMischanteil - h;
                h -= (HoeheD * Parameter_Luftdruck_D)/8;
                tmp_int = ((Mess_Integral_Hoch / 512) * (signed long) Parameter_Hoehe_ACC_Wirkung)

/ 32;
                if(tmp_int > 50)
                        tmp_int = 50;
                else if(tmp_int < -50) tmp_int = -50;
                h -= tmp_int;
                hoehenregler = (hoehenregler*15 + h) / 16;
                if(hoehenregler < EE_Parameter.Hoehe_MinGas)
                {
                        if(GasMischanteil >= EE_Parameter.Hoehe_MinGas) hoehenregler =

EE_Parameter.Hoehe_MinGas;
                        if(GasMischanteil < EE_Parameter.Hoehe_MinGas) hoehenregler =

GasMischanteil;
                }
                if(hoehenregler > GasMischanteil) hoehenregler = GasMischanteil;
                GasMischanteil = hoehenregler;
        }
} // 高度调节器工作完成

if(GasMischanteil > MAX_GAS - 20)
         GasMischanteil = MAX_GAS - 20;
// 
// + Mischer und PI-Regler 在PI控制器下的混合数值
// 
DebugOut.Analog[7] = GasMischanteil;
// 
// Gier-Anteil//偏航部分
// 
#define MUL_G  1.0
    GierMischanteil = MesswertGier - sollGier;
// GierMischanteil = 0;

        /*对偏航数值进行限制,尽量避免最后计算出的四个电机的转速小于0*/
    if(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if(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GierMischanteil = -(GasMischanteil / 2);
    if(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if(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GierMischanteil = -((MAX_GAS -

GasMischanteil));
        /*油门本身如果太小了,就限制偏航为0*/
    if(GasMischanteil < 20) GierMischanteil = 0;//
// 
// Nick-Achse俯仰轴
// 
        /*PI调节器*/
        /*这个控制算法实际上是位置环为PI控制,速率环为P控制*/
    DiffNick = MesswertNick - (StickNick - GPS_Nick);
    if(IntegralFaktor) SummeNick += IntegralNick * IntegralFaktor - (StickNick - GPS_Nick);
    else  SummeNick += DiffNick;
    if(SummeNick >  16000) SummeNick =  16000;
    if(SummeNick < -16000) SummeNick = -16000;
    pd_ergebnis = DiffNick + Ki * SummeNick; //PD控制结果为比例+积分控制
    // Motor Vorn
    tmp_int = (long)((long)Parameter_DynamicStability * (long)(GasMischanteil + abs

(GierMischanteil)/2)) / 64;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如果控制器输出太大,则要限制幅度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前后两个电机的实际输出*/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对电机数值进行限幅*/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Vorne = motorwert;
    // Motor Heck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Hinten = motorwert;
// 
// Roll-Achse横滚轴
// 
DiffRoll = MesswertRoll - (StickRoll  - GPS_Roll); // Differenz bestimmen
    if(IntegralFaktor) SummeRoll += IntegralRoll * IntegralFaktor - (StickRoll  - GPS_Roll);// I-

Anteil bei Winkelregelung
    else           SummeRoll += DiffRoll;  // I-Anteil bei HH
    if(SummeRoll >  16000) SummeRoll =  16000;
    if(SummeRoll < -16000) SummeRoll = -16000;
    pd_ergebnis = DiffRoll + Ki * SummeRoll; // PI-Regler f黵 Roll
    tmp_int = (long)((long)Parameter_DynamicStability * (long)(GasMischanteil + abs

(GierMischanteil)/2)) / 64;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if(pd_ergebnis < -tmp_int) pd_ergebnis = -tmp_int;
    // Motor Links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define GRENZE Poti1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Links = motorwert;
    // Motor Rechts
motorwert = GasMischanteil - pd_ergebnis - GierMischanteil;

if ((motorwert < 0)) motorwert = 0;
else if(motorwert > MAX_GAS)     motorwert = MAX_GAS;
if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wert = MIN_GAS;
    Motor_Rechts = motorwert;
   // +++++++++++++++++++++++++++++++++++++++++++++++
}

PS:需要感谢网友luckmount的德文翻译,给我了很多帮助!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共同交流,多发现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国内的四轴做的更好!

QQ:931900756

楼主:
德国四轴中的很多参数和宏定义的数值的选取是有很多讲究的,这部分内容我还没有整理出来,等整理好了再发出来,我用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和德国人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经过计算后,直接使用德国人的程序中的控制参数就可以直接飞行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卡尔曼滤波的东西,包括我之前做过的Matlab仿真和C程序也可以发出来交流。

网友:
好贴,一看楼主就是控制和导航专业的人,希望楼主继续交流,尤其是仿真部分。最好是从理论推导验证,到建立模型,到仿真,到实际制作测试,到改进。。这样一个循环中遇到的问题从头推一遍,让我这个门外汉好好洗礼一番,这样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就能更科学的更有的放矢的去模仿、学习。期待楼主继续发帖。
对了,看楼主名字,莫非楼主是冰城来的?ha gong cheng?

楼主:
5楼说的很对!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研究生,我刚刚研一,从大四下学期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我本科学的是控制,研究生专业是导航制导与控制,在控制系统设计与仿真,惯性导航系统方面,图象处理,数字信号处理方面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研究,现在我对四轴的制作才刚刚起步,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制作出我国的工业级甚至军用四轴.顺便问一句,5楼应该也对这些东西很了解吧?

网友:
我很喜欢学模式识别和自动控制以及数字图像处理。不过我本科是读计算机的。等我发现和我兴趣不对路的时候已经是大学3年级了。对于控制专业我绝对是业余中的业余。了解一些而已。和你们这些科班出来的比,都是些皮毛。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经验,心得,教材,思路,让我这样的菜鸟多多受教,一方面在论坛中多实践,一方面能从你那里得到学院派的理论支持。挺好。希望楼主再接再厉。会持续关注你。
对了,问一句,你们学习惯导,用什么教材呢?

网友:
非常精辟的讲解及注释,从学生身上看到比较多四轴的未来,希望能抵得住商业化的诱惑!不要又变成商业机密了,多开源及交流,让后学能更快进入这项目,集众人之力才能脱离现在模仿阶段!加油!

楼主:
to 8 楼:
模式识别和控制应该都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这个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应该都属于控制的范畴,其实和人家专业的相比,我们的水平都相当业余,呵呵,我们在学校学惯导用的是陈哲的《惯性系统导航原理》。 谢谢关心,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

网友:
看了楼主位的录像,很强。

楼主有没有兴趣与我们网站合作? 你将作品生产出来,我们邮购部帮你推广与销售。

对我来说,谋利只是其次。我希望更多的友好者能站在你的作品的高度上,将我们国内的四轴水平进一步提高。

如果有兴趣,可以电话短信,或电邮联系我。

楼主:
谢谢9楼的鼓励,我想我们会更努力的,为了中国能早日有好的无人飞行器。

楼主:
armok 阿莫:
您好,你的想法很好,我和我的同学需要先考虑一下,现在我们的四轴和商品化还有一些差距,而且这个东西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需要征求这些人的同意。
我想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内的四轴平台作出我们的贡献。

网友A:
【13楼】 HEU_402UAV
楼主,我也在研究德国人的代码,一直等了很久,希望能有一个能够对德国人代码详细注释的人,终于等到你了,我是南航的学生,能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下吗??

网友:
支持,支持!!阿莫站长的行动!!————我想了个方案::使用单台燃油发动机的四轴系统。。

要实现长时间(通常的战斗值勤以::6小时计算)留空,,唯一方法是使用燃油发动机。。

燃油发动机调速反应迟钝,,肯定不可能安装四个燃油发动机!!所以我想出一个方案::
模仿:直升机尾桨————可变桨矩的办法,变桨矩能迅速改变螺旋桨的推力!!俺深有体会!!
————————(变矩改变推力的速度,远远快于去改变转速!!)

只需要:在四轴的中心安装一台“对称双缸燃油发动机”——模仿直升机的尾桨传动方案——
(不用皮带)建议使用“长轴传动”方案,以提高驱动系统的刚度。。将动力传递到四个轴位!!

再使用高速舵机——NO!——最好是自己模仿电脑硬盘里的磁头驱动电机设计出,高速驱动四个
“变矩推杆”的舵机装置————哈哈,四轴留空6小时还是有希望的!!(初期试验可以使用商品化的高速舵机)

这个单动力的四轴,,调试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一台大功率的无刷电动机,替代现在的:四个分散的电机!

网友:
呵呵,小心交大那博士哦

楼主:
13楼的校友,原来我们都是一家学校——哈军工啊,呵呵
qq我留在这个帖子上了,有空交流一下。

楼主:
16楼的网友,您的想法挺有创意的,我们现在才达到飞行稳定的程度,如果想大幅度增加续航能力,电动的确实很难,今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考虑用油动的来增加续航时间,现在我们先把能做的部分完善,呵呵

网友:
看完了,漂亮!

赞美的话就不多讲了,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有些时候在姿态调整的时,不是很稳。
我有个小建议,能否把传感器数据和飞控输出同时也记录一下(比如存在个SD卡里),这样可以离线分析为何会出现抖动。

楼主:
20楼的网友的建议不错,我们下一步做自驾的时候就可以加上去了
我们调试的时候用了上位机,这个很重要,用科学实验数据分析可以加快进度,呵呵

网友:
【13楼】 HEU_402UAV
您好,你的想法很好,我和我的同学需要先考虑一下,现在我们的四轴和商品化还有一些差距,而且这个东西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需要征求这些人的同意。
我想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内的四轴平台作出我们的贡献。
---------------------------------------------------------
1`. 在我们网站销售的,均不是商品货产品。只是演示品。

2. 相信你在玩四轴的过程中也知道,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很难再玩得更深入。

3. 个人兴趣是不可能永远的支持下去的。除非 ... 它以转化成你的收入来源甚至是事业。

4. 我们网站的雕刻机项目 点击进入 ,规模远远大于四轴。我们目前已经投入了150万元在机械设备上。 我们是按开源开放的思路发展的。

   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就不怕别人抄袭了。

5. 开源的产品利润不会高,每台估计在300-500元左右。

   但你有能力开发出商品化的产品,就不必开源,利润就不是由成本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了。

6. 我们网站的平台,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无论是技术论坛或是邮购部。 对你们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不要以为自己到淘宝开个小店就能卖出东西,你到淘宝查一下四轴产品的销售情况就知道了。

楼主:
armok 阿莫站长
您好,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研制这个项目一方面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但是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是看到了四轴飞行器的价值所在,
也知道您网站的平台很好,我们现在还是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还有教研室的支持,可以考虑找我的老师谈一谈这个事情。
谢谢您看好我们!

网友:
HEU_402UAV 你们做的四轴飞行的真稳,可惜是在室内,到室外飞下看看!!!

网友:
拖着长长的电源线~

网友:
28楼】 cinderellah
拖着长长的电源线~
------------------------
实验室阶段,拖着长长的电源线,才是正道。

否则一次只能试用20分钟不到,你那有这么多时间充电?

楼主:
armok 阿莫
我觉得你不应该窥一斑而见全貌,那样太片面了,我不知道你对高校的老师了解有多少,在我眼里,有很多是非常有才华有远见的,而且很多老师在对待学生和学术的态度上也远非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高校老师都像你想象的那样,高校哪里来的科研成果,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上网看一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3MTYwMjg=.html
看一看我们一直在传承的哈军工精神。要是没有这些人的努力,你无法想象中国现在会什么样。

我觉得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现在只是一个学生,我的目标就是做出比德国人强的一整套的系统,包括自动驾驶仪,地面站,视觉导航等,我不愿意因为商业因素分散我在学术上的精力,希望你能够理解。

还是前面说的,借助这个平台,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分享我的资料,和网友讨论各种问题,言尽于此,希望你能够明白。

网友:
【31楼】 HEU_402UAV
我觉得你不应该窥一斑而见全貌,那样太片面了,我不知道你对高校的老师了解有多少,在我眼里,有很多是非常有才华有远见的,而且很多老师在对待学生和学术的态度上也远非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高校老师都像你想象的那样,高校哪里来的科研成果 .....
-------------------------------
1. 高校有科研成果?希望有1%是真的。

2. 希望你们的教研室与老师,是我上面提到的1%。

3. 上面我提到的,并不是商业模式运行,只是想让更多人能站在国内有人获得的成果上向前发展,而不是每个人都从零开始。

   你有兴趣可以进一下,我们网站与 Potilan 合作发行的四轴成品与套件。这些套件影响对我们网站的四轴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楼主:
高校有没有科研成果看看国内做出项目的水平、成果就知道了,我不想和你争论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把实际的项目做出来最有说服力了。
我们也是希望国人能在获得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我们也很明确,我们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分享我们的资料,和网友讨论各种问题,共同交流、进步。

网友:
【33楼】 HEU_402UAV
--------------------------
我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广州分院搞研究。

那时,我觉得中科院里的项目水平更高,研究成果真厉害。

但当我离开这个环境,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评估时,就发现这个1%的规律。

网友:
armok可别把人家吓跑了哦,希望楼主能多分享资料。尤其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网友:
【35楼】 verystupid
armok可别把人家吓跑了哦,希望楼主能多分享资料。尤其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
呵,我比较有信心的认为, HEU_402UAV 不会这么容易被我吓跑。

HEU_402UAV 应该是有一定的开源精神并且有一定抱负的人。如果他能坚持下去,前途将无可限量。

而我看过了太多失败的例子,都是被学校毁掉的。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为短暂利益出卖将来。

我们网站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投入资源在四轴方面。原因是,一直物色不到适合的人选。 大家留意以下两个帖子:

1. 感谢“深圳市芯电威科技有限公司”为我们的四轴飞行项目提供1.68万元的现金赞助

2. 寻找有梦想的高人加入,我们会提供梦想般的研究环境

这两个帖子是有关联的。第二个帖子的资助者,就是芯电威。 如果找到适合的人选,我们网站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独立资助这个项目。并且,我们能承诺100%开源。

直到 ..... 直到公_安或军方出面禁止我们的项目。 这时候,我们就会转为商业运行,专攻公_安或军方市场了。

网友:
我觉得阿莫如果想请高人领导这个项目,最好还是不要请学生,因为学生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
可以请像楼主这样的,但已经毕业的学生,似乎更好。受过专业训练,有理想,又不受人牵制。

网友:
我们要的是全职 :)  甚至是一家人过来更好 :)

网友:
19楼的朋友,,我最近先:在忙::大型共轴直升机的事。。。等我这边弄个明目了!!

我就来弄:::“单动力源”的四轴系统。。。我只做“机身”!!大师们做自控系统!

“单动力源”的四轴系统————应该没有任何理论障碍,,100%能成功。。只是得去实际做出来!!

把你们:控制四个‘电调’的讯号,转换为控制:四个高速变矩舵机,应该也没有理论障碍!!成功是必然的。

网友:
其实油动四轴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国内一所高校内飞起来了,只是当时似乎不太受重视。我期待楼上早日出样机。
楼上朋友,你在搞大型共轴直机?也是油动的么?是上下旋翼联动的?厉害,那个要是自控就更爽了。毕竟紧凑性更好。就是旋翼头很复杂。

MIT有个好玩的电直。自控。
而且似乎是视觉导航。

共轴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网友:
回40楼的朋友,,,其实:你说的这个已经有卖的了990美元!!--我只是在做简化,和低成本化!!

我飞单桨模型直升机,感觉很:::容易左漂移,,,所以很想体会体会.全对称的大共轴.

我是这么考虑的,,上\下层桨,用"行星齿轮"传动,,所以:上下层的转速永远相等...

依靠"差动变矩"来实现原地转向...双桨共轴,是全对称的结构,,也属于稳定性较好结构..

全对称结构,,也比较方便实现,下一步的::自动平衡自动驾驶..这得靠各位高手了..

_____实验的初期,,都可以使用:::一棵电动机来驱动..._____要实现长时间留空才能实用化.
_____否则,都只能是玩具!!______

按照目前::战斗状态下::雷达兵的值班模式::两班双运转-6小时一换.(一个岗位,两个士兵6小时一换)
_____所以:我一直在提:::六小时留空,,做为:设计目标....仅仅是:设计目标而已,或许实现还得逐步来.

燃油四轴的油箱,很明显就做在四轴的中心__圆柱状的下吊仓结构,,6升左右的容量,估计可以实现6小时目标.
(((((((((((((((  35  千瓦 的汽车,,,100公里油耗,,也不过 6,,7升吧  ))))))))))))))))))))))

网友:
RE: caosix
我是南航学生,我也玩直升机,也研究直升机。有机会交流下,我QQ:961089009

网友:
HEU_402UAV 继续啊!,怎么没有声音了?

网友:
也有可能被我吓走了。

没事。一年到头,总有百来人被我吓走的。 多一个也无所谓。

不用围观了,大家继续低头做事吧。

网友:
顶楼主,希望楼主能在论坛里继续发表心得

另外,MK用加表数百次移动加权平均,来计算姿态角的方法,确实可以滤掉机震对敏感加速度传感器的影响,是简单稳定的算法,但有个矛盾:移动次数少,系统受振动等外力加速度影响较大,角度不准;移动次数多,滤波效果好了,但动态响应性能就不是很好了,换句话说这种算法适合于稳定在0度附近。所以业余类四轴在大角度机动飞行时,基本不做外环稳定控制了。

如果楼主要做UAV惯性导航研究,自控飞行要求姿态在不同稳定点间频繁切换,比如前倾、盘旋、悬停等等姿态的切换,除了内环控制PI算法外,外环其实应该尝试更专业的惯性导航算法,所以建议不要简单放弃KALMAN滤波等经典算法,至少KALMAN可以在数个检测周期后就能输出较为真实的姿态角。能让四轴稳定到零度是第一步,能让它在任何姿态都稳定,就有实际价值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45 楼的 mengqin ————我很少使用QQ了!!加了,但是网络故障!!

————OUR——也有个航空模型讨论区————((((羡慕:48楼的高手——!厉害啊))))

顺便问一问::本论坛中::大家实际制做的四轴飞行器,,起飞总重量是多少克????具体使用什么电池(请提供照片)!?

———————使用这种电池:大家测试(5次飞行)的——平均最大留空时间是多少秒——??(我发过讨论:共轴直升机留空时间比较)

故障 (原文件名:QQ很少用.jpg)

网友:
我也是四旋翼的爱好者 目前也正在研究这个东西,我的目的不光是能让四轴飞起来,更重要的是我想学习其中的原理,可是德国人的源码实在是看不懂,还希望有个名师指点一下呀!

楼主:
【48楼】 feng_matrix 悟
您好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们下一步会进一步研究卡尔曼滤波算法,把算法更加完善。
我们现在打算把GPS、电子罗盘,和高度计加上做一套真正的自驾系统,确实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在里面,估计要经过大量实验才能验证出来。

楼主:
卡尔曼滤波的相关问题:
1. 什么是卡尔曼滤波器(Kalman Filter )
在学习卡尔曼滤波器之前,首先看看为什么叫“卡尔曼”。跟其他著名的理论(例如傅立叶变换,泰勒级数等等)一样,卡尔曼也是一个人的名字,而跟他们不同的是,他是个现代人!
卡尔曼全名Rudolf Emil Kalman,匈牙利数学家,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1953,1954年于麻省理工学院分别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及硕士学位。195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卡尔曼滤波器,正是源于他的博士论文和1960年发表的论文《A New Approach to Linear Filtering and Prediction Problems》(线性滤波与预测问题的新方法)。
简单来说,卡尔曼滤波器是一个“optimal recursive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最优化自回归数据处理算法)”。对于解决很大部分的问题,他是最优,效率最高甚至是最有用的。他的广泛应用已经超过30年,包括机器人导航,控制,传感器数据融合甚至在军事方面的雷达系统以及导弹追踪等等。近年来更被应用于计算机图像处理,例如头脸识别,图像分割,图像边缘检测等等。
2.卡尔曼滤波器的介绍
为了可以更加容易的理解卡尔曼滤波器,这里会应用形象的描述方法来讲解,而不是像大多数参考书那样罗列一大堆的数学公式和数学符号。但是,他的5条公式是其核心内容。结合现代的计算机,其实卡尔曼的程序相当的简单,只要你理解了他的那5条公式。
在介绍他的5条公式之前,先让我们来根据下面的例子一步一步的探索。
3. 卡尔曼滤波器算法的实现原理
在这一部分,我们就来描述源于Dr Kalman 的卡尔曼滤波器。下面的描述,会涉及一些基本的概念知识,包括概率(Probability),随即变量(Random Variable),高斯或正态分配(Gaussian Distribution)还有State-space Model等等。但对于卡尔曼滤波器的详细证明,这里不能一一描述。
首先,我们先要引入一个离散控制过程的系统。该系统可用一个线性随机微分方程(Linear Stochastic Difference equation)来描述:
X(k)=A X(k-1)+B U(k)+W(k)

再加上系统的测量值:

Z(k)=H X(k)+V(k)

上两式子中,X(k)是k时刻的系统状态,U(k)是k时刻对系统的控制量。A和B是系统参数,对于多模型系统,他们为矩阵。Z(k)是k时刻的测量值,H是测量系统的参数,对于多测量系统,H为矩阵。W(k)和V(k)分别表示过程和测量的噪声。他们被假设成高斯白噪声(White Gaussian Noise),他们的covariance 分别是Q,R(这里我们假设他们不随系统状态变化而变化)。

对于满足上面的条件(线性随机微分系统,过程和测量都是高斯白噪声),卡尔曼滤波器是最优的信息处理器。下面我们来用他们结合他们的covariances 来估算系统的最优化输出(类似上一节那个温度的例子)。

首先我们要利用系统的过程模型,来预测下一状态的系统。假设现在的系统状态是k,根据系统的模型,可以基于系统的上一状态而预测出现在状态:

X(k|k-1)=A X(k-1|k-1)+B U(k) ……….. (1)

式(1)中,X(k|k-1)是利用上一状态预测的结果,X(k-1|k-1)是上一状态最优的结果,U(k)为现在状态的控制量,如果没有控制量,它可以为0。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系统结果已经更新了,可是,对应于X(k|k-1)的covariance还没更新。我们用P表示covariance:

P(k|k-1)=A P(k-1|k-1) A’+Q ……… (2)

式(2)中,P(k|k-1)是X(k|k-1)对应的covariance,P(k-1|k-1)是X(k-1|k-1)对应的covariance,A’表示A的转置矩阵,Q是系统过程的covariance。式子1,2就是卡尔曼滤波器5个公式当中的前两个,也就是对系统的预测。

现在我们有了现在状态的预测结果,然后我们再收集现在状态的测量值。结合预测值和测量值,我们可以得到现在状态(k)的最优化估算值X(k|k):

X(k|k)= X(k|k-1)+Kg(k) (Z(k)-H X(k|k-1)) ……… (3)

其中Kg为卡尔曼增益(Kalman Gain):

Kg(k)= P(k|k-1) H’ / (H P(k|k-1) H’ + R) ……… (4)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得到了k状态下最优的估算值X(k|k)。但是为了要另卡尔曼滤波器不断的运行下去直到系统过程结束,我们还要更新k状态下X(k|k)的covariance:

P(k|k)=(I-Kg(k) H)P(k|k-1) ……… (5)

其中I 为1的矩阵,对于单模型单测量,I=1。当系统进入k+1状态时,P(k|k)就是式子(2)的P(k-1|k-1)。这样,算法就可以自回归的运算下去。卡尔曼滤波器的原理基本描述了,式子1,2,3,4和5就是他的5 个基本公式。根据这5个公式,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计算机的程序。

下面是我在Matlab中做仿真的过程:

绿线是加速度计测得的姿态曲线,红线是陀螺仪积分得到的姿态曲线,可以看出,加速度计曲线抖动较大,陀螺仪积分经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漂移了。

将加速度计曲线进行滤波,可以得到中间的红线,可以看出,加速度计由于机体震动而产生的抖动已经基本被滤除了。

此图中绿线是直接积分得到的姿态,红线是加速度计得到的姿态,蓝线是卡尔曼滤波后得到的姿态,由于我在做测试的时候将四轴抖动的很厉害,所以姿态有一些抖动。
当我把程序移植到ARM上之后,打开电机,通过上位机软件观察姿态角,发现姿态曲线就已经很稳定了。

其实通俗一点说,卡尔曼滤波就是根据系统上一时刻系统的状态变量和系统状态,对系统下一时刻的状态变量进行一次预测,然后使用系统下一时刻的状态变量对系统的状态变量进行一次验证,从而估计出系统的最优解。

也就是说,卡尔曼滤波是一种基于先验估计和后验校正的滤波方法,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滤波器的参数选择不准确,系统是不收敛的,滤波也起不到任何效果,这也许就是德国人不适用经典卡尔曼滤波额原因吧。

这是我对卡尔曼滤波的一些极其浮浅的认识,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在我和师兄,老师的一些交流中,我们一致认为使用四元数进行姿态检测配合卡尔曼滤波才是进行惯性导航的正道。这也是我下一步研究方向之一。

楼主:
这段时间哈尔滨的H1N1已经在几个学校里面流行了,我这段时间又正好在感冒和咳嗽,现在大家都比较敏感,所以我必须先把感冒养好,不能总来实验室,寝室里上网也不方便,所以发东西可能比较慢,希望大家见谅。

现在哈尔滨已经开始降温了,很多室外试验不好进行,我们现在一直在加快进度,希望能在11月之前把GPS和电子罗盘等功能加进去,11月以后经常下雪就不好做实验了。

网友:
顶一个先,赶紧治感冒吧

网友:
RE: caosix
遗憾,那怎么联系你呢?再试试吧

网友:
楼主能否把有关KALMAN滤波的教材或者资料发上来呢?谢谢。

网友:
记得以前坛子里有个中科大的本科生,也做好了这个东东?

网友:
兄弟,你用你的四轴做过航拍没有,航拍的视频可以看出你的四轴稳不稳。有些人的四轴看起来飞的很稳,到航拍的时候抖的一塌糊涂

楼主:
【56楼】 verystupid

kalman滤波的教材一般都讲的十分抽象,随机过程都要讲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我们这个学期正好在学随机过程这门课,就我现在学习的情况看,书上讲的比较抽象,我了解卡尔曼滤波主要是从网上的一些资料上了解的,你如果想看比较专业的版本,可以找一本随机过程的书看一看。

楼主:
【58楼】 sdbycf
你好,航拍我还没有做过,现在的这个版本只是第一个试验版本,用的是不锈钢的材料,比较重,还挂不上什么东西,我打算把第二套设备做好之后自己做一个云台加上去,然后挂一个摄像头看看效果。

网友:
用很重的材料做的机身,是你飞的很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机体重量就可以起到PI控制。
先不要这么麻烦,不需要什么云台。直接绑个小摄像头(模拟的)
拖根线接到电视机上。就象你从地面接电源线一样。没几克重的。拍远处的图像。
一定要用海绵把摄像头包装。如果高频抖动基本消失,那么你的确很稳啊。

楼主:
【62楼】 sdbycf

我现在的这个机械机构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还不能飞的很稳,现在这个四轴上的两个电机轴都被我摔得有点弯了,呵呵,加摄像头恐怕要等下一版了,等下一版做好了,我把摄像头的录像传一段上来
至于你说的重量对稳定起了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增大重量就等于加大了机身的转动惯量,从而增大了控制系统的阻尼系数,是系统的稳定性提高,等以后重量减轻后,可以通过调节参数来减小影响,而且,以后挂上云台和摄像机之后,重量还是会上去的。

网友: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认真看下,LZ的四轴再不借助遥控的情况下,横飘也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问题偶一直无法攻克~不知道哪位高手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能否讨论不?

网友:
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一直未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1. 起飞后飞头方向漂移(系统搭载有电子罗盘,并选择机头锁定功能)
2. 飞机横向漂移。

网友:
LZ,看到你,偶也要加油了!!!
Altera什么时候开始的?偶一点都不知道!!!
偶不信偶比你们慢~

一起共勉吧!!!

楼主:
呵呵 wygood123
你是绝地吧?
一起努力!

楼主:
【68楼】 sunsmile78
1 我过去也看过电子罗盘的一些资料,电子罗盘受外界条件的干扰还是很大的,尤其是磁场的变换,而电机转动起来之后可能导致外界磁场的变化,只是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做实验,这个实验下周就准备开始做了。
2 我感觉横向漂移产生的原因就是姿态检测的精度还不够高,当四轴有一个非常小的偏角的时候,而这个偏角是我们肉眼察觉不出来的,这个时候他应该就会向一个方向漂移,在室外的时候用GPS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在室内,GPS信号无效,可能就要采用加速度计进行调节了,这样可能目前使用的330加速度计就不行了,而且可能就要使用经典的姿态检测算法了

以上两点都是我的猜测,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注意流感吧,听说你们学校都封了.

网友:
【70楼】 HEU_402UAV
加速度计是解决横飘问题很关键的因素。偶是用的大众配置(MMA7260),效果非常差。数据几乎是乱跳~勉强可以积分下!只能作为不能信任的参考值。另外,想想一个小的倾角(1度足矣)就会给四轴一个横飘的加速度,匀速后,整个四轴不会觉察到任何姿态问题(除非GPS等定位设备的校准)。所以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油动的有前途,看看北航10年前做的东西,到现在还没有突破,当时他说用导弹控制器的,要搞载重大的,如果成功可以说也成为一个产业了,结构比直升机简单,而且可以

加降落伞但救生设备,这是四桨飞行器的优点。

网友:
这个是北航机械学院制造技术协会的吧。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我做的机架,是5年前作的,因为当时没有飞控,没有飞起来。现在看大家做飞控成功了,我也想有机会让它再飞起来。

网友(2009-10-16):
HEU_402UAV 你好:我是一个哈尔滨的老航摸,对四旋翼飞行器很感兴趣,你是工程大学研一学生,从网上看你的四轴很不错。能否约个时间我到你那看以下。可以的话把你的电话打给我或发个短信:15046071720  李向文

网友:
很强啊,羡慕中

网友(2010-03-19):
回复 楼主:

如果机体做大一点,用油机发电,驱动仍用无刷,这样能效是否可以更高?一些电动汽车使用这个方案,因为可以使发动机工作在最经济转速,即使多一级损耗也比直接驱动省油,技术成熟制造精良的汽油机尚且如此,二行程的的航模甲醇机是不是效率更低。用汽油机发电是不是可以续航更长。
一点想法,请多指教

网友:
就用发动机直接驱动四桨,变距控制,效率最高。

网友:
确实很值得研究的

网友:
真的很不错,我现在也在做四轴,但和楼主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真正的原理性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希望楼主可以多指教,大家一起交流学习,使我们中国的四轴有一点进步,也为了自己的爱好理想吧!

网友(2010-05-21):
mark大家好厉害啊

网友:
谁顶出来的?

正好标记一下

网友:
高手 顶一个

网友:
呵呵,不错!

卡尔曼滤波器,久违的名字;随机过程,听得和天书一样,直接翘课了。

打小,就像当科学家。现在感觉欲行越远了。

仔细看看你的代码,好长。

网友(2010-07-26):
GyroFaktor     = ((float) Parameter_Gyro_P + 10.0) / 256.0;
IntegralFaktor = ((float) Parameter_Gyro_I) / 44000;

请问楼主,上面代码中的那个“256.0”和“44000”是个什么值,怎么计算来的??
上述代码在楼主的帖子中按Ctrl+F直接搜索即可找到具体位置。

网友:
lz,现在怎么样了?继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1楼】 heu_402uav
我觉得你不应该窥一斑而见全貌,那样太片面了,我不知道你对高校的老师了解有多少,在我眼里,有很多是非常有才华有远见的,而且很多老师在对待学生和学术的态度上也远非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高校老师都像你想象的那样,高校哪里来的科研成果 .....
-------------------------------
1. 高校有科研成果?希望有1%是真的。
2. 希望你们的教研室与老师,是我上面提到的1%。
3. 上面我提到的,并不是商业模式运行,只是想让更多人能站在国内有人获得的成果上向前发展,而不是每个人都从零开始。
   你有兴趣可以进一下,我们网站与 potilan 合作发行的四轴成品与套件。这些套件影响对我们网站的四轴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严重同意阿莫关于高校的观点

网友(2010-09-11):
说只有1%,我认为有些不公。不可否认当前高校的研究状态很“搞笑”,大多数人就是为了职称、文章,但也确实有一批脚踏实地的科研人才。阿莫这么武断的就说什么1%,我却是不赞同的。

阿莫,不需报复我!

网友(2010-11-14):
我的老师里面,就一个做软件的很强。

网友:
强烈支持莫大掌门!我们坐等开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度同意阿莫的观点,支持!

网友:
mark,有时间好好看

网友:
强帖!!!相当赞~~找的就是这个 太谢谢了

网友:
就算是别人的东西,能够坐下来静心的吃透,这个就很不容易了,试问坛子里有多少搞技术的,搬来别人的东西,深度研究过的,更多的是搬来稍微改改就用,我也自愧不如,赞一个!

网友:
to HEU_402UAV
请在三年后回想一下当初和现在的看法,不在太幼,看看差距吧

网友:
我一般不顶帖子,这篇帖子不得不顶,只看了中文部分,到现在算是大概了解了MK的算法流程,和他的优劣点。想起一位朋友说完过MK,悬停还蛮稳,但动起来就不那么好控制了,原来如此》》》呵呵

网友(2010-12-14):
看了楼主的帖子和所有回帖,lz对母校的感情让我感动,lz将学到的书本知识用的淋漓尽致让我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校友,我加了你qq了,我和你是一个系的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B:
支持HEU_402UAV,如果中国连这个1%都没有,那就彻底就没戏了。莫非中国的高科技,要靠armok开源论坛吗?再说,真正核心的高科技是不会开源的,要不ourAVR搞过F-22隐形战机开源项目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站在道德的高地批评别人,其实自己也是在山脚下。等待封ID.

网友:
顶下这个贴

网友:
非常佩服lz

网友(2011-03-08):
mark ,回头来仔细研究

网友:
我是来凑人气的!顶!

网友E(2011-06-07):
现在高校的老师们,还有那些国家搞科研的都与政治挂靠。不知道是官,还是技术学家。不伦不类。还天天勾心斗角,玩手段。哪里来的时间去做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D:

F-22隐形战机开源了    你会去研究自己制作吗?

我觉得开源 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去完善项目  造福 所有人   看看 linux

网友:
来去匆匆

网友:
灯泡亮一个!

网友:
哈工大的确是个很实干的学校。而且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说实话,发展真正高精尖技术没个几千万时不可能完成的。当然这个四轴用不到,它所需的也就是几个比较专业的有空的人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工大的确是个很实干的学校。而且有很多高精尖的技术,说实话,发展真正高精尖技术没个几千万时不可能完成的。当然这个四轴用不到,它所需的也就是几个比较专业的有空的人罢了。

LZ是哈工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那就是我错了。没怎么细看帖子。看到,他说道哈工大的,我以为就是哈工大。哈工程也不错,好像是海军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校里面的学生难免有书生气,技术做得比较好的人也难免自以为是,这种都是常态。
但是技术学术毕竟还是有高下之分的,有人觉得你做的这个玩具,虽然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是有一定的价值希望帮你推广的时候,你自己因为自己的眼界关系,觉得这个是个宝贝有点扭捏,再加上这些书生气和不合时宜的爱国情怀,就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可爱的幼稚和别扭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许有些时候也会有些这种倾向,但是现在想来幸好不太明显,不然就闹笑话了。

网友:
定下阿莫,现在学校是有一些真正搞研究的,但是大多是学术骗钱的,而且那些搞研究的同时还受到那些人的排挤,基本很难拿到科研经费!

网友:
作为一名学生,我也觉得高校真正搞科研的太少了,他们的经费有国家撑着,真正的大牛在企业……

网友:
技术贴,MARK啊

网友(2011-07-31):
mark 正在分析MK的代码,楼主给了很大帮助!

网友:
强悍啊,我买的MK。都弄的不平衡,郁闷中,lz有没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
其实学校没有错,教授没有错,学校提供了一个学习知识,锻炼能力的温床
在学校提供的良好资源环境下,有些学生选择了天天窝在宿舍,不上课不看书,不学无术打游戏打魔兽
有些学生选择了,泡图书馆,自己搞开发,向其他学院其他学科教授学习,跨专业搞项目
我一直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路怎么走,不在于是山路还是高速路,在于自己的脚步,选对方向,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行才是正道

网友(2011-09-03):
爱好+努力+责任感=时代的伟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里工作,别人叫你把你所在公司的东西拿出来卖?你敢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虽然,学生和导师、学校不是雇佣关系,但研究的经费是别人提供的,在没有得到经费提供者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把东西公开的。我十分佩服楼主的职业操守!
我们要求开源,也要遵循一定的准则,老外开源的精神很好,但是都是遵循一系列规范标准下才开源的,开源同样也是有知识产权的。而我们理解的开源,就是把做的东西全部公开这么简单,很是荒谬。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下。。支持!!!

网友:
German的0.71的程序中已经使用英文命名,比起德式英语好理解多了,并且有不少英文注释。英语四级过了的就完全能读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3MjY2OTQw.html

网友:
看到LZ提到哈军工,才忽然发现,原来是校友
握个手
虽然国内高校大环境是有点那个,不过我们学校很多老师还是很不错的
出来的人都知道

网友:
西华本科的马克了            正在数据融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着这HEU……熟的很啊!楼主是E维的啊?

楼主发了好多东西,先Mark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基准数据处理要求很谨慎的,我们做项目时候也会经常把前几次采集的数据扔掉,相信后面采集的数据,这个扔掉第一次的数据,我个人感觉是有这方面的意思,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技术是第二位的,可能在程序设计中不光引入这种思想不止这一次,之所以能让你感觉到稳定性达到商用级别,跟这个关系很大

网友(2011-11-24):
很好,有你和cnmusic 对飞控算法的理解的参考,新人们会更快理解四轴的核心原理

网友:
mark,先解决电调,再向姿态进军

网友:
阿莫或许太心切了
实验室产品离商品化的路程还不是一点点的远的

网友(2011-12-29):
学习一下四轴的核心原理

网友(2012-02-14):
顶一下,很强大

网友:
楼主好人,正在研究四轴,谢谢啦

网友:
能够学习就是好的~~~~~~~~~共同进步~~~~~

网友:
学校就是个避难所,只能搞些滞后于市场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认真学习......

网友(2012-03-25):
为什么用四轴飞行?
现在直升机大多都是两轴的。从能量角度,轴越少能量利用率越好。
现在还有人搞反地球引力场的,不用什么螺旋桨,直接反重力场。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 必须 MARK

网友:
大家讨论的太好了,受益匪浅...............

网友:
很好,,,需要耐心学习

网友(2012-04-26):
我只知道楼主的分享让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2-06-06):
犀利 定格

网友:
学校的问题在于现在的教育体制问题,政校不分。
在学校里,学生身不由己,找那些已毕业的学生,又有经验的人,做这些最好。

网友:
好   个高速变矩舵机,应该也没有理论障碍!!成功是必然的

网友(2012-07-08):
引用 网友E:
现在高校的老师们,还有那些国家搞科研的都与政治挂靠。不知道是官,还是技术学家。不伦不类。还天天勾心斗 ...

是这样子的

网友I:
多年过去了,看了这论坛还是心潮澎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年过去了,看了这论坛还是心潮澎湃!

难道是楼主??

网友:
不是,我是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楼】 HEU_402UAV
楼主,我也在研究德国人的代码,一直等了很久,希望能有一个能够对德国人代码详细注 ...

同学你好,我也是南航的学生,最近对四轴比较感兴趣,希望能留个联系方式方便交流。我是五院机械电子的,刚研一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强悍的帖子,四轴

网友:
很牛啊的,看了这个帖子和视频,很佩服

网友(2012-08-07):
3年了= =翻下来,发现当初的LZ不在了。。。

网友:
每天都来看一遍~~~~

网友:
小弟今年大二,无名学校,无名之辈。看了阿莫和楼主的讨论后,我是感觉你们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楼主有一定限制,或者这个项目楼主一个人也把握不了。而阿莫则是求贤若渴,只要你通晓这个过程,并熟悉最核心的代码,那就是要找的人。为解决这个矛盾,你们等几年,我就来了。

网友:
我也爱上四轴了   等我毕业了    我也开干

网友:
非常的好,学他用来支持。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4轴感觉比直升机号操控,就是丑了点

网友: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才发现这是多年以前的帖子
不知道LZ怎么样了。

网友:
关心有才的人

网友(2012-09-11):
: 楼主你用的啥芯片?我用的STM32芯片,在MWC中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移植到STM32芯片中的程序,能帮忙找一下么?

网友:
哇,楼主写得超级详细啊

网友:
新手上路,摸索中!!!

网友:
望大家都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楼】 HEU_402UAV
........我们现在还是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还有教研室的支持,可以考虑找我的老师谈一 ...

淡定啊~

学生确实是身不由己啊~很多老师也是,要不也不会只有1%了不是

网友:
楼主的注释真不错!!

网友:
不错,请问是完整的飞控代码吗?

网友(2012-10-30):
你好,我现在也是一名学生,我一直想做一个四轴,如果你乐意能加你为好友吗?我的QQ号575101900.真的希望您的帮助。

网友:
QQ号错了,是574101900,不好意思啊。

网友:
lz,可以加你求指导吗?

网友:
lz ,可以加你,求教些些问题吗?

网友:
必须mark,这玩意太帅!

网友(2012-12-27):
三年后的今天,偶接气四轴的担子,继续前进。。。。。。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网友:
我们做国内的AR.drone,深圳的, 希望和您合作,付费商业合作,请联系qq 24453405,谢谢

网友(2013-03-18):
请教一下,怎么克服运动加速度对ahrs中加速度计的干扰呢?如何判断飞机处于加速状态而在姿态解算过程中不用加速度计的值的?

网友:
请问四轴在空中水平方向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LZ能否上传一下德国人四轴代码,谢谢!

网友:
先标记了 慢慢看

网友(2013-06-09):
神贴~~mark一下,膜拜楼主

网友:
纯支持,目前玩不到

网友:
感谢楼主的讲解,又理解深了一点

网友:
我记得我已经留过一次名了,不过再留一次也无妨,学习了.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暑假想要做四轴 正在收集资料

网友:
看不懂就顶顶

网友(2013-09-08):
好贴!留下脚印,下次继续拜读。

网友:
支持一个。。好复杂。、。

网友:
mark一个,下班再看

网友(2013-10-16):
支持楼主,想开始学习MATLAB,给自己加油。。

网友:
这个东西好厉害,等我慢慢来看,这个只能留着以后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现在应该是大牛了……也许就在当什么研究院院长了!!

网友J:
发个贴,等楼主继续.....

网友:
没想到在论坛发现学长的帖子了~顶一个学习下~

网友(2014-01-08):
引用 网友J:
发个贴,等楼主继续.....

楼主已经毕业好几年了……我大一那年还有幸见到过几次

网友:
好长的帖子,代码可以直接搞个压缩文件发出来吗?

网友:
无私的人,一定要顶.

网友:
要学的东西真多啊!!

网友(2014-02-18):
太厉害了,最近开始研究读出来的数据怎么处理怎么利用了,

网友:
楼主,现在还在研究四轴吗?请问当时你做的飞行器的抗风性能如何?我的飞行器微风环境下没有问题,不过风一大,就开始抖动不稳定了。

网友:
Mark 一下大神

网友(2014-04-13):
mark,正好要搞MK代码!

网友(2015-02-01):
非常非常给力!!!
程序讲解的非常详细,受教了,感谢!!!!

网友(2015-03-09):
不错,很感兴趣!

网友:
哈工程大学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释,学习了。

网友:
楼主,220v供电电路可以共享一下吗?电池也是四轴的一个痛点。。。

网友:
我来顶了。  标记下

网友:
楼主是否考虑下把你的硬件电路部分讲讲,各个部分都用什么?

网友(2015-05-14):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5-06-25):
先mark,再细看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
这确实是精华啊

网友:
把我们的国内的四轴做的更好!

网友: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6-05-09):
一晃六年了,自己人再顶一个

网友:
好长的代码

网友:
打包可好,弄太长了

网友:
mark一下啊不错的分析

网友:
不错,这个德国四轴指的是那个开源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