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中的GPRS DTU模块,STM32+MC55/SIM300C

楼主(2009-09-13):
前面发过一个帖子,板子已经做回来了,先把硬件图放上来,根据项目进度,会及时把相关资料,代码弄上来。
原理图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0527.rar(文件大小:190K) (原文件名:DTU_SCH.rar)
PCB文件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0528.rar(文件大小:202K) (原文件名:DTU_PCB.rar)

最新进展:

网友:
两个GPRS模块已经可以正常入网GSM,可以正常呼入,仿真器可以检测到STM32了。今晚开始折腾STM32的软件……

网友:
感兴趣,是楼主的工作项目吗? 可以卖学习套件吗。

楼主:
我会尽快将整个硬件验证完毕,之后可以提供学习套件。
再过一阵子,软件测试完成后,可以提供成品DTU。软件分免费版和商业版,免费版源码会随进度发布更新在这里,作为功能演示学习使用。DTU成品内烧写商业版,可转让,接受客户定制。

网友:
来晚了,也顶一下!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
那个板子两边像导轨一样的部分,主要作用,
一是可以作为工厂生产时进自动焊接机的工艺夹边,现在的自动波峰焊或者回流焊机都要1mm左右的空白夹边,来夹在传送带上。
第二个作用,是和铝型材外壳的安装导轨紧密接触,尽量增加接触面积,降低接触阻抗。
所以这个部分不应该是白色的丝印,而是连接整板地线的亮焊盘,这样才能保证板子和金属外壳形成良好的屏蔽腔。
类似下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不过对第二条俺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是考虑EMI,金属外壳连接到板子的GND上面,那是有作用的,GPRS模块的射频部分就这么干的,但是对于DTU来说,EMI并不需要考虑,除非你把GPRS天线也给屏蔽了;如果是为了EMS,最好就是把这个金属外壳接大地,而不是电源地,这个是不同的概念。EMC是一个系统工程,DTU作为产品中的一个模块,更加依赖于外部电路、结构的设计,内部最薄弱的还是接口部分,包括电源、RS232、天线接口……而且你这件简单的镀锡无法保证良好的接触,氧化、灰尘,DTU放现场很短时间内,你的这心思就白费了。

网友:
正如你所说,电源地和大地不是一个概念,在你不知道你的供电电源地是否和大地一致的情况下,而你更加不可能知道的是DTU在用户工作现场安装后其外壳是否悬浮地或者和某个地相连的情况下,天线的屏蔽层上将可能产生你不能预计的电流,情况轻微的,不能注册网络,情况严重的,烧模块。因为从你的图中来看,你的外壳仅仅是和GPRS模块的天线屏蔽层有连接,你的串口固定孔和DB9金属外框都是悬浮的。
而谁知道GPRS模块内部对于电源地,信号地,还有天线屏蔽层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天线的屏蔽层上将可能产生你不能预计的电流,情况轻微的,不能注册网络,情况严重的,烧模块。”

     唉,不要想当然,你可以做个试验,看看到底是烧模块还是烧外部供电电源。如果是烧外部电源,你的外壳接电源地的方法能解决这问题吗?正因为“在你不知道你的供电电源地是否和大地一致的情况下,而你更加不可能知道的是DTU在用户工作现场安装后其外壳是否悬浮地或者和某个地相连的情况下”,才需要把灵活性留给你的产品集成伙伴,而不是在DTU这端就把电源地和外壳用镀锡零压力接触这种不可靠的方式短接在一起。

网友:
这个是客户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教训,不是我在想当然,最终问题在我们的建议下解决。使用环境是电力机车。5A的电流对开关电源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你可以在GPRS模块的天线RF屏蔽线上通个3A电流试试,看能坚持多久不冒烟。

灵活性不等于牺牲自己产品的安全与稳定。如果用户电源不接大地,他却将外壳接大地,烧他的电源这是正常的因果关系,也是用户应该负起的责任。至少我们觉得不会替他来买单。更何况正常的电源都是带有过流保护的。市面上倒是没看到谁家的GPRS模块带有过流保护。

外壳安装滑槽的空间是1.5mm,PCB板基厚度是1.5mm,还有镀锡层与铜箔层的厚度,我不是零压力。外壳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我们是做了修改和配合的。

技术讨论,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谢谢!

网友:
补充一点,没有说清楚,有条件的人可以拿万用表的通断档量一下GPRS模块天线的RF馈线和屏蔽层,看看是否直流电阻接近于0。这是因为RF馈线和屏蔽层直接有电感连接,在900Mhz下保证传输线阻抗为50欧姆。如果这时电源地和天线屏蔽层不共地,他们之间的电位差会大出GSM模块工作电压很多(GSM也就4V左右),这时不会去讨论产生多大电流,烧电源还是烧模块,而是这个电压也一样窜入了GSM模块的PA电路,原因就是那个直流电阻为零的电感。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应该很明确了。所以说烧模块的说法不严谨,模块不是被大电流烧掉的,而是内部窜入高电压后损坏的。不过这样损坏的模块,一般看不出任何损坏的器件,所以还能参与厂商的质保,免费更换。

楼主:
1、不知道你的电力机车DTU教训具体是什么,你的解决建议是什么,如果贴上来我们大家也学习一下,当然不贴我也能理解;
2、5A对于开关电源也许不算什么,你这5A指的是开关电源输出正负之间的电流吧?但是外壳接了大地,如果有电流产生的话,那是在电源地跟大地之间,对于GPRS模块来说,我见到的都是屏蔽层接大面积电源地的,也许你用的模块不是这样?对于一个只有引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回路,如果存在压差,那瞬间电流是多少?5A?10A?……?
3、提供灵活性是指可以外部选择是否电源地跟外壳短路,这样就必然导致牺牲了产品的安全和稳定?看了你的板子,在接口部分毫无处理,或许你是电磁兼容绝顶高手,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降低产品性能。
4、看图,也许我眼神不好,即使这张图是早期的,不管你是铝型材改造的还是自己开模的,这种严丝合缝的设计,如果装配工人不抱怨的话,那我国的机加工水平也赶超英美了。

5、很多问题已经超出技术讨论范围,请就问题点进行讨论,不要根据自己的视界做无限制的延伸,谢谢!
6、“如果这时电源地和天线屏蔽层不共地”,我看到过的模块不存在这个如果,都是在模块上直接短路的,我用过的模块包括:SIEMENS  TC35、MC35,MC39,MC55、MC52;BENQ  M22、M23;索爱 GR47;中兴ME3000、MG815;Wavecom Q2438F等,华为的GTM900和那个丑的不像样子的CDMA模块,我也看到过,没仔细的玩,因为华为通过代理商在花了大价钱成功公关广东电网一年后,就被除名了,所有招标终端不允许采用华为模块,所以当时也就放弃了,至今也没再玩,或许它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感谢两位高手的讨论,对于接地部分,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大家看看:
使用GPRS/CDMA模块的DTU模块,一般来说,存在:DTU输入电源地、GPRS供电电源地、GPRS天线屏蔽层、串口地、串口金属外壳、金属机壳、大地。

前提:
1:一般DTU输入电源地、GPRS供电电源地、串口地都是连接在一起,串口金属外壳和DTU金属壳体连接在一起?
2:GPRS天线屏蔽层与GPRS模块地是否共地?按楼主的说法,基本上所有的模块都是共地的,我测试过手上SIMCOM、BENQ、华为、西门子四种模块都是共地的。

苹果猫:
1:如果把天线连接金属部分与DTU金属壳体连接在一起,这样,以上的所有地,除了大地外,均连接在一起?
2:DTU金属外壳接大地,这样的话,以上的所有地均与大地连接,当串口跟电脑连接时,电脑主板的地也与大地连接,是否有问题?
3:DTU金属外壳不接大地,这样的话,所有的地,除了大地外,均独立连接在一起,这样能起到EMC、EMI作用?
4:板子上的导轨部分锡线是否与板子的地连在一起?如果不连在一起,有作用吗?

楼主:
1、不知道你的天线金属接头是否与DTU金属外壳接一起?如果接一起,效果同苹果猫?

以上纯属技术讨论请教。

楼主:
对于工业应用来说,金属外壳我强烈建议接大地。至于设备内部电源地是否接大地,是否接外壳,要看具体的情况。对于GPRS DTU来说,最好也是天线屏蔽层接大地,因为很多现场都是把天线引出几米放在高处的,天线的屏蔽层是接在电源地上面的,接大地后可提高一定的安全性。最初的问题是我不同意苹果猫关于外壳接电源地形成屏蔽,改善EMC的说法,静电试验中,对金属外壳空气放电的话,这个干扰就直接通过这个回路传导进入内部电路中。电力产品中,即便外壳接大地,静电都是一种恐怖的干扰,外壳不接大地,反而接在电源地上面,效果只会更差。
    我贴的图中天线接头跟外壳是连接在一起的,从电路原理上来说是等效的,EMS性能上,如果来自天线的干扰必须通过电源地回路向大地泄放的话,苹果猫的处理有优势,增大了接触面积,减小接触电阻,从而减少了泄放回路的阻抗。但有EMS设计经验的人都不会这样设计泄放回路,泄放回路不但要阻抗低,更要路径最短。如果不存在泄放回路,需要电路能够耐受的住干扰,可能把电源地独立于外壳更好。EMS无非就这两种方式,能放就放掉,放不掉就要耐得住。
    声明一下,我这只是第一版样板,我把它更多的定位在功能样机,在电路原理和性能上,肯定有很多要完善的地方,欢迎针对问题的理性讨论,尽量避免无限的延伸,偏离这个东西本身。

网友:
【17楼】 lengqing1309:
1:如果把天线连接金属部分与DTU金属壳体连接在一起,这样,以上的所有地,除了大地外,均连接在一起?
-------------------------------------------------------------------------------------------------------
是这样的。事实上GSM模块的天线屏蔽层与模块的电源地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点我不否认,至于多大接触面积,不好评估,但是一个GSV
的接插件或者是一个天线焊盘上的屏蔽线焊点是否面积就大到就能保证泄放天线上的静电。在这里,最短泄放回路应该是:
天线-->泄放电感-->RF屏蔽层-->外壳-->DTU板地-->电源地,而不是天线-->泄放电感-->RF屏蔽层-->GSM模块地-->GSM接插件
-->DTU板地-->电源地,因为这里RF屏蔽层与GSM模块地的连接点以及模块地与DTU板地连接的接插件,对大电流来说都是相当
狭窄的,只有第一种回路使用大面积接触直接绕开上述狭窄点,才是最佳泄放回路。

2:DTU金属外壳接大地,这样的话,以上的所有地均与大地连接,当串口跟电脑连接时,电脑主板的地也与大地连接,是否有问题?
------------------------------------------------------------------------------------------------------------------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我面前的几台电脑,最便宜的一颗ATX电源是55元钱买的,最贵的是什么黑金刚,900多,他们主板的地和交流电
插座上的中性线是通的。如果整个建筑里边的交流电是正常的,那么中性线是与大地连接的,所以DTU外壳接上电脑不会有什么问题。

3:DTU金属外壳不接大地,这样的话,所有的地,除了大地外,均独立连接在一起,这样能起到EMC、EMI作用?
---------------------------------------------------------------------------------------------------------
这个请楼主来回答,我不是EMC,EMI高手,甚至连这几个名词之间的边界都很模糊。

4:板子上的导轨部分锡线是否与板子的地连在一起?如果不连在一起,有作用吗?
----------------------------------------------------------------------------------------------------------
导轨部分锡线肯定是和板子地连在一起的,如果不连接,起不到我所说的作用。

对楼主,我想表达的意思都已经表达完了,我努力做到不去想当然,一些论点也都要实验的支持,在技术讨论中尽量不使用不客观的、主观的评价词,对技术问题,自然是有一说一,如果有言语不恰当之处,还请楼主海涵。我目前不是EMC,EMI,EMS高手,低手都不算,更加不懂得机加工,也没有使用过那么多模块,更不知道厂家市场上的一些动态,所以,看到这句“5、很多问题已经超出技术讨论范围,请就问题点进行讨论,不要根据自己的视界做无限制的延伸,谢谢! ”甚是欣慰,愿与楼主共勉。

btw:你的板子啥时出货?我想预订一块。

楼主:
静电不是LS说的这样子,以人体静电为例,你是站在大地上去摸或者靠近天线产生的静电干扰,你的泄放回路到电源地结束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你的电源地接了大地,要么你是站在电源地上去干扰天线的。如果电源地都接了大地,那外壳一定可以接大地,所以到了天线屏蔽层就可以直接放掉了,没必要绕回电源地。
    我的板子用于功能验证学习的很快就可以出货,成品DTU要晚一些,软硬件都要有比较长的验证过程。

网友:
我只能说Appcat 苹果猫 人好,技术好,做这个也是经验丰富。假如是我,我会很重视他的建议,呵呵。

楼主:
最新进展:STM32是第一次使用,它的库的确方便,但那是在用熟的情况下,刚开始弄,还真是乱,断断续续折腾了近两天,终于硬件都调通了,发现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将STM32串口2的收发搞反了,唉,丢人丢大了,割线,用了一点飞线。还有两块样板,有兴趣的可享受冰点体验价,99¥(不包括GPRS模块),这个版本不准备再做板了,正式版本的学习型套件会在国庆节后推出,如果最近不是太忙的话,可能会提前。提前预定的话可享受8折优惠价,但不要指望我跟同类产品单纯的去拼价格。另外正式版本的成品DTU进度暂时无法承诺。
    同时可以提供和谐号J-link V8版本的,照搬了坛子里某些大仙提供的文件弄出来的,淘宝上还有几个二手模块同时提供。
    一切尽在http://shop59155209.taobao.com/,呵呵。

网友:
关注中
关注lz做 FTP部分

网友:
个人在接地方面的观点是同意苹果猫的观点。特别是泄放回路,不管如何,保护模块的设计是考虑周到的。

在这里,最短泄放回路应该是:
天线-->泄放电感-->RF屏蔽层-->外壳-->DTU板地-->电源地,而不是天线-->泄放电感-->RF屏蔽层-->GSM模块地-->GSM接插件
-->DTU板地-->电源地,因为这里RF屏蔽层与GSM模块地的连接点以及模块地与DTU板地连接的接插件,对大电流来说都是相当
狭窄的,只有第一种回路使用大面积接触直接绕开上述狭窄点,才是最佳泄放回路。

楼主:
A和B之外有没有C?有没有D呢?
唉,发现发帖比搞定STM32还累……

楼主:
最新进展(2009.09.17 02:27):
1、试验通过串口进行ISP,提示器件信息不可识别,不是串口通信问题,如果串口不通,起始无响应,真是见鬼了;
2、基于MC55模块的板子实现基本透传功能,购买学习型套件提供完整工程代码,在这里开源MC55的TCP命令处理部分的调试代码。

楼主:
最新进展(2009.09.19 12:39):
1.串口ISP换用了的mcuisp的软件就可以了,在这里鄙视一下ST,自己的官方软件竟然不支持自己的器件。以后ST的广告语就是“搞STM32,还是得相信群众!”;
2、基于SIM300C模块的板子也已实现基本透传功能。

网友:
等待sim300c的代码

楼主:
呵呵,代码就不传了,传了也是重复,就把MC55的几个命令改改就可以了,我用了以下几条命令:

at+cipmode=1
at+cipccfg=3,2,1024,1
at&d1
at+cipcsgp=1,"cmnet","GPRS","GPRS"
AT+CIPSTART="TCP","218.2.103.166","23"
+++
at+cipshut

楼主(2009-10-18):
最近忙的晕头转向,总算是折腾完硬件了,相比上一版做了如下改动:
  1、放弃铝型材的外壳结构,重新选用了一种工业DTU通用的外壳,更小巧,更专业,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呵呵;
  2、因为结构的关系,将SIM300CZ和MC55分成两块板来设计了;
  3、为了方便走线,某些引脚做了调整;
  4、处理器未用引脚不再引出;
  5、阻容换用0603封装;
  6、更正了上一版中的错误;

下面开始静下心来倒腾正式的DTU软件了,这才是可能增值的部分。

网友:
不错哦。老孙头选的铁壳和我选的一样啊,不过我可能还得让厂家帮我修改图纸重新冲压,量少了价格划不来。这个壳子应该是最早倚天科技的短信猫用的,比较经典,做好了也比较漂亮。
看得出,这么小的体积,布板确实很花心思了,电源芯片也换成MP1593了,原来的LM2596体积太大了,不合适。

网友:
看了以后,有长进,全力支持“laosuntou”,这里鼓励一下!

网友:
用得MC55还不如用Q55,全兼容的,不用外加MCU就Ok的

楼主:
Appcat:你准备怎么改啊,用这个壳子实在是太紧张了,MC55还小一点,那个SIM300CZ只能采用非常规手段“塞”进里面了

aoe123:谢谢!

lysoft:哪方面不如用Q55?性价比?除了结论,最好也给点论据。用OpenAT开发内置的应用软件?05年的时候代理跟我推销过,但因为那时候正处于第二次被wavecom坑害(早期模块丢固件,后来使用了Q2438F,始终有问题),加上前面被西门子TC45的那个Java坑了,所以对它也没产生兴趣。不过wavecom做了这么长时间的OpenAT没放弃,西门子的Java早就放弃了,也许它做的相对成熟了。

网友:
现在的OpenAT稳定性已经很不错了
反正偶的OpenAT的DTU早已经量产,并应用在电力,水利等行业,客户一致好评:)

楼主:
坚决不给Wavecom第三次坑我的机会,哈哈

楼主:
反正你也不是Wavecom代理,哈哈
05年时跟我接触的代理是增你强,客户把我郁闷的够呛,我把那销售和FAE也郁闷的够呛。

网友:
WAVECOM的FAE水平太垃圾了~靠它一定没的吃

官方论坛+自己实践才能搞定它的

指望FAE?等死吧~

楼主:
没时间和精力去折腾一个有缺陷的模块,还是换个省心一点的模块比较简单

网友:
Q2406 Bug很多的~早就停产了
现在是Q24PL或Q2687,这些好很多的
另外,移动每年采购Q24PL的数量是数十K以上,用于网络监控的,如果真如你所说的有缺陷,移动还买这么多找死啊?

楼主:
转别人帖子里的话题在这接着聊,lysoft说说SIMCOM具体有什么样的问题,严重的话我就直接不用了,趁着现在还没有怎么批量用,不然又是一个烂摊子要收拾

楼主:
我说的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指的是具体我试用过的几款模块,而且我说模块垃圾、有缺陷都是说明具体型号,具体问题的,你别自寻烦恼,做无限制的延伸,呵呵

网友:
最新的SIMCOM我没用过,不敢评论,偶只用过SIM300,就是07年的出的,还有SIMCOM自己送我的评估板
在连接WinCE拨号上网时,稳定性总觉得不好,有时候断网,后来换MC39就稳定很多
也试验过在监控场合使用,但没用太久,客户听说是SIMCOM就给我说"撤掉这个,我要西门子的",汗~后来就没有继续测试稳定性
在最近一个电力系统测试中(9月份的),也有人使用SIMCOM的,它的EFT测试过不去,具体设计就看不见,也不好评论

建议你做做EFT和ESD测试看看,有问题会很容易暴露出来的

楼主:
电力产品,这些测试都是要做的,SIM300CZ,我手里的版本做下来还可以的,跟西门子比肯定有差距,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我搞了两个,上有西门子,下有SIMCOM,哈哈

网友:
搂住请问这个板子能上mc39i吗

楼主:
不能直接上MC39i,接插件不一样,可能能上MC37i,具体还要看资料。MC37i为MC39i的替代型号,39i即将停产。
另外就是MC39i或者MC37i不带内置协议栈,用GPRS数据通信的话需要STM32来处理网络协议。

网友:
不错的帖子,讨论得很深入!

关于SIM300,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是楼主您是否有遇到过.
SIM300 在发送GPRS数据时为何会将一条数据分成两条发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4813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ovenashte&bbs_id=9999

网友:
直接学习完毕

网友:
苹果猫的那个芯片下面 叠电阻比较牛!
请问可以叠 电容 -》叠 电感吗

网友:
大家这么疼你, 你可要开源呀,别对不起大家!!!!!!!!

网友:
想看一下软件

网友:
刚看了1下,留意到"华为通过代理商在花了大价钱成功公关广东电网一年后,就被除名了,所有招标终端不允许采用华为模块,所以当时也就放弃了"

哈哈~因为现在不少都改用我的WAVECOM DTU

PS~EMC兼容是需要考虑比较多地方的,我们自己有过百万的EMC实验室,所以,偶的DTU是针对性设计,8KV接触放电对任意裸露IO口和天线不出现运行异常,10KV以上出现偶见异常,自动重启能恢复,25KV对电源口,外壳,系统照常运行,全部裸露IO口25KV不损坏,这全部还是20PPS的严酷试验,超出正常测试的;而ETF,6KV最严格标准,系统毫无影响

提升一下,天线要过EFT,只要串接磁环即可通过,另外布板需要和外盒悬浮,通过放电管,外壳接地,形成回路

楼主:
呵呵,少来点广告,多讨论点技术吧。不知你的DTU用在广东电网哪个系统中,我了解的系统中,几家主要供应商都没有采用任何的DTU。
     你说的25KV是接触放电?这个超越了牛A,紧随牛C之后。还有那个EFT,6KV说说是共模的还是差模的,加在什么地方?如果加在AC-DC电源的AC端,然后在前面弄了足够的滤波器,再高的EFT都能过啊。考验的是滤波器和电源部分,跟DTU无关,呵呵。
     另外,可以的话把你能过这个实验的板子给大伙瞅瞅?你网站上的那个板子看样子好像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2009-12-15):
谢谢 楼主和上面几位
学到了许多东西
MARK 关注

网友:
mark 精彩的讨论 学习了

网友(2010-02-20):
单片机GPRS/GSM开发套件主要用于客户开发基于8位用单片机和西门子MC39IGPRS模块的GPRS无线数据通讯终端,为那些没有GPRS开发经验的用户展示基于单片机的GPRS开发过程,开发人员只需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内即可实现GPRS拨号和数据传输。提供**源代码
联系方式:
QQ:84239629
淘宝网店: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9f23cd9ea56dfe081c382c241646cf1.htm

网友:
这种 DTU的 铁盒 哪里有卖啊 ?

网友:
很久没看见这个贴了
修正一下上面的笔误:

偶的DTU是针对性设计,8KV接触放电对任意裸露IO口和天线不出现运行异常,10KV以上出现偶见异常,自动重启能恢复,25KV对电源口,外壳,系统照常运行,全部裸露IO口25KV不损坏,这全部还是20PPS的严酷试验,超出正常测试的;而EFT,4KV/100KHz最严格标准

补充说明:
1)25KV/20PPS ESD对电源口,外壳放电,供电采用电池或LinkSYS路由器配的开关电源,可通过
2)8KV接触放电是对DTU外露的RS232引脚,直接接触放电
3)4KV EFT对RS232和电源

ps:广东电网哪个系统中使用?
电网监控系统,我的DTU集成在这个系统中,成为内部的一部分,没有单独可见的DTU,偶的DTU不只以普通DTU的样子出现,更多的是软件授权形式,在云南测试中,偶的DTU唯一通过最大强大的EMC测试(2KV可过关,但偶的4KV,呵呵)

再有WAVECOM早没了,现在叫Sierra wireless AirPrime

记得,不要省EMC器件,虽然占点空间,毕竟它们是有作用的

最后,偶网站发布的是开源版(PCB和SCH开源),非商业版,只有商业版才有EMC增强保护的

网友(2010-04-23):
正在进行 相关工作,谢谢了

网友:
无线通信sim300,tc35i模块QQ交流群:60595837

网友:
贴子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一般的小型电子设备是不会接大地的,如何做静电防护呢,
我看有些是通过静电保护器件把电源引到电源地来做的,
最佳的方案是把静电通过大地泻放掉,不流过电子设备内部,

1),但如果没有大地的情况下,在通讯口引进了静电后,通过静电保护元件引到
电源地可能也是种不错的选择, 避免静电流过电子设备的其它地方了,只把
设备的地电位抬高来。保护器件有PESDxS5UD,

可能的泻放回路是  外部设备的静电->连接口->电源地->空气放电,
因为静电是高压,

2),  在没有大地的情况下,电源地接外壳的话,如果这时候人体带静电
接触了设备外壳,会把静电直接引到电源地,静电足够强的话也会损坏芯片,
所以有些设计是在电源地通过一个小电容和外壳连接。
     如果设备的电源地不接触外壳,外部接触物的静电能量足的话,静电可能进入
到设备电路的其它位置,和电源地形成一定的压差,导致损坏导致损坏,

     但电源地和外壳不连接的情况下,确实一般小的静电干扰不到外壳内部的电子设备的。
如果实在强,可以通过一颗电容连接到电源地上。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静电保护的功能,  请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2010-06-02):
标记
回复 楼主:

网友:
【37楼】 laosuntou
用MP1593后,电容和电感都可以做小了,频率也高,相比原来的LM2596而言,纹波还有对外电磁辐射如何?
因为我想在一块板上同时用GPRS和GPS模块,原先用的是线性电源,但发热大,现在想改为DCDC,怕影响GPS(因为用的是无源天线,并且直接板载)
如果做过对比,望告知结果.谢谢!

网友:
哇靠!楼主真牛X,GPRS模块的RF天线的屏蔽层都敢去掉!真是大跌眼镜!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高频通信知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