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0,Z180用什么编译器,都是用汇编语言吗?有C语言的吗?谁能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2009-09-13):
如题,本人手头有不少Z80和Z180的MPU,闲得无聊就想玩玩,谁能提供一下资料?现在网上的很少,谢谢了!

网友:
学过,没用过。

楼主:
我手头有一本介绍Z80汇编语言的,不过很古老了,印刷的质量又不好,字都看不清楚,又有错别字,里面也没讲到用什么编译器,我都不敢看了!

楼主:
另外谁有关于Z80和Z180方面的电子书?能否上传?谢谢!

楼主:
http://sdcc.sourceforge.net/#Download

SDCC is a retargettable, optimizing ANSI - C compiler that targets the Intel 8051, Maxim 80DS390, Zilog Z80 and the Motorola 68HC08 based MCUs. Work is in progress on supporting the Microchip PIC16 and PIC18 series. SDCC is Free Open Source Software, distributed under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

网友:
IAR有Z80的C编译器

楼主:
有破解版本的吗?

网友:
没有看到C的

楼主:
LS的Z80和Z180都是用汇编的吗?你有相关的资料比如电子书什么的吗?谢谢

楼主:
LS的我太爱你了!但是这种FOR Z80的C是一种怎么样的语法?跟IAR FOR AVR一样吗?谢谢了!

网友:
iar 风格一贯保持,只是z80少见

楼主:
多谢LS的!那么这个编译器只能针对Z80吗?Z180行吗?

网友:
Z80用C失去味道了。

楼主:
本人只想玩玩,现在应该很少用了吧?不知道Z180和Z80是不是一样?也是用汇编来写的吗?谁有这些方面的书?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Z80好像用外部程序存贮器吧!以前的程序都是手工输入的(DIY的就是)。方法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逻辑电路,用拨码开关作数据和地址输入,然后按一下“写入”按钮,就写入一个字节。然后用拨码开关选择新地址或者地址自动加一,当然,也有“读”按钮。数据或者地址用数码管显示。

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烧写器啊!而且都是汇编语言啊
当然,有一些专门的开发板,固化了监控程序,这种才可以用电脑烧写程序
Z80当古董就可以,玩就没什么意思了。
可惜没有扫描仪,不然可以发一份diy  z80 实验板的相关资料给大家看看。全部手抄的。

楼主:
LS的那么Z180呢?

网友:
楼主还是用防潮袋装起来当收藏品吧

楼主:
现在正在藏住!就是想想看还能做点什么?

网友:
Z80在学校做过实验,开发板是广州的一个计算机公司开发的,显示器是用黑白电视机,键盘就是工业用的按钮,手工输入了一个时钟程序,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结果是什么也没显示出来。

楼主:
http://www.z80.info/这个是Z80的官方网站,里面有很多资料,但是都是英文的。国内的网站基本找不到Z80和Z180的任何资料,这让我很困惑!必竟在51之前国内教学用的就是Z80,为何今天国内的网站一点资料都没有呢?

网友:
炬力的mp3芯片就是Z80+dsp内核 官方SDK使用的编译器就是用IAR的

楼主:
DEVICE SPECIFICATIONS
Max. Clock Speed: Z80 - 2.5MHz, Z80A - 4MHz . NEW models up to 25MHz!!
Power Requirements: Z80 - 5V@60mA, Z80A - 5V@90mA
Operating Temp: 0 - 70 deg C.
Min. Instruction time: 1uS (@4MHz)
Max. Instruction time: 5.75uS (@4MHz)
No. of Instructions: 158 (78 instructions of 8088 are a subset)
Internal Registers: 14
Stack: RAM

像51一样对时钟进行12分频,所以12MHZ时钟下Min. Instruction time: 1uS,但是Z80这个在4MHZ下就能达到这个指标,那是说他是对时钟四分频吗?

网友:
放个我收藏的Z80单板机,板上有块32K EPROM,一块6264,两块6116

网友:
楼上,既然收藏,那就收拾干净点,这样子有种立刻想丢入垃圾桶的冲动。

网友:
Z80啊……好悠远的记忆……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拿AVR32来玩……寓教于乐,学以致用……- -

网友:
Z80系列在美国仍有市场.

楼主:
我手头有十几片Z80的,都是90、91、91年份生产的,Z180是2000年生产的,02年我还在南宁卖到过Z80,Z80PIO,Z80CTC,我还记得那时买到的是25块钱一片,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单片机就是这个,那时不懂行情!呵呵

楼主:
26楼的不知道Z80系列还在开发吗?最新型号是什么?是EZ80吗?有内置FLASH吗?价钱如何?

网友:
Z80用得最多的还是日本,现在还大量使用

网友:
以前收集的几本关于Z80的电子书,放上来了

楼主:
多谢LS的!这些书我找了很久了!

楼主:
另外谁有Z180方面的书能否上传?谢谢!

网友:
国外有个自己diy PC/M系统的开源项目。。。估计你会有兴趣的。。。做的板子非常漂亮,用的z80。。。

楼主:
LS的网址看看,谢谢!

网友:
http://www.zilog.com/index.php

网友:
我有Z80的书,非电子的,怎么传上来

网友:
现在的Zilog已经把Z80做成单片机了,已经不是以前的MPU了。

网友:
需要扫描

网友(2009-11-24):
有Z86的C编译器么,我这还有还几十片没用呢

网友:
晕,居然还有人想开发这个芯片

楼主:
LS的不是开发!是想玩玩~~~

网友:
看来LZ时间很宽裕啊,那就学学吧,学每一样东西都不白学的

网友:
有一本书,叫初级微电脑图解教程,就是讲z80的,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自己做

网友:
LZ 你查HD64180 或 Z64180 可能还能找到一点180的资料

楼主:
TO 44楼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下到这本书?
TO 45楼,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n8vem?pli=1&auth=DQAAALMAAAACYU1oO-XOGU1UuhaEqorBGGL8ZbbZciQkCj0PvNc3_vBfjX-FdfBoJOGj40cKUr2mNidUabaLr-dSS8AintxIZtTC1wHgq1v76xHDKZ3j6RANDEPGdbdGQ1DybiQqVNhZObsy9Dp-am3dZoM22shNVrZ8acNpQTcV2IsIDgvwTJIxR2fKGn2q-gkF0_W6xXf33V4CMrvAkO91V7wOVIXvh_y_Fe5K3sRSpldzNBnv0eazLPQwinxD5x5oBJBoqag

前面说的 现在自制的CP/M系统的google group的页面,这个项目叫N8VEM
用的z80

网友:
N8VEM其中的一块主板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08227.JPG(文件大小:1.4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ki6fmq_right.JPG)

网友:
我也有几块Z80的控制板,在网通库存10年的垃圾里掏的没PIO CTC之类的 ,用74LS74 74HC393 74LS06  74HC161组成外围

网友:
【46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你找到了64180的资料了吗?我这里有一本HD64180的用户手册.

网友:
既然这么多朋友对这个有兴趣,我家里好像有z80的编译器,如果大家需要,晚上我回家找找,可能支持C的(因为我没有用过他的C编译)

网友:
Zilog实验板原配光盘软件
另,我有个程序,由目标码反汇编成的汇编程序,可以编译运行。本想分析其算法处理方法的,无奈实在分析不下去:一是因为对其汇编不熟悉,二是因为程序太复杂,没有找到仿真方法或仿真器。有哪位朋友有解决方法的希望提个意见,在此先谢过!

网友A(2009-12-28):
回复 网友B:

初级微电脑图解教程,80年代的书了,一本日本人写的Z80的书,本书提出了:按功能单元(部件)独立地去制作与实验微电脑系统。
现在的单片机,很多功能都集成到了一个芯片中,但Z80不是这样的,要用Z80,装出一台微电脑,要有很多其他模块单元,本书就是按这个功能单元讲解的,一个模块一个电路,有电路图,有PCB图,制作一个模块,装配一个模块,实验一个模块。这些模块可以结合起来组装成一个更大的模块。对于深入理解微电脑的各个功能模块很有帮助。

网友:
我家有 Z80单板机 一台。当时也是闲着无事玩的。是用汇编写程序的。实际上输入程序时 是使用的16进制码的。
还有Z80的书 一本
还有Z64180的书一本

网友(2010-07-27):
找了好久啊,炬力有救了。

网友(2010-10-19):
Zilog Website 有 free

网友:
昏,炬力现在还在用Z80平台,只不过炬力现在也在淘汰Z80了,转向80251平台,主要有几个方面:
(1)知识产权的问题
(2)Z80平台很多地方是异步设计,而80251平台采用了尽可能多的同步设计,因此有利于工艺改进和良率提升
(3)80251平台是同频率Z80平台性能的5.8倍(dhrystone 2.1的数据),有利于降低功耗
(4)80251平台的代码密度(需要支持文件系统,里面有大量的16bit和32bit操作)接近Z80平台,比cortex M3稍好,远优于8051平台
(5)基于keil的开发平台和近类似于8051的硬件特性有利于学习与开发
(6)支持软件和硬件断点和在keil中实现C语言级的在线调试,远优于以前Z80平台的开发环境

网友(2010-12-13):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的光盘软件有说明书吗?这个软件是不是编译的时候有程序容量限制?还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你这个软件没有容量限制,很好用。

网友(2011-12-23):
http://www.cpu-world.com/CPUs/Z80/和http://www.z80.info/都不错的!
这款单板机比较古老,但是架构,指令都是不错的,可惜不知道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坚持住,玩单片机不深入到寄存器,只能说是皮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本书,叫初级微电脑图解教程,就是讲z80的,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自己做

啥书?表示有兴趣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兄MPU是指主控或者微处理器,单板机是指SBC

网友(2014-04-25):
本人手上现在有一块TP-801单板机,cpu是Z80的,。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 ...

这本书好像有点意思啊,现在还买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