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电脑主板能用袖珍示波器么?

楼主(2009-09-13):
小弟正在学习维修主板,想入手一台示波器,不知论坛上的袖珍示波器能适合么?希望有主板维修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袖珍示波器主要用来玩的。

建议lz还是买个 rigol 的低端 17XX元的 靠谱。不然有些问题,你也不知道是 袖珍示波器 不好,还是电脑主板的信号不好

网友:
修主板最好选100M以上的,模拟直读或数字的。否则就把诊断卡打阻值卡配齐。

网友:
回【楼主位】
----------------------
袖珍示波器基本上是一个成人玩具(良性的),用于学习STM32和示波器软件硬件的平台,当然袖珍示波器也不缺乏实用功能,对于维修电脑来说,它只能充当一个超级万用表的作用,
不过,袖珍示波器是我看到学习套件中能真正实用中的一个

网友:
确实,这是一个玩具,但又有一定的实用意义,至少,在我看来当个学习板就不错的,对一个300大元的东西我们不能指望太多的。

网友:
唉TMD!做了半天,没想到做出来的东东竟然被归类为“成人xx”的范畴!不过仔细想想,它确实是“儿童不宜”。

网友(2010-09-30):
回复 网友A:
修主板最好选100m以上的,模拟直读或数字的。否则就把诊断卡打阻值卡配齐。
同意

网友:
电脑主板芯片级维修?

网友:
我也是做这行的,LZ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