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马达下面的数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3):
如图:

马达下面的数据是表示马达的转速?还是流过马达的电流?如果是这两种中的一种,它们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
转速吧,单位象是:转/分钟。
楼主用的是哪个模型?我的怎么没有显示数据。

网友:
电机类的都有显示数据的吧,直接打“motor-”出来的都带,不加“-”的不带

网友:
谢谢LS,明白了

楼主:
每分钟985转?不过我怀疑是电流,因为我串了一个电流表在上面,好象读数与电流表读数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