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达人! LTSpice 如何做信号的叠加??

楼主(2009-09-13):
请问诸位大侠,使用LTSpice 如何将信号源叠加起来??

譬如有两个信号:

一个是10V的10KHz的正弦波,DC为零,初始相位为零
另一个是5V的3KHz的正弦波,DC为零,初始相位为20度

这样的两个信号能否叠加起来使用???

我尝试直接并联,软件无法识别

在网上找了很久,有人提到OrCAD的Pspice可以利用PWL来实现

我尝试使用LTSpice 的PWL,无法实现正弦波。PWL是之间两点之间连线的。如果要实现正弦波,那需要大量的数据?这个数据怎么获取呢?

楼主:
果然是可以哈!

奇怪了,我一开始就是这么弄的,怎么设置就是不行,老是提示出错。

刚才再试试就可以了,可能是我之前的软件安装有问题,我前两天刚刚重装系统,新装的软件就可以了

谢谢millwood0 和 eezm 大侠!!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就上面的图,我瞬态仿真以后,查看FFT结果,好像信号质量很差?跟理论对不上呀?

这样单纯的信号,理论上FFT结果应该是两条对应频点细线吧?

是不是LTSpice 的信号源质量可以设置的?

楼主:
刚刚修改了一下信号源的频率,效果就好了

是不是瞬态仿真的时间一定要恰好对应频率才行?

我尝试了各种组合,当瞬态仿真显示结果为一个完整波形时,FFT的结果是最好的

那很多时候都无法满足这个需求吧?怎么解决呢?

网友:
To 【楼主位】 STM32_Study

两个信号叠加起来使用,无论如何,都不可直接并联,而不在于仿真软件是否能够识别。

网友:
几个软件FFT的比较

楼主:
回 【5楼】 JQ_Lin :

楼主位是笔误了,我的原意是串联不能工作(重装以后就好了)

=====================================

谢谢eezm 兄,请问这几个仿真软件哪个比较好??我感觉LTSpice 比 OrCAD PSpsice方便很多。
上面的仿真FFT结果,我没有看出什么区别来

楼主:
LTSpice 有点不爽的地方就是激励源太差,不够理论化

譬如方波,LPSpice 不能生成纯净方波。这个算是一个BUG吧?

网友:
【9楼】 STM32_Study

要什么样的纯净方波?

楼主:
就是上升下降沿都是垂直的方波

LTSpice 输出脉冲,如果上升和下降时间设置为0,反而会有较大的斜率,设置成0.0001us之类的数字,从波形上看就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这个跟理论还是有差距的嘛

另外,PWL设置,也跟OrCAD不一样

LTSpice 的 PWL 无法设置成理论方波,前后时间必须要有个间隔。

我把间隔时间设置的很小,比瞬态仿真步频小得多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当做理论方波了?我从频谱上看,好像是这样

网友:
你只要把上升和下降时间设置为非零的无限小的数都可以,只是仿真的步距太小要花太长的时间.一般其相对脉宽要足够的小,我常用 1ns.再说,0时间也不符合真实情况啊.

楼主:
eezm兄,你上面那么多仿真软件,是哪里下载的??

我也想装来学学~~~

我现在有TLspice、OrCAD PSpice、MultiSim

还有两个没有,你能提供下载地址吗??谢谢!

网友(2010-04-17):
eezm真厉害
佩服你。

网友(2010-06-08):
回复 网友A:

您好~前辈
有没有,LTspice IV教程 或者说明书相关的都可以。我想学习,请教。
如果有想麻烦您给我传一份。谢谢
QQ:954177477 E-mail:zg_q0410@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