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调速线路的研究与测试 (雕刻机开源项目中,目前讨论得最精彩的帖子)

楼主(2009-09-13):
根据我刚才测量出的数据,正式确定使用NE555产生的15K可调PWM线路,对我们的雕刻机主轴电机进行调速:

先上传我手焊的测试电路。使用Agilent E3644A 供电,减小因电源可能引起的干扰问题。

以下为我测试与设计的最新版本线路。当然,离不开各位网友的帮助与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Frequency = 1.44 / (W1 * C4)

网友:
这个电路PWM占空比10-90%,方波边沿两边有尖脉冲过冲

网友:
555的电源干扰要处理的好,不然杂波很多这个。方波输出端考虑用电容耦合进去吗,耦合的波形还是可以的比没有耦合的,一般用1UF的此片可以搞掂。

楼主:
电路焊好了。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结论是:

1. 可以达到99%的占空比。
2. 可以用电阻控制到最低占空比是10%,即电位器在最小值时仍能让电机慢慢转动,以免产生误会。
3. 波形有尖脉冲过冲,需要在IRFZ48N的栅级前加入一只15V的稳压管,保护G极电压不超过15V。

网友:
滤波电容C3太小,起码加大10倍。
考虑加上刹车锁定功能

网友:
555表现非常好,这颗IC的寿命如此之长自然有它的优势

网友:
相比与用单片机进行pwm控制,这个电路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P1  改成10K
C1  改成两只3.3nF并联
两个1N4148 改成 1N4819

用示TEK 示波器实测得到15.9KHZ的 PWM 信号。

最小占空比是:10%
最大占空比是:99%左右。

看来满足了我预期的要求。

明天早上接上IRFZ48N及电机,进行整体测试 ...

网友:
这种功能用单片机可以说一点优势也没有。

网友:
如果不加隔离或者其他处理.带载后G极方波会变得很差.

网友:
再加点柴。
英文版
中文版

利用555定时器实现宽范围脉宽调制器(PWM)

脉宽调制器(PWM)常常用在开关电源(稳压)中,要使开关电源稳压范围宽(即输入电压范围大),可利用555定时器构成宽范围PWM。
仅需把一个二极管和电位计添加到异步模式运转的555定时器上,就产生了一个带有可调效率系数为1%到99%的脉宽调制器(图1)。它的应用包括高功率开关驱动的电动机速度控制。

图1:在555定时器电路中增加一个二极管和电位计可构成一个宽范围PWM

这个电路的输出可以驱动MOSFET去控制通过电动机的电流,达到平滑控制电动机速度90%左右。这也应用于灯光的控制,灯光的强度可得以有效控制。

另一个应用是在开关式电源。PWM调整允许一个可变的输出电压。可通过555定时器(5个引脚)VC终端的反馈来调节电压。一个超过调节阈值限制的输出电压将提前结束基于周期循环的PWM信号,以维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微处理器可以通过数字电位计直接调节PWM去控制电动机速度、灯光强度或者电源输出电压。对于周期因子(DF):

其中,

而α是终端2和终端1之间电阻与终端3和终端1之间电阻的比值。选R3=R1,R2=100×R1,这时DF为1%至99%。如上所述,数字电位计可以代替R2。通过的电流有限是在该应用中使用数字电位计的主要约束。对于一个100kΩ的数字电位计,R1和R3可以达到1kΩ,则峰值电流为5mA。

标准二极管可在递减线性下当作D来使用。对于理想的二极管,k=0.693,则有:

DF和α之间为线性关系。图2显示了当α变化时VOUT的波形。

图2:这三个波形显示了VOUT如何随α变化而变化。

作者:Henry Santana,Kavlico Corp
=============
呵呵,原来在这里8楼就有详细的解释

=============
老外的图,是不是比3.2.3a少接一个VD2?
阿莫的楼主位公式是不是应该改成3.2.3b那样?

网友:
注意散热

网友:
12V-24V电机调速控制器ourdev_480729.mht(文件大小:454K) (原文件名:12V-24V电机调速控制器.mht)

网友:
为什么不IRF3205呢.......

网友:
建议电位器用……这种多圈电位器:

楼主:
【11楼】 kinghai
注意散热
-----------------------
整个测试中,包括IRFZ48N 都是冰冷的。

【15楼】 Stitch
建议电位器用……这种多圈电位器:
------------------------
否决。只使用一圈就拧到头的电位器。这样我就能将它分成十等分。

你建议的这种多圈电位器,没有可操作性。

【9楼】 guo132
如果不加隔离或者其他处理.带载后G极方波会变得很差.
-----------------------
放心,到时会测试波形。

网友:
电位器是否可以考虑2个方面的问题
1 用带开关电位器,关闭档设置为用PC端程序直接控制。旋转过开关后,成为调速。
2 电位器的稳定性很重要,在电机转动过程中,调整电位器的话,如果有电位器飞跳什么的,会导致电机速度瞬间变化。没有测试过,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程度。

楼主:
【17楼】 dhyana
1 用带开关电位器,关闭档设置为用PC端程序直接控制。旋转过开关后,成为调速。
2 电位器的稳定性很重要,在电机转动过程中,调整电位器的话,如果有电位器飞跳什么的,会导致电机速度瞬间变化。没有测试过,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程度。
--------------------------------------
1. 这个建议不好。DIY作品可以,如果作为正式产品不太规范。
   PC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时,应该有很明显的开关位置告诉操作者。

2. 这个有点杞人忧天 :)

网友:
哈哈,开始我就建议用NE555产生PWM.根据我开发过的几款调速器,15K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上图的R2应选10欧左右.47就点大了.

网友:
还有C3的电源退藕电容能选1000UF以上是最好,建议4700UF.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电机的动态性能.

楼主:
【19楼】 QJD_LZF
哈哈,开始我就建议用NE555产生PWM.根据我开发过的几款调速器,15K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上图的R2应选10欧左右.47就点大了.

【20楼】 QJD_LZF
还有C3的电源退藕电容能选1000UF以上是最好,建议4700UF.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电机的动态性能.
-------------------------------
1. R2后面,G极前,会加入一只15V的稳压管。到时会详细测试一下波形的畸变及稳压管的过流能力决定电阻多大。初步算一下,10欧应该也没有问题。

2. 我们的24V主轴电机电源,已经有了4700uF 50V 的电容。 所以,这个电路只需要0.1uF 的电容已经够了。

网友:
整个测试中,包括IRFZ48N 都是冰冷的。
    这上图表可以看得出电机空载时电流比较小的,这么小的电流都发热的话,那才是问题了.这个得益于电机的选型比较好吧.
不过从专业角度讲,过载测试是不可少的.也就是电机堵转舜间是否会烧驱动管.要是负载测试时温度不超50度.我觉得都比较满意.

网友:
我们的24V主轴电机电源,已经有了4700uF 50V 的电容。 所以,这个电路只需要0.1uF 的电容已经够了。
    问题是你的电源板到这个驱动器板可能线太长了啊,至少得加1000UF的电容吧.距离很近的话那就不用说啦.

网友:
555电源是否加个二极管呢,C3放在555电源

网友:
最好闭环。

楼主:
【25楼】 lhlmm
最好闭环。
------------------
我们迟些会有像北京精雕54万元的机器那样的,希望到时能满足你的要求。

【23楼】 QJD_LZF 。
    问题是你的电源板到这个驱动器板可能线太长了啊,至少得加1000UF的电容吧.距离很近的话那就不用说啦.
------------------
呵呵,你总喜欢想当然。等我们公布图片后,你就会知道,这块调速板就是安装在电源板正上方的。

网友:
【25楼】 lhlmm
最好闭环。
------------------
我们迟些会有像北京精雕54万元的机器那样的,希望到时能满足你的要求。

???
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是要求,也不需要你来满足,况且我也不需要雕刻机。太敏感了,路过……哈哈

楼主:
【27楼】 lhlmm

只是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是要求,也不需要你来满足,况且我也不需要雕刻机。太敏感了,路过……哈哈
-----------------------
呵呵,敏感的是你。

我主持这个项目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是将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否决 :)

网友:
大家动手去做吧,有些东西只有你做了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电路只是一个驱动60W小电机低压电路,说白了是个很简单的电路,那些用在高压高功率场合的措施是没必要计较的.

我正在着手设计一个基于555的,不同的是加上防过载防短路功能,只要测试通过,就没有什么可以批评拍砖的.

网友:
问点题外的,这电路用什么工具画的,这么漂亮!谢谢!

网友:
问下:mach本来的pwm主轴调速和这个后加的有啥区别?

网友:
顺便问一下,如果现在只买龙门架的话,是不是可以快点交货的?我想偿试把阿莫的机子改用我的伺服直流驱动器玩玩.

楼主:
【33楼】 QJD_LZF
顺便问一下,如果现在只买龙门架的话,是不是可以快点交货的?我想偿试把阿莫的机子改用我的伺服直流驱动器玩玩.
-----------------------
抱歉我们已经向所有下了订单并且付了全款的网友承诺:严格按照订单顺序发货。虽然我们不公布排名,但收到货的网友可以私下校对,是否早下订单的早收到。如果发现不是,可以严肃的向我们投诉。这涉及诚信问题。

你是想将步进改成伺服,或只是主轴?

楼主:
今天下午我接上了IRFZ48N,进行了详细的测试,并且用TEK 示波器观察各点的波形。

测试我相信已经通过了。但有一些有趣的小细节,我将线路图画好并且更新后,再详细讨论。

网友:
支持35楼 ,继续顶!

楼主:
刚才将我的试验结果更新在电路图上:

实测输出14.9K的PWM信号。

有一个小细节,有人能解释吗?

IRFZ48N 的GS我加入了1K的电阻,是作为GS快速释放电荷使用的。将它换成10K 或100K ,用示波器看G极的极形,会在上升沿有一个1.4V左右的小尖峰。

将R3电阻焊走,这个小尖峰就会消失,G极上便能测得比较完美的脉冲波。

网友:
抱歉我们已经向所有下了订单并且付了全款的网友承诺:严格按照订单顺序发货。虽然我们不公布排名,但收到货的网友可以私下校对,是否早下订单的早收到。如果发现不是,可以严肃的向我们投诉。这涉及诚信问题。

你是想将步进改成伺服,或只是主轴?

  我要改的话,X,Y.Z三轴都改成伺服的.

楼主:
【38楼】 QJD_LZF
  我要改的话,X,Y.Z三轴都改成伺服的.
---------------------------------------
这台机不值得作这么大的改动。

建议你留意我们迟些的球墨铸铁机型。

网友:
7脚漏画了……

楼主:
呵,补上了。

知道为何GS加入1K,10K或100K的电阻,会有一个尖脉冲?

网友:
尖向上的还是向下的?
按datasheet 555的3脚有50mA的拉低电流,1K电阻其实帮助不是太大,不要也没什么影响。要效果好的话就得图腾柱了。

楼主:
向上。

明天我将波形上传上来吧。

刚将完整的电路画完。 这个电路设有一个开关,决定主轴电机是否手工调速或是PC软件PWM调速。 为了方便操作,也另设一控制主轴电机是否关闭的开关。

光藕直接连接MOS管的波形是否符合要求,明天我会搭实物测试。如果波形失真较大,中间会再加一级8050.

网友:
这个电路有些地方要改进一下,呵呵

我个人觉得,有了光偶就可以省掉74HC14.有了HC14就可以省去光偶.
74HC14换成CD40106如何?这样就不用额外的5V电源了.
C2容量较大,是否在7812上并联反向二极管较为保险.
印象中的555第3脚,好象拉电流能力强,输出电流好象很弱

哈,不多说了,明天有空,我也去搭一个,测试测试看

网友:
有一个小细节,有人能解释吗?

IRFZ48N 的GS我加入了1K的电阻,是作为GS快速释放电荷使用的。将它换成10K 或100K ,用示波器看G极的极形,会在上升沿有一个1.4V左右的小尖峰。

将R3电阻焊走,这个小尖峰就会消失,G极上便能测得比较完美的脉冲波。
*********************************************************************************

加了这个电阻,关断比较快,自然有过冲了.所以有些时候速度过快也不是件好事

楼主:
【44楼】 jj3055
我个人觉得,有了光偶就可以省掉74HC14.有了HC14就可以省去光偶.
74HC14换成CD40106如何?这样就不用额外的5V电源了.
C2容量较大,是否在7812上并联反向二极管较为保险.
印象中的555第3脚,好象拉电流能力强,输出电流好象很弱
----------------------------------------
1. HC14不能省。来自PC并口,或运动控制卡的信号会有差异。HC14将这类信号全部转成标准的TTL电平。
   有了标准的TTL电平,才能更可靠与没有意外的控制光偶。

2. 5V供电是来自接口板。配合光偶,才能产生地线隔离效果。也就是说,这5V电压,是完全与12V隔离的。
   12V是来自主轴电机的降压。
   我们的雕刻机,隔离设计很严谨的,保证了我们的电路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详情请参考:开源雕刻机的供电方案与光电隔离方案讨论

3. 7812加入反向二极管的作用,仅仅是在关机的时候,能快还将C2的电荷放掉。还有其它用途吗?
   如果没有,其实不加也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加入感觉严格一点。

4. IRF的驱动电流不用大。最重要的波形好。我一会展示的波形图片,你就会发现,波形是很好的 :)
   驱动电流我觉得不要太大,否则有过冲时,15V的稳压管反而可能承受不了。

【45楼】 jj3055
加了这个电阻,关断比较快,自然有过冲了.所以有些时候速度过快也不是件好事
-------------------------------------------------------------------------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说是G极上的波形,不是说D极上的波形 :)

楼主:
【48楼】 makesoft
-----------------------
请给出详细的线路,并且标注零件的型号。谢谢。

方向性的建议对我们没有帮助。因为每一个建议,我均会测试后才能确定。

楼主:
将焊的板上的L7812CV换成78L12,按上面jj3055的建议在78L12加入一只放电二极管1N4148, 电路图更新为:

78L12 的管脚为:

楼主:
再修改一下:

1. PC PWM 信号加一个上拉高电平电阻。没有信号输入时,保持高电平(与PC机的状态一致)。

2. 将光偶的输出端的电阻与输出位置调整一下。 让PC没有PWM信号时,电机不会转动。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有一个小细节,有人能解释吗?

IRFZ48N 的GS我加入了1K的电阻,是作为GS快速释放电荷使用的。将它换成10K 或100K ,用示波器看G极的极形,会在上升沿有一个1.4V左右的小尖峰。

将R3电阻焊走,这个小尖峰就会消失,G极上便能测得比较完美的脉冲波。

这个是由于MOSFET的米勒电容引起的,米勒电容就是CGD。这个尖峰在这个电路上是可以不需要理会的。GS上还是并入一个10K的电阻为好。

楼主:
【52楼】 zhangna_901887
这个是由于MOSFET的米勒电容引起的,米勒电容就是CGD。这个尖峰在这个电路上是可以不需要理会的。GS上还是并入一个10K的电阻为好。
-----------------------------
如果这个米勒电容有影响,应该是上降沿会减慢一点不会那么陡,但不应该会有一个尖峰的吧。

波形图已经更新到55与56楼。 从波形图上,我觉得不应并上这个10K的电阻啊。

楼主:
先上传我手焊的测试电路。使用Agilent E3644A 供电,减小因电源可能引起的干扰问题。

注意1N5819与电位器的方向。下图的方面,才能保证电位器顺时针拧动时,电机的转速增加。

楼主:
IRFZ48N 的G,S间没有并任何电阻时的波形图:

注意最后一张,已经达到几乎99.5%的点空比。在极限情况下,从16.8K的频率变成了23K。 这种情况在实际使用中仍可接受。

在占空比10%到90%时,频率还是相当稳定的,测量的结果是16.8K左右。

(此电路的最低占空比。我要控制住不能过低,最低的占空比应该能让电机转动。)

(此电路的最高占空比,接近99.5%。)

楼主:
IRFZ48N 的GS并上10K电阻的波形图:

尖峰的幅度约1.4V左右。

(RFZ48N 的GS并上10K电阻的波形图。此电路的最低占空比。我要控制住不能过低,最低的占空比应该能让电机转动)

(RFZ48N 的GS并上10K电阻的波形图。原文件名:SNAG-0001.jpg)

(RFZ48N 的GS并上10K电阻的波形图。此电路的最高占空比,接近99.5%)

网友:
关于那个C2电容的容量似乎对于78L12来说有些大,在通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充电电流,78L12的极限输出电流似乎是100mA。
对于那个MOS管的驱动方式似乎得满足饱和导通时 20>VGS>0的条件否则可能会发热。

楼主:
470uF的电容是希望能为NE555提供充足的瞬时电力供应,改善波形的输出效果。

至于通电的一瞬间从7812冲电,这个不用太担心,7812本身有保护机制,并且时间极短,不会对它的寿命造成损害。

IRFZ48N典型输出特性, 可以看出,10V已经OK,不需要20V。

(典型输出特性)

STATIC CHARACTERISTICS 静态特性: (25度条件下)
-----------------------------------------------------------------
Drain-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漏源击穿电压         : 55V (-55度时为50V)
Gate threshold voltage 栅极阈值电压                 :最小2V,典型3V,最大4V
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零栅极电压时的漏电流: 典型0.05uA, 最大10uA(175度时500uA)
Gate source leakage current 栅源漏电流              : 典型0.02uA, 最大1uA(175度时20uA)
Gate-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栅源击穿电压          : 最小值16V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导通电阻           :典型12mΩ,最大16mΩ(175度时30mΩ).

可以看到,16V以上就可能产生击穿,损坏MOS管。所以,我在GS上并了一只15V的稳压管。

我编写过IRFZ48N的详细技术资料,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8176&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O了,对这个MOS不太了解,我常用5NF75这个管子。不知道这样效果怎么样没有进行仿真,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试下

网友:
【56楼】 armok 阿莫

IRFZ48N 的GS并上10K电阻的波形图:

尖峰的幅度约1.4V左右。
------

改变栅极驱动电阻Rg,可以改善,GS电阻应该并;最好加一级推挽驱动

楼主:
【61楼】 renren1231
改变栅极驱动电阻Rg,可以改善,GS电阻应该并;最好加一级推挽驱动
----------------------------
NE555 的驱动能力够强的。

如果并入GS电阻,再加一级推挽驱动(图腾柱),我感觉对波形应该没有什么改善。

网友:
改变栅极电阻应该可以改善的,如果对波形的上升下降要求严格可以用上面电路
推挽驱动只是提供更强的推动能力
Cx为管子的寄生电容,它和栅极电阻对管子的驱动波形影响很大,还有PWM的频率

楼主:
【63楼】 renren1231
------------------------
请注明电阻值等参数,我直接可以做实验。

注: 三极管就使用 8050,8550, 或 3904,3906 吧。我手上有 :)

网友:
具体参说恐怕你要试验对比一下再确定
三极管就使用 8050,8550足够了,D1,D2用IN4148,
根据Cx,选R1(决定上升沿波形),R2(决定下降沿波形),Rg要比R1,R2都大

楼主:
你就建议一个大概的数值吧。。谢谢。否则很难做实验。就算做出来,也可能与你的设想相差较远。

网友:
莫哥,这个是MOS的米勒缘故造成的,米勒电容在MOSFET内部的等效是CGD,不是CGS。

网友:
R1,10-12R,R1,8.2或15R,Rg,20R,Rgs 5.6k

大概的数值,还要实验调整;

楼主:
【67楼】 zhangna_901887
莫哥,这个是MOS的米勒缘故造成的,米勒电容在MOSFET内部的等效是CGD,不是CGS。
----------------------------
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

这样看来,加入一个图腾柱试试。

【68楼】 renren1231
R1,10-12R,R1,8.2或15R,Rg,20R,Rgs 5.6k
----------------------------
谢谢。是8050与8550吧。

网友:
其实并不是加上电阻后过冲了,而是加上电阻后把过冲放掉了。

我把两个波形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70楼】 xmysz
其实并不是加上电阻后过冲了,而是加上电阻后把过冲放掉了。
我把两个波形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
厉害!
这个新理论更有说服力啊。

网友:
既然10V的Vds可以,把稳压管还成10V吧。

楼主:
【72楼】 kalo
既然10V的Vds可以,把稳压管还成10V吧。
-------------------------
稳压管的速度能达到吗?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看起来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我手上有5.1V的,两支串起来试试 :)

网友:
【70楼】 xmysz 看的仔细
从70楼图片看,,是并的电阻把输入电容(即寄生电容)Cgs消耗掉了,并不是米勒电容的影响
这样看【68楼】的参数不能解决问题,【63楼】 的电路适合大输入电容的管子,这里不需要这么复杂,把D1,R1,D2,R2去掉,
增大Rgs值,用100k试试,见过别人用1M的,当时还琢磨是不是太大了,
————————-
【73楼】 armok 阿莫
【72楼】 kalo
既然10V的Vds可以,把稳压管还成10V吧。
-------------------------
稳压管的速度能达到吗? 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看起来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我手上有5.1V的,两支串起来试试 :)
————————————
速度完全够用,我试过35K的,一点不影响,只是12电源,用10v,会增加点功耗(如果驱动更大功率的管子稳压管会发烫),
用10v稳压管估计Rg要稍微小点

网友:
【47楼】 armok 阿莫
3. 7812加入反向二极管的作用,仅仅是在关机的时候,能快还将C2的电荷放掉。还有其它用途吗?
   如果没有,其实不加也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加入感觉严格一点
++++++++++++++++++++++++++++++++++++
加入反向二极管是为了防止C2反向放电损坏7812.一般情况下7812的输入端节的电容容量,要远远大于输出端接的电容。所以在关机时不存在C2向7812反向放电得问题。但是在输入端意外短路时,则会出现C2向7812放电的问题。所以最好还是加上反向二极管

楼主:
为了更清楚的验证【70楼】 xmysz “其实并不是加上电阻后过冲了,而是加上电阻后把过冲放掉了。 我把两个波形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重新做了一次测试。这一次电位器没有动,甚至是在通电的时候断开与接上10K的GS电阻的:

GS没有接电阻 (原文件名:SNAG-0034.jpg)

GS接了10K的电阻 (原文件名:SNAG-0035.jpg)

楼主:
顺便做一个 R2 电阻的测试。GS没有接电阻。

从图中看出,电阻越小,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时的向下尖峰就越大。

10欧左右看来是比较适合。

(R2=0欧)

(R2=5欧)

(R2=10欧)

(R2=20欧)

(R2=39欧)

(R2=50欧)

(R2=80欧)

(R2=100欧)

(R2=1K)

楼主:
最后补一张 R2=0欧,RGS=10K的波形:

楼主:
再来测试,将GS上的15V稳压管,换成10V的效果。 由于我手上只有5V1的,两只串起来,应该是10.2V。

效果十分令人振奋,问题解决了!

R2=10欧, Rgs=10K , 没有稳压管时的波形:

R2=10欧, Rgs=10K , 接上10.2V稳压管:

网友:
阿莫的测试很详细了,可以看出,R2=10,GS不接电阻的波形已经很好了,可以实用了。

但作为技术探讨,为什么会出现加不加电阻波形差别这么大的情况,我简单仿真了一下,没试出来,请高手解答吧

楼主:
【80楼】 xmysz
阿莫的测试很详细了,可以看出,R2=10,GS不接电阻的波形已经很好了,可以实用了。
--------------------------------
我认为应该接GS=10K的。原因是: 我们前面有一个开关切换两个电路(PC或手工控制), 在意外情况下,希望G极的情况电平是稳定的。

加入了10V稳压管,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技术探讨,我认为就算加入图腾柱,也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波形问题。没想到简单的稳压管解决了。

另: 有人能知道,如何更完美的将下面箭头的反向尖峰消除?

网友:
加入10V稳压管并不合适,要加12V以上的,否则555输出已经到12V了,通常还会有些误差,稳压管会走比较大的电流。

向下的尖峰似乎没有办法减掉。

楼主:
【82楼】 xmysz
加入10V稳压管并不合适,要加12V以上的,否则555输出已经到12V了,通常还会有些误差,稳压管会走比较大的电流。
---------------------
请看79楼的图。

我用TEK示波器上的光标功能,测量出的数值为:

R2=10欧, Rgs=10K , 没有稳压管时, 实测得最大尖峰幅度是12.3 V,其它平坦部分幅度是:10.9V

R2=10欧, Rgs=10K , 接上10.2V稳压管, 实测得幅度是10.4V

考虑零件的差异性,及排除一些风险因素,10V的稳压管应该是最适合的。

网友:
可以这样测试一下,把555的电源抬高零点几伏,这样做是为了把误差考虑进去,然后用示波器两根表笔分别测量R2的前后端,看下压降是多少,然后算一下电流,这样就可以知道流经稳压管的电流了,如果不大,那倒是可以。

楼主:
【85楼】 xmysz
可以这样测试一下,把555的电源抬高零点几伏,这样做是为了把误差考虑进去,然后用示波器两根表笔分别测量R2的前后端,看下压降是多少,然后算一下电流,这样就可以知道流经稳压管的电流了,如果不大,那倒是可以。
------------------------------
现在给稳压管切掉的,只有0.5V。

整齐切掉的效果是最好的。仅仅切掉尖峰,并且不伤及平坦部分,在实际生产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网友:
?

关断造成的

可以用驱动栅极的电阻开通和关断不同阻,值如【63楼】电路
或者下面代替你电路图中R2

用10V稳压管增加功耗,这里没问题,若果大功率管子,比如200A模块就肯定不行了

楼主:
【87楼】 renren1231
或者下面代替你电路图中R2
--------------------------
R2电阻只有10欧。

你上面推荐的阻值是多少? 二极管用1N5819?  我可测试一下。

楼主:
【87楼】 renren1231

果然厉害!

(用1N5819 并联 100欧的多圈精密电位器)串联原来的10欧R2,  调试100欧的多圈电位器到22欧左右,负尖峰也消除了。而且正向波形没有任何改变!

((用1N5819 并联 100欧的多圈精密电位器)串联原来的10欧R2,  调试100欧的多圈电位器到22欧左右)

将波形放大:

(仅是10欧R2的波形)

网友:
请教renren1231,下冲尖峰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输入电容,也就是管子寄生电容Cgs

楼主:
renren1231 看来是超级高手。

非常感谢。你在那个城市的? 在广东的话我们有机会聚一下。

楼主:
更新一下最新电路图,保存胜利果实。

下一步就调试光偶部分。即PC PWM 软件控制主轴的速度。

网友:
论坛牛人辈出啊

楼主:
一个新问题: 加入了10V稳压管后,NE555的功耗大增。 78L12 工作起来有点发热。

重新换回L7812CV。 体积大很多,测试后散热能满足严格要求。(用手摸基本没有热的感觉)。

网友:
消除正向尖峰,只需在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左右的上拉电阻即可,并不需要10.2V稳压管,78L12也不热。
为消除反向尖峰而加入的R3、D3,是牺牲下降沿的速度,增加了管子的关断损耗,也就是管子发热多一点点。

楼主:
【96楼】 cowboy
消除正向尖峰,只需在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左右的上拉电阻即可,并不需要10.2V稳压管,78L12也不热。
为消除反向尖峰而加入的R3、D3,是牺牲下降沿的速度,增加了管子的关断损耗,也就是管子发热多一点点。
------------------------------
1. 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左右的上拉电阻,我一会测试。

2. 无论是否接R3,D3, IRFZ48N均是冰冷的。

楼主:
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2的上拉电阻,测试结果来了,完全没有效果

拆走刚才的2K2电阻,重新接上10V稳压管,波形图:

网友:
【95楼】 armok 阿莫

一个新问题: 加入了10V稳压管后,NE555的功耗大增。 78L12 工作起来有点发热。

重新换回L7812CV。 体积大很多,测试后散热能满足严格要求。(用手摸基本没有热的感觉)。
【96楼】 cowboy
消除正向尖峰,只需在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左右的上拉电阻即可,并不需要10.2V稳压管,78L12也不热。
为消除反向尖峰而加入的R3、D3,是牺牲下降沿的速度,增加了管子的关断损耗,也就是管子发热多一点点。
-----

用10v稳压管肯定要增加功耗,如【87楼】所说若果大功率管子,比如200A模块就肯定不行了 ;建议稳压管电压等于驱动电压
R3、D3,是牺牲下降沿的速度,增加了管子的关断损耗 --- 是的,只是这种损耗在这里的是极小的,参数选择好了甚至可以减少损耗,
对于楼主带的负载是感性的,感性负载最好是快开慢关,感觉楼主这里的关断时间最多超不过2-3us。
这里是10v稳压管造成的损耗,而不是关断的造成的损耗

楼主:
【100楼】 renren1231
用10v稳压管肯定要增加功耗.......建议稳压管电压等于驱动电压
------------------------------
你是说,NE555的电源是12V, 应该使用12V的稳压管?

我上面有测试数据:

R2=10欧, Rgs=10K , 没有稳压管时, 实测得最大尖峰幅度是12.3 V,其它平坦部分幅度是:10.9V

R2=10欧, Rgs=10K , 接上10.2V稳压管, 实测得幅度是10.4V

所以,如果使用12V的稳压管,基本等于没有接。波形也不会有什么改善。

网友:
【91楼】 renren1231

输入电容,也就是管子寄生电容Cgs

------------------------------------
可否讲得详细一点?tks!

网友:
【95楼】 armok 阿莫

一个新问题: 加入了10V稳压管后,NE555的功耗大增。 78L12 工作起来有点发热。

重新换回L7812CV。 体积大很多,测试后散热能满足严格要求。(用手摸基本没有热的感觉)。
-----------------------------------------
把D3换成4148试试,尽量减小稳压管上的压降,稳压管比它的稳压值高出0.5V,电流已经不小了。

如果还热的话,再串一个4148 :)

ps:其实用12V的稳压管已经可以了,波形未必要弄得那么漂亮,稳压管的作用应该是当出现异常的高电压时,把mos管栅极电压嵌位住,以保护mos管,但平时应该不工作。

网友:
这么长的帖子看下来,感到众网友的力量实在十分强大。MOSFET的驱动电路是一个十分烦琐和精细的活儿,器件参数的组合十分重要,直接影响到电路的稳定性也就是可靠性。下面说说个人的看法:

计算离不开器件手册,下面是IRFZ48N和NE555的手册。

1.MOSFET的开通: 虽然MOSFET是典型的压控器件,但是它的充放电等效结构还是三个引脚电容,因此IRFZ48N手册中P2页的Qg,Qgs,Qgd的指标是设计驱动电流的有效指针,在本电路中,PWM为16kHz,因此,充电电流为: Igs = Qg X F = 81nC X 16 kHz = 1.296mA,电流很小,当然瞬时值很大很多。再看NE555的驱动电流,P350页,当推出电流在1-2mA的情况下,Vcc-Vout=1.4V,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并上10K(增加1mA),10V稳压管(增加的电流,犯懒谁帮忙算算?)后,波形有1.4V的压降,注意是压降,而不是尖峰。这是负载造成的自然现象。

2.MOSFET的关断:关断波形的下冲是要重视的,在本例中还不算严重。如果要是高压大电流的驱动,它是导致变频器等电路烧毁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产生的机理主要是,当管子关断时,通过管子下方线路的电流迅速减小,也就是di/dt为负数,L是线路的杂散电感,根据U=L X (di/dt),这时下面会产生一个负过冲电压。如果调整Rg,可以减缓管子关断的速度,那么就可以减小这样的负压了,这个在试验的波形中已经得到验证就不多说了,当然在驱动设计中,还有其他很多办法,比如PCB上缩短线路长度,串电阻等。

3.管子的Vgs可以到20V,不知道为什么要在g极上放10V的稳压管,如果为了保护g极,放12V的,甚至15V的都没有问题,这样还可以有效降低电源功耗,以及NE555的输出压降。

4.Rgs:在g极和s极之间放置一个大电阻,通常是为了保证在没有驱动时,g极被拉为低电平而不会误触发导通,所以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再大点也没事,但可以减少NE555的输出压降,楼主可以试验看看。

关于MOSFET驱动那点事儿也就差不多了,做好设计,理论、手册、计算、试验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101楼】 armok 阿莫

你是说,NE555的电源是12V, 应该使用12V的稳压管?

我上面有测试数据:

R2=10欧, Rgs=10K , 没有稳压管时, 实测得最大尖峰幅度是12.3 V,其它平坦部分幅度是:10.9V

R2=10欧, Rgs=10K , 接上10.2V稳压管, 实测得幅度是10.4V

所以,如果使用12V的稳压管,基本等于没有接。波形也不会有什么改善。
---------------------------------
R2=10欧, Rgs=10K , 没有稳压管时, 实测得最大尖峰幅度是12.3 V,用10V的稳压管后R2,就要承受2V多点的电压,对于10欧的电阻来说这个功耗就大了~~~,用12V,压降就小很多;这个稳压管主要作用是防止驱动电压突变,而不是指忘他来抑制波形的前冲;
其实调整电路中的R2,R3完全可以得到理想波形,稳压管只是起到保护作用。

【102楼】 xmysz
管子的寄生电容Cgs是由于管子的内部结构造成的g,s极寄生一些电容,是不可避免的,几乎任何管子都带,只是Mos管和IGBT要大很多;Cgs大小就决定了管子的开关速度,所需驱动大小,等~~
如入电容除寄生电容Cgs,还包括布线早成的分布电容等,如果管子要有引线,最好gs驱动线要用双绞线~~~

楼主:
【104楼】 flyingfish
-------------------------
谢谢。某些观点帖子已经提到。 有些我迟些再测试。。

“这么长的帖子看下来,感到众网友的力量实在十分强大。”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款开源雕刻机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103楼】 xmysz
一个新问题: 加入了10V稳压管后,NE555的功耗大增。 78L12 工作起来有点发热。
把D3换成4148试试,尽量减小稳压管上的压降,稳压管比它的稳压值高出0.5V,电流已经不小了。
如果还热的话,再串一个4148 :)
-----------------
1. 我会将D3换成4148再测试一下。
2. 再串一个不必。感觉不规范。
3. 不再换回78L12,因为日后如果有网友不使用24V供电,换成30V甚至35V, 78L12可能承受不了,还是L7812CV保险点 :)

网友:
有时为了实现快开通,会故意让驱动有个前冲~~,稍高点电压可以加速饱和导通

网友:
一天没关注这个帖子,不知不觉又盖了这么多层了啊。

关于并了10K Rgs后的尖峰,我怀疑是试验板布线的问题,是555到IRFZ48N之间的线路寄生电感造成的。
如104楼所说,IRFZ48N完全导通后,555从原来没负载到有10K负载,这个区别是会造成1.4V的压降。但是10K电阻是一只存在的,Cgs充电过程就存在的,所以这并不能解释出现尖峰的原因。像xmysz说的那样,10K只是把过冲放掉了,但不是造成过冲的原因。
Cgd也不会造成向上的尖峰,只会造成向下的。

这个尖峰硬是用个稳压管把它砍平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实际布PCB的时候,注意线宽和接地问题,应该能改善不少。
Rgs取10K可能太小了,纯粹出于保护管子误开通的目的的话,470K~1M都足够了。
下尖峰93楼的图已经解决了,就不多说了。
另外我看LZ位的图,探头的地线夹的离管子比较远,也是可能造成观测到的上下尖峰比较大的原因。

没啥建设性建议,目前就只能实验调整了。

顺带传一个TI关于MOSFET驱动的Application Not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Guide For High Speed MOSFET Gate Drive Circuitsourdev_481957.pdf(文件大小:344K) (原文件名:slup169.pdf)
里面的MOSFET等效模型分析,大家看看就知道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107楼】 renren1231
有时为了实现快开通,会故意让驱动有个前冲~~,稍高点电压可以加速饱和导通
------------------------------------
你是说,以下的波形更好?

【108楼】 gzhuli 咕唧霖
关于并了10K Rgs后的尖峰,我怀疑是试验板布线的问题,是555到IRFZ48N之间的线路寄生电感造成的。
----------------------------
这个电路无论是稳定性与抗干扰性都很好。就算用手指碰到电路,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我感觉布线问题影响不大。

再说,我是使用OK线搭线焊接的,寄生电感或电容应该能忽略。

网友:
我也赞同107楼观点,MOSFET的驱动电压并不是一定要12V,只要不是太高把它击穿就好,一般功率MOSFET推荐+15V ,-5V驱动的,不管上升沿还是下降沿,有点过冲是很正常的,没有关系的。

网友:
【109楼】 armok 阿莫

也不是那个波形更好,只是有些需要快开的地方用那种波形更有优势~~~

网友:
【99楼】 armok 阿莫,NE555输出引脚3脚到电源8脚之间接一个2K2的上拉电阻,测试结果来了,完全没有效果
==================================================================================================
不好意思说漏了一个条件,就是R4需远大过R2才看到明显效果,试试改R4为100K应该就看出来了。

楼主:
IRFZ48N典型输出特性, 可以看出,10V已经OK,不需要12V。

(典型输出特性)

STATIC CHARACTERISTICS 静态特性: (25度条件下)
-----------------------------------------------------------------
Drain-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漏源击穿电压         : 55V (-55度时为50V)
Gate threshold voltage 栅极阈值电压                 :最小2V,典型3V,最大4V
Zero gate voltage drain current 零栅极电压时的漏电流: 典型0.05uA, 最大10uA(175度时500uA)
Gate source leakage current 栅源漏电流              : 典型0.02uA, 最大1uA(175度时20uA)
Gate-source breakdown voltage 栅源击穿电压          : 最小值16V
Drain-source on-state resistance 导通电阻           :典型12mΩ,最大16mΩ(175度时30mΩ).

可以看到,16V以上就可能产生击穿,损坏MOS管。所以,我在GS上并了一只15V的稳压管。

我编写过IRFZ48N的详细技术资料,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8176&bbs_page_no=1&bbs_id=1027

MOS管的G极波形,有点过冲没有所谓。 但如果能在电路里,控制住这种过冲,并且使波形更完美,岂不更好?

目前我们的电路能控制到G极的波形如下,我是比较满意的。无论坛是上冲,或是下冲,均控制住了。

网友:
【109楼】 armok 阿莫
所以,我感觉布线问题影响不大。

再说,我是使用OK线搭线焊接的,寄生电感或电容应该能忽略。
-------------------------------
MOSFET的驱动电路属于大电流脉冲电路,布线非常关键,开关波形不好甚至振荡通常就是布线引起的。
栅极驱动电流就好几百mA的,电压上升率非常高;源极是栅极驱动和漏极负载电流共同的出口,开关过程的电流变化很复杂,高频分量很多的,寄生电感不能不考虑。
不过上升沿那个过冲脉冲不是振荡波形,问题不大的,只是咱们精益求精把它弄掉才顺眼点。

这个电路无论是稳定性与抗干扰性都很好。就算用手指碰到电路,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
这么大电流的电路你用手随便碰当然是没事的,高阻的栅极都有10K的下拉电阻了,还能有什么干扰呢? :)
15K的频率不算高,布线不好影响的就是栅极和漏极的前后沿波形而已,对电路稳定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能EMI稍大而已。

网友:
【105楼】 renren1231
管子的寄生电容Cgs是由于管子的内部结构造成的g,s极寄生一些电容,是不可避免的,几乎任何管子都带,只是Mos管和IGBT要大很多;Cgs大小就决定了管子的开关速度,所需驱动大小,等~~
如入电容除寄生电容Cgs,还包括布线早成的分布电容等,如果管子要有引线,最好gs驱动线要用双绞线~~~

----------------------------------
谢谢,mos管的等效模型我还算了解,只是我不了解为什么Cgs在这种驱动信号下会产生过冲,希望能详细了解一下,你有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啊!谢了!

网友:
【113楼】 armok 阿莫
MOS管的G极波形,有点过冲没有所谓。 但如果能在电路里,控制住这种过冲,并且使波形更完美,岂不更好?
---------------------------
这个尖峰硬是用个稳压管把它砍平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带来的问题就是功耗增加,10.2V稳压管上有0.5W的功耗,555也要承受50mA的输出电流,虽然在器件承受范围内,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波形问题更不完美。 :)

网友:
我也赞同107楼观点,MOSFET的驱动电压并不是一定要12V,只要不是太高把它击穿就好,有过冲是很正常,或更好。这里的MOSFET是开关作用,不是线性应用,只要保证在开关过渡区快度切换即可,至天在高、低电平时的电压是可以不必太讲究,只要远离MOSFET的阀值电压即可。
上升沿的过冲其实不叫过冲,是555的输出结构决定输出高电平稳态时比电源电源小1.4V左右,而上升的瞬间由于内部输出管的结电容关系会有个尖端输出,配合MOSFET的CGS就变成一个小三角形,可以不必理会。
下降沿的过冲会估计是分布电感影响,与VGS形成串联谐振,但由于Q值较小,很快就衰减掉,也不必理会。

需要理会的是光耦输出不能驱动MOSFET,驱动力不足,波型将会很难看。可借助555当作一级放大,如图:

楼主:
【117楼】 cowboy
需要理会的是光耦输出不能驱动MOSFET,驱动力不足,波型将会很难看。可借助555当作一级放大,如图:
--------------------------
建议非常好。一定测试 :)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555为反相缓冲,因而光耦和R8的位置需换回来,以确保MOSFET在常态时是关闭。SW1的1、2脚引线不能太长或需屏蔽,以免受干扰引起PWM频率抖动。

楼主:
开始高度光耦部分,先研究一下数据手册及主要参数:

The general purpose optocouplers consist of a gallium arsenide infrared emitting diode driving a silicon phototransistor in a 6-pin
dual in-line package

通用的光电耦合器,使用双排6脚封装,组成是由砷化镓发光二极管驱动硅光电晶体管。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绝对最大额定值
--------------------------------------------
Storage Temperature 存放温度: -55 to +150 摄氏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工作温度: -55 to +100
Wave solder temperature 波峰焊接温度: 260 for 10 sec
Total Device Power Dissipation 总设备功率消耗 :250mW

DC/Average Forward Input Current 直流/平均正向输入电流: 正常60mA, 最大100mA
Reverse Input Voltage 反向输入电压: 6V
Forward Current - Peak (300μs)最大峰值电流: 3A
LED Power Dissipation 发光管功率消耗: 120mW, 最大150mW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集电极发射极电压:30V
Collector-Base Voltage 集电极基极电压:70V
Emitter-Collector Voltage 发射极 集电极电压:7V
Detector Power Dissipation 晶体接收管功耗:150mW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电气特性
----------------------------------------------
INDIVIDUAL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单个组件特征

EMITTER Input Forward Voltage (IF= 10 mA) 发射器正向压降: 典型1.18,最大1.5V。
Reverse Leakage Current 反向漏电流 (VR= 6.0 V): 典型 0.001uA ,最大10uA
Collector-Emitter Breakdown Voltage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 : 最小30V,典型100V
Collector-Base Breakdown Voltage 集电极基级击穿电压:最小70V,典型120V。
Emitter-Collector Breakdown Voltage 发射极集电极击穿电压 : 最小7V,典型10V

楼主:
按【117楼】 cowboy 的建议,重新修正在电路图:

网友:
光耦这样接就像样了。HC14可以去掉,光耦的输入可以加个微分电路,因为光耦的延时比较大,影响最小占空比

楼主:
【123楼】 homemyc
光耦这样接就像样了。HC14可以去掉
------------------------------------
HC14不能去掉。因为需要接收来自PC并口的PWM信号。 在送到这块板进行处理前,需要用HC14进行波形修正。

网友:
HC14不能去掉。因为需要接收来自PC并口的PWM信号。 在送到这块板进行处理前,需要用HC14进行波形修正。
=============
按照现在的接法,波形修正已经交给555去完成,去掉HC14没有影响

网友:
把HC14去掉,然后按117楼那个图的光耦接法,光耦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

楼主:
拨动开关SW1, 测量得 PC PWM (用 Agilent 33220A 信号发生器模拟) 与 NE555 手动调整的波形:

PC PWM (原文件名:SNAG-0010.jpg)

NE555手动调整 (原文件名:SNAG-0011.jpg)

楼主:
【125楼】 homemyc
按照现在的接法,波形修正已经交给555去完成,去掉HC14没有影响
把HC14去掉,然后按117楼那个图的光耦接法,光耦可以工作在更高的频率
----------------------------
你是说用PC的PWM信号,直接去驱动光偶4N26?

PC的并口信号比较弱的,并且传输中可能带有干扰,不推荐这样使用吧。

网友:
PC的并口信号比较弱的,并且传输中可能带有干扰,不推荐这样使用吧。
=============================================================
驱动个发光二极管还是够的,而且光耦输入的抗干扰能力明显比HC14强。
还有,如果要用光耦更换相位非常简单,不用加一串HC14,只要把发光二级管接上接下就可以交换。

网友:
如果把HC14接在光耦后面,555前,127楼的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发个高速光耦6N137的PDF,第一页里有内部原理图,看看人家是怎样处理信号的,应该有参考价值。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2057.pdf(文件大小:198K) (原文件名:6N137.pdf)

楼主:
【129楼】 homemyc
驱动个发光二极管还是够的,而且光耦输入的抗干扰能力明显比HC14强。
还有,如果要用光耦更换相位非常简单,不用加一串HC14,只要把发光二级管接上接下就可以交换。
-----------------------------------
PC并口是不推荐驱动需要功率的零件的。不同的PC机,并口的驱动能力并不同。 比如手提电脑一般会较少,而台式机的驱动力会较强。

所以,接入一级HC14是基于可靠性考虑。

明天我会详细测试一下 PC 软件的PWM主轴输出特性。

网友:
【133楼】 armok 阿莫
PC并口是不推荐驱动需要功率的零件的。不同的PC机,并口的驱动能力并不同。 比如手提电脑一般会较少,而台式机的驱动力会较强。

所以,接入一级HC14是基于可靠性考虑。
===========================================
还是莫老大态度严谨。不过是教科书上的理论。
为了保证通讯的可靠,所有的并口都有长线驱动输出,所以驱动发光二极管没有问题。
当并口作为真正的并口使用时,它考虑的驱动能力是针对容性负荷,如何保证10M/S信号不失真.
我们这里是特殊应用,频率也只是15K。
当然,加上HC14也无碍的。

网友:
【117楼】 cowboy
上升沿的过冲其实不叫过冲,是555的输出结构决定输出高电平稳态时比电源电源小1.4V左右,而上升的瞬间由于内部输出管的结电容关系会有个尖端输出,配合MOSFET的CGS就变成一个小三角形,可以不必理会。
---------------------------------

cowboy所言极是,应是由555输出端口结构导致输出高电平瞬间可以将电平驱动到电源电压,但是该端口在Vcc-1.4v的范围内,驱动能力是极其微弱的,所以外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把它拉下来了。不加电阻,没有对地通路,则电压可一直维持,约等于电源电压。

网友:
【135楼】 xmysz
cowboy所言极是,应是由555输出端口结构导致输出高电平瞬间可以将电平驱动到电源电压,但是该端口在Vcc-1.4v的范围内,驱动能力是极其微弱的,所以外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把它拉下来了。
--------------------------------
这个结构在没有Rgs的时候是能把栅极推到Vcc,因为Cgs充电到接近Vcc时电流趋于0。问题是Rgs一直在那的时候,还能推到Vcc再被Rgs拉下来吗?

网友:
【136楼】 gzhuli 咕唧霖
这个结构在没有Rgs的时候是能把栅极推到Vcc,因为Cgs充电到接近Vcc时电流趋于0。问题是Rgs一直在那的时候,还能推到Vcc再被Rgs拉下来吗?
--------------------------------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555的输出端电压上升到比较高时,三极管的结电容形成交流通路仍然有效,对外充电,只要这个电流大于Rgs的放电电流,就可以使电压上升到接近VCC。

我在pspice里没有找到555的库,就随便搭了个电路试验一下,请一起分析看看:

1.阿莫一开始的电路图:

2.没有下拉电阻的仿真波形:

3.有下拉电阻的仿真波形:

网友:
4.把mos管去掉,改为一个对地电容的电路:

5.无下拉电阻时的波形:

6.有下拉电阻时的波形:

网友:
7.为了验证该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又将电路改为驱动阻性负载,电路如下:

8.当负载电阻为100M时的波形:

9.为1M时的波形:

10.为10k时的波形:

11.为1k时的波形:

网友:
从7-11张图可以看出,该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在略小于Vcc时的确是很差的,但比Vcc小得多一点的时候驱动能力就强多了。

我在137楼的解释固然说得通,但与仿真不符,看图3和图10,都是接10K下拉电阻,图3多了个2000p的电容,图10没有电容,在高电平的平坦部分,二者电压相同,这点好理解,但图3多个尖峰,如果按我的解释,没有电容的电路应该充得更高,但会拉低得更快,但是实际上并没有。

也就是咕噜林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了,只提出一点可能性,就是仿真的精度可能不够高,太窄的尖峰没有体现出来,请指正!

楼主:
上面【138楼】 xmysz 仿真出的尖脉冲波形,看来很可能就是我上面测试出的波形的原因。

楼主:
【134楼】 homemyc
还是莫老大态度严谨。不过是教科书上的理论。
-------------------------
如果在实际中能通过,但在教科书上的理论上通过不了,我不会使用。

理论都过不了,实际应用能过,很可能表明它是一种不稳定的设计,在某些极限情况下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我到是觉得有时候脉冲的前后沿有时当过冲,可以加快驱动管的导通截止速度,减少发热

网友:
【140楼】 xmysz 你找找你的仿真电路和我的有何不同,就知道什么原因不接电容时看不到过冲。实测NE555输出波形与仿真一致,可见这其实并不叫过冲,是内部输出管的压降,而那个尖尖是良性的,不会引起不良作用。

楼主:
【143楼】 ly800608 猎人
我到是觉得有时候脉冲的前后沿有时当过冲,可以加快驱动管的导通截止速度,减少发热
------------------------
你真乐观。像一个小孩掉到茅坑里,仍开心的将屎当作玩具。

如果这两个前后过冲是自己的电路控制产生的,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一会出差走了,要几天,不能跟进了~
兄弟们加油啊

网友:
我也用PROTEUS仿真过,按138楼的图,发现改变R2和R1都可以减轻或消除尖峰的出现,机理未清。

网友:
说起乐观,莫老大很多时候可别我乐观多了!哈

【145楼】 armok 阿莫

积分:54769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143楼】 ly800608 猎人
我到是觉得有时候脉冲的前后沿有时当过冲,可以加快驱动管的导通截止速度,减少发热
------------------------
你真乐观。像一个小孩掉到茅坑里,仍开心的将屎当作玩具。

如果这两个前后过冲是自己的电路控制产生的,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re's something good in this world. And it's worth fighting for ……
我的手机为:13925800119(如果你只是在网上偶然查到这个手机号,请千万不要拨打,谢谢). 邮箱: armok at ourdev.cn
这里是没有广告的纯技术网站,也不会回答邮购部的问题。邮购问题请到 http://www.mailshop.cn/bbs 上提问。谢谢支持。

楼主:
【146楼】 renren1231
一会出差走了,要几天,不能跟进了~
兄弟们加油啊
-------------------
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

网友:
我想这个尖峰的原因是:由于C1的存在,加上Q1的Cbe,Q4的Cbc,在由于R1比较小,PWM信号源通过这些电容直接给C1充电,使Q2在脉冲沿上升期间获得一个比较大的启动电流,Q2瞬间完全导通,在C1上产生尖峰,当这个充电电流消失后,处于稳态的高电平,由于Q1、Q2工作在射级输出,跟VCC有1.4V左右的压差。
如果把R2减少到100欧,由于电阻的分流作用,Q2不能瞬间完全导通,C1上无尖峰产生。
如果把R1加大到10K,由于充电电流较小,尖峰已经基本看不到。
这个理论好像是对的吧?

网友:
还有,如果有C1的存在,可以看到输入信号的下降沿产生畸变,由原来的斜线变为弧线,明显是电容充电造成的。

网友:
由于555内部电路不可以调整,看来只有阿莫的10V稳压管钳位法解决了。

楼主:
继续向前推进。

开始正式接入到PC机,用 mach 2 软件进行测试。

以下是我们目前使用的线路图。 该图在输入高电平时, 或没有接输入时,电机是不转的。接入低电平时,电机会全速转动。

(注:G极前的10K电阻已经取消)

让我们看一下电脑并口的图纸:P2-P9,P16 在缺省时,会输出高电平。 所以,均可以使用在我们的这个线路上。

我们的雕刻机备用的接口线是: P1,P8,P9,P16,P17 ,一般P8,P9 用于四轴,看来只有P16可用了。(P1是输入脚,不适合)。

图1:电脑侧打印口示意图 (原文件名:200832573749798.jpg)

并口彩图 (原文件名:Ppdb25.png)

附:我们的雕刻机目前的线路图。

网友:
接在IRFZ48的G极的下拉电阻其实是画蛇添足,去掉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154楼】 homemyc
接在IRFZ48的G极的下拉电阻其实是画蛇添足,去掉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
这个10K的下拉电阻,90%人都说需要的。

其实我也感觉应该去掉这个下拉电阻,因为在低电平时,NE555能很好的吸纳CGS积聚的电荷。这个问题大家继续PK。

网友:
【154楼】 homemyc
积分:337
派别:
来自:
        接在IRFZ48的G极的下拉电阻其实是画蛇添足,去掉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

支持

网友:
这个下拉电阻的作用是提高MOS的抗干扰能力,针对那些VGSTH偏低的MOS,不是要吸纳CGS的电荷。555有200MA的驱动能力,还靠这个10K电阻吸纳?
对于IRFZ48N来说,VGSTH大概4V,NE555的低电平可以达到零点几负,所以10K下拉电阻可用可不用。

网友:
阿莫有没有想过用专用的直流调速IC,建议采用GS069这款IC,GS069是COMS专用IC,具有电源电压范围宽,功耗小,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通过外接电位器,改变与之相接的VMOS管的输出,达到控制转速的作用,该电路输出幅值宽,频率变化小,占空比可变,输出电流大。

楼主:
上面 homemyc 是的后期加入这个讨论的,所以,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电路的演变过程。

原来的电路是:

现在的电路是:

现在的电路由于 NE555的3脚总是已经很可靠的与G极连接在一起,所以,10K电阻真的能省掉了。

决定下一个电路将10K电阻去掉。

【158楼】 huaxiachenfu
阿莫有没有想过用专用的直流调速IC
--------------------------------------
没有。并且这台机会坚持不使用单片机。
我会尽量使用大家能买得到的常用芯片搭建这个开源项目。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接受。

网友:
【158楼】 huaxiachenfu
阿莫有没有想过用专用的直流调速IC
--------------------------------------
没有。并且这台机会坚持不使用单片机。
我会尽量使用大家能买得到的常用芯片搭建这个开源项目。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接受。

这个芯片的价格是平民价,只要5毛左右,其实这个芯片是555的专用型,用于直流电动工具上的。

楼主:
【160楼】 huaxiachenfu
这个芯片的价格是平民价,只要5毛左右,其实这个芯片是555的专用型,用于直流电动工具上的。
-----------------------
价格不是主要因素。如果要低价格,我们可能整机使用一片AVR32就行了。 更省钱。

逻辑部分我们是使用通用的HC数字芯片,就是出于这个考虑。迟些在书店看到我们出版的书,你就会领悟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了。

楼主:
先将 mach2 的配置表描述一下:

windows 的资源管理器看到的并口配置

mach 软件能支持两只并口。

端口设置与轴选择

我们只需要X,Y,Z限位及急停输入

输入信号

根据上面的接口电路图,设置输入脚的分配:

输入脚分配

我们只用到一个使能:

输出信号

根据上面的接口电路图,设置输出脚的分配:

输出脚分配

PWM的频率并口下,最大只能是4166Hz, 与我们期望的15K有点差距。不过不影响使用。

留意“带轮比例3”,我们的电机转速是10000转,这里就填写10000转。 它表示两点:

   1. 下图中的:“软件界面上手工控制主轴的功能”,手工输入如果超过10000转在启动时,会提示出错:Wrong Pulley for selected speed.
      如果以低于1万转启动,再手工调大超过10000转,会显示警告,但不停止主轴:Speed limit of pulley.

   2. 10000转时输出PWM信号已经是最大值。有趣的是,它会直接输出一个低电平,不再是PWM 。 再向上调大速度,也不会有变化。

再说明一下:电脑并口出来的PWM信号,是反相的。即占空比越低,速度反而越快。低至0%即完全低电平时,是最快速度。

逻辑配置

“主轴顺时针F5”可以手工启动主轴(前提是下图的急停处于可用状态)。
S- 与S+ 按中间的数字增加或减小转速。

软件界面上手工控制主轴的功能

在我们的设计中,X,Y,Z六只限位开关任一只被触发,或电脑软件的急停,或机箱上的急停按键,均能让主轴停止。

如果急停了,主轴的信号就停止输出

网友:
未用过mach2,请问带轮1~4号各代表什么?

楼主:
【163楼】 kalo
未用过mach2,请问带轮1~4号各代表什么?
-----------------------------------------
带轮比例你可以理解成主轴有皮带连接不同比例的齿轮获得不同的速度。
也可以理解成变频主轴有几个不同的输出速度端子。
可以简易的理解成: 它只是记录几个预设的参数,方便你随时调节,不需要再靠人工记忆。

继续用示波器测量并口的输出信号:

S=0至1666时,并口没有波形输出,是高电平,即主轴电机是停转的。

(S=0至1666时,并口没有波形输出,是高电平,即主轴电机是停转的)

S=1667后,开始有PWM波形输出。以下为 S=1700的波形。

(S=1667后,开始有PWM波形输出。此为 S=1700的波形)

输入S=3000时,

(输入S=3000时)

S=7000时:

(S=7000)

S=9000时:

S=9999时:

(S=9999)

S=10000 及高于10000转时:

(S=10000 及高于10000转)

网友:
1700和3000、9000和9999的占空比是一样的?电脑输出和转速计测的相差大吗?

楼主:
再来测试IRFZ48N 的G极上的波形(已经去掉了10KGS电阻):

S=0至1666时。主轴电机是停转的。

(S=0至1666时。主轴电机是停转的)

S=1667后,开始有PWM波形输出。

(S=1667后,开始有PWM波形输出。)

输入S=3000时,

(输入S=3000)

S=7000时:

(S=7000)

S=9000时:

(S=9000)

S=9999时:

(S=9999)

S=10000 及高于10000转时:

(S=10000 及高于10000转)

楼主:
165楼】 kalo
1700和3000、9000和9999的占空比是一样的?电脑输出和转速计测的相差大吗?
--------------------------
下午我还有更详细的测试。

电脑输出与转速计测试的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一个开环的控制,无法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到时我们会制作一个对照表,比如你需要实际上的5000转,对应电脑上的S值是多少。 不过,这只是一个理论性的数据,因为负载不同情况会不同。 实际应用中,知道大概就行了。

网友:
看来mach的主轴PWM只有6级细分:核心速度25000Hz,PWM频率4166Hz,25000 / 4166 = 6。

网友:
【169楼】 gzhuli 咕唧霖
看来mach的主轴PWM只有6级细分:核心速度25000Hz,PWM频率4166Hz,25000 / 4166 = 6。
=========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700和3000、9000和9999的占空比是一样”的问题。
阿莫试试45000Hz,45000 / 6=7500

网友:
【170楼】 kalo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700和3000、9000和9999的占空比是一样”的问题。
----------------------------------
是的,应该就是0-1666/1667-3333/3334-4999/5000-6666/6667-8333/8334-9999 6档,因此1700/3000、9000/9999其实都是同一档。

楼主:
169楼】 gzhuli 咕唧霖
看来mach的主轴PWM只有6级细分:核心速度25000Hz,PWM频率4166Hz,25000 / 4166 = 6。
-------------------------------
我试过将核心速度调到35000HZ, 发现它的最大频率仍是4166. 该如何解释?

网友:
【172楼】 armok 阿莫
-----
169楼】 gzhuli 咕唧霖
看来mach的主轴PWM只有6级细分:核心速度25000Hz,PWM频率4166Hz,25000 / 4166 = 6。
-------------------------------
我试过将核心速度调到35000HZ, 发现它的最大频率仍是4166. 该如何解释?
======
档数多了?
35000/4166=8
45000/4166=10

楼主:
刚测试完电源, maxtrix MPS-6005L 可以将电压调到24V, 就改用它测试了。以便跟我们的雕刻机主轴电压一致。

刚发的帖子:
我在开发雕刻机线路时,使用到了三款电源 (图)

【173楼】 kalo
档数多了?
35000/4166=8
45000/4166=10
----------------------
很有可能。我准备测试啦。。。

楼主:
先测试25000HZ核心速度

S值         实测转速          占空比(已经反相处理)
-------------------------------------------------
1-1666          0                   0
1667-3333    6122                 28%
3334-4999    7926                 43%
5000-6666    8720                 57%
667-8333     9223                 72%
8334-9999    9610                 87%
10000以上   10020                100%

测试 35000与45000HZ核心速度,发现结果仍是一样,仍是六档。

(据说也有可能是mach的某些盗版版本,不能设置核心速度。就算设置了也不生效。)

楼主:
上面175楼的测试结果比较别人失望,因为只能从6000转调整到10000转。

与我之前做的测试一致,即需要15K左右的频率,才能将它的速度平均。

虽然电脑上显示的PWM频率是4166,但我用示波器实测,是5.77K,如果我们用一些线路,将它3倍频后,应该是17.31K。

为了验证它能达到什么调速范围,我使用了 Agilent 33220A 函数发生器,产生17.31K的PWM波形进行测试。

5.77K的2倍频11.54K
占空比           实则速度
-------------------------------------------------
0                    0
28%               4410
43%               6540
57%               7810
72%               8660
87%               9240
100%             10020

5.77K的3倍频17.31K
占空比           实则速度
-------------------------------------------------
0                    0
28%               3500
43%               5720
57%               7150
72%               8070
87%               8830
100%             10020

5.77K的4倍频23K
占空比           实则速度
-------------------------------------------------
0                    0
28%               2750
43%               5020
57%               6520
72%               7720
87%               8650
100%             10020

5.77K的8倍频46.16K
占空比           实则速度
-------------------------------------------------
0                    0
28%                900
43%               2910
57%               4750
72%               6500
87%              10020
100%             10020

从上面的数据看出,4倍频23K后的电机六档控制参数最好。

现在需要找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可以将PC PWM 4倍频,但保留它的占空比。看来要请高手出马了。
.

网友:
国产的电位器很难买到好的,不出一个月,就会接触不良。应该采用日本ALPS的电位器,寿命超长。不然以后真的很烦。

网友:
没什么贡献,贴个图吧。

楼主:
谢谢。

明天再测试一下 mach 3, 看看它能不能输出更多的主轴速度。

再看一下 mach 2 有没有配置文件修改它的六个档的频率范围。

网友:
176楼,我是高手,出马了。如果坚持用硬件,你先把PWM占空变直流,再用这直流电压控制17K的另一个PWM

楼主:
【180楼】 mimawangle :
176楼,我是高手,出马了。如果坚持用硬件,你先把PWM占空变直流,再用这直流电压控制17K的另一个PWM
-------------------------
思路不错。

有完整的线路吗? 我明天可以测试 :)

网友:
看看,做个记号

楼主:
如果没有人能提出4倍频的纯硬件方案,这个讨论已经终结。

我已经安排同事准备将166楼的电路更新到目前的雕刻机PCB板上,三天后就能完成打样。

到时的参数就标注为:编程G代码时可以做到6000-10000转,如果手工控制,可以做到1250-10000转。

看来锁相环倍频,是一个解决思路。。。正在找资料。。

网友:
这个好像用TLC494做会好些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专门产生PWM的芯片呢?那样频率可以很高啦

网友:
别找锁相环了,方向不对,锁相环只能改变频率,但不能处理占空比。
别忘了万能的555,她与比较器可以完成这个使命。如果阿莫有兴趣可以试试下面电路,软件仿真通过。
NE555组成17KHz三角波发生器,U2A与U2B组成双向限幅器,把输入的4.3KHz PWM信号变成3.6~7.2V的矩形波,通过R7、C1波除PWM保留直流成分,再与555产生的三角波(也是3.6~7.2V)进行比较,还原成17KHz的PWM信号,占空比与输入一致(有小许线性误差)。

楼主:
【186楼】 cowboy
--------------------
谢谢啊。

LM324代替 TLC339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手上只有它 :)

网友:
TLC339是比较器,管脚与LM324不兼容。

网友:
【144楼】 cowboy

xmysz 你找找你的仿真电路和我的有何不同,就知道什么原因不接电容时看不到过冲。实测NE555输出波形与仿真一致,可见这其实并不叫过冲,是内部输出管的压降,而那个尖尖是良性的,不会引起不良作用。
--------------------------

cowboy真是高手,是我把电路接错了,那个100欧的电阻其实在555正常工作时是不起作用的,我看它的说明书看晃眼了,以为是接地的。

现在把100欧电阻去掉,负载不接电容,直接10k下拉电阻,的确就出来正确的波形了:

即负载电容越小,输出被拉低到Vcc-1.4V的时间就更快。这样就可以回答咕噜林在136楼的质疑了。

楼主:
【188楼】 su_mj000
TLC339是比较器,管脚与LM324不兼容。
------------------------------------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的确发现不一样,功能与性能与不一样。

楼主:
【189楼】 xmysz
cowboy真是高手,是我把电路接错了,
--------------------------
cowboy 的确是高手。

我已经将 cowboy 任命为电子理论与电子零件的版主 :)

网友:
【191楼】 armok 阿莫,不敢当啊,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三脚猫功夫,让人见笑了.趁着人少少超快撤回吧!

楼主:
【192楼】 cowboy
【191楼】 armok 阿莫,不敢当啊,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三脚猫功夫,让人见笑了.趁着人少少超快撤回吧!
-------------------
呵,你当之无愧 :)

gzhuli 咕唧霖也很强。一并任命成版主 :)

楼主:
TLC339市场上应该比较难买。 用LM339代替,同样是四比较器。功耗稍大一点:

管脚也完全兼容。

这段文字表明两个芯片是兼容的。

The TLC139/TLC339 consists of four independent differential-voltage comparators designed to operate from a single supply. It is functionally similar to the LM139/LM339 family but uses 1/20th the power for similar response times.

楼主:
LM339市场上有ST国内生产据说也是原装的,及国半进口。两者差价是4倍。

各买了50只测试。

网友:
cowboy和咕噜林的确都是令人敬佩的高手,当之无愧!

网友:
修正【186楼】电路的一个错误,原图TLC393的4脚和2脚相连,应改为4脚与6脚相连。
电路本来就是用LM393,但LM393不能仿真,才用了TLC393代替,两者通用。但LM324速度就不够了,用高速一些的TL084就可以,不过输出结构不同(比较器是开漏输出),电路要稍作改动。
输入的PWM占空比快速度改时,输出PWM占空比不能马上响应过来,需要0.5S左右,这个与R7、C1时间常数有关。
输出PWM频率与R5、R6、C2有关,与输入PWM频率无关。
下面是仿真到的波形。输入为50% duty PWM,黄线为限幅后的波形,蓝线为PWM的直流平均值,红线是555产生的准三角波,绿线是输出。

楼主:
【198楼】 cowboy :
修正【186楼】电路的一个错误,原图TLC393的4脚和2脚相连,应改为4脚与6脚相连。
---------------------
谢谢。 能再校对一下上面的图,然后出一个最新版本? 特别注意掉两线相交时的,是否有点。

网友:
【198楼】 cowboy
1、是lm339吧?
2、限幅时的尖峰没什么大的影响吗?
3、限幅的幅度要等于三角波的幅度?

网友:
【200楼】 kalo
1、是LM339,LM393用多了老是顺手打错。
2、尖峰会被C1滤掉,有轻微影响,但这里并不是很精准的转速度控制,不必理会。
3、两个幅度是相等,这是电路的关键。

原图的结点太小,再上一个修正的。

网友:
晕,怎么来个牛版,仿真与实搭电路往往有出入,实物并不一定有这么理想,是否可行还有待硬件验证。

网友:
希望牛版可以说明一下限幅部分的原理。见笑。。。

楼主:
今天我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刚才回到家。

明天一早起来搭实物验证。

网友:
RE:【205楼】 kalo
用运放组成的限幅电路:
第一个图,输入电压低于V+时,运放输出最大电压,二极管反偏,对输出电压不影响,输入多大输出也多大;
输入电压大于V+时,运放输出电压变低,二极管导通,直至把电压箝位到和V+相等。
第二个图,把二极管方向反一下,原理同上。
第三个图,两个电路组合起来就变成双向箝位。
用比较器代替运放,需要加上拉电阻。而201楼的正向箝位部分既没有上拉电阻也没有二极管,留待自个思考吧:)

网友:
谢谢牛版详细解释。还布置作业。。。
正向箝位时,也是光耦导通,三极管充当箝位二极管,R2就是上拉电阻。

楼主:
刚才将cowboy网友提供的线路搭好:

信号输入用 Agilent 33220A 函数发生器,产生5K的PWM信号。输出用TEK 1012B-SC 查看波形。

测试结果如下:

   1. 真的可用。并且反应灵敏。

   2. 实测的输出频率是19.4K。 看来应该加大2700pF电容?设想是15K左右。

   3. 输出的波形有抖动。 我用相机放慢速度,拍得以下的图片。频率是固定的,但PWM的占空比在抖动。

   4. 实测得此电路的最大占空比是: 89%       ------------我希望是接近100%最好能做到100%。
                    最小占空比是: 24.8%     ------------希望能低一些,比如低于10%。

网友:
根据cowboy的模拟波形图,输出占空比与R7、C1滤波后的有效电压值有关。(假设555输出的三角波均匀稳定的话)
可能是滤波后输出的电压有波动。加大C1,试试。不过应该会影响反应速度。

网友:
正常情况下占空比输出能达到0~100%,可以测量几个关键点:
1 NE555的5脚,直流7.2V;
2 LM339的5脚,直流3.6V;
3 LM339的1脚,限幅后的方波, 顶线7.2V,底线3.6V;
4 NE555的2脚,类似三角波,峰值7.2V,谷值3.6V。

占空比抖动,可能的三个原因:
1 C1上的残余纹波未滤干净,正常应在10mV以下。
2 电源或其它干扰,尽量缩短555的2、6脚引线,LM339的8、9脚引线。
3 看不到电源的滤波电容,焊在底面?至少得有个0.1uf的电容,最好还加个100uf的电解。如有必要,555的5脚,LM339的5脚,可各加一电容0.01uf到地。

楼主:
好的。明天会详测试。

网友:
估计LM339出现自激了,使1脚波型畸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试试试在1脚接个1000pF电容到地。

楼主:
好消息来了。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 mach 2 软件进行测试,mach2对主轴PWM控制,只有6个点的数据。即主轴只能输出6个点的PWM。

这两天我详细测试了 mach3 软件,发现它的主轴PWM,几乎是无数点的。

所以,我之前166楼的电路可以直接使用了,不需要再进行四倍频。只要到时我们制订一份S值与真正空载转速的对照表,大家就能编程G代码时使用正确的速度。

楼主:
上面 cowboy 的四倍频电路停止测试。

但仍要对 cowboy 的努力表示感谢。这个电路非常有用,说不定迟些我们能再使用到。

下一步我会详细测试 mach3 软件的主轴控制。

网友:
谢谢cowboy!
这段小插曲很好。

网友:
呵呵,这真是个好消息,用PWM转为4倍频的PWM我就觉得有点别扭,怪怪的感觉,现在能直接用上,显得更专业了。
今天想了一下,昨天阿莫实际测试与仿真相差较远的情况,唯一的可能是出现自激,由于LM339内部没有频率补偿,作为线性应用时极容易自激,因而若以后有机会再用到,务必按【213楼】所述在1脚加入0.01uf电容到地进行补偿才能得到满意的效果。

楼主:
我换了两个品牌的LM339,情况一样。

是的,我也觉得使用四倍频率的方法比较怪。

测试中我还发现,mach 3 还可以输出速度与频率成比例的方式。即速度越快,频率越高。

楼主:
这几天雕刻机生产及网站测试升级的事跑开了。明天回来重新继续本测试。

注:本方案对雕刻机的影响已经重新布了PCB,已经快速打样。 四天后就能拿到。

明天是测试 mach3 的主轴调整的详细PWM波形与特性。

网友:
调速板的输出波形会不会对电机的换向器造成更大的火花,导致换向器磨损加剧?我使用交流斩波的调速电路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存在。

楼主:
【222楼】 xpxp
调速板的输出波形会不会对电机的换向器造成更大的火花,导致换向器磨损加剧?我使用交流斩波的调速电路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存在。
---------------------
理论上调整器最终也是以直流的形式加到主轴马达上的。应该不会造成更大的火花,导致换向器磨损加剧。

这是一个很好的质疑。我也乐于做一个对比测试: 用 Agilent E3644A 输出的纯正直流电,与调速器做对比。有人知道如何做对比测试?

网友:
超级技术贴!

网友:
【222楼】 xpxp
调速板的输出波形会不会对电机的换向器造成更大的火花,导致换向器磨损加剧?我使用交流斩波的调速电路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存在。
------------------------------
你是交流供电的串激电机吧?可以并联个阻容吸收电路试试。

直流电机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有续流二级管,电流是连续的,不会引起火花增大。

网友:
呵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谢谢gzhuli 咕唧霖网友的回复。
我的电机确实是串励电机,此类型的电机是可以直流供电的,当然也可以使用交流电。我使用的是可控硅调速,但是输出接有全桥,供给电机的电应该是直流电了吧?可控硅我是接有RC吸收电路的,曾经试过不同的RC组合,问题还是存在,没有任何改善,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具体要看电路才知道。

网友:
我用MULTISIM10.0仿真出来的波形怎么不对啊?

网友:
阿莫,我记得主轴电机是没有过流检测的对吗?现在已经加上调速电路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加上?
反正电路也增加不多,当电机堵转时可以自动急停,我想会安全很多,毕竟这么多用户,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如果堵转了,刀又没有断,那么步进一直在使劲,对结构的伤害比较大呀

楼主:
【230楼】 xmysz
阿莫,我记得主轴电机是没有过流检测的对吗?现在已经加上调速电路了,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加上?
反正电路也增加不多,当电机堵转时可以自动急停,我想会安全很多,毕竟这么多用户,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如果堵转了,刀又没有断,那么步进一直在使劲,对结构的伤害比较大呀
----------------------
谁说我们没有主轴限流设计的?

1. 我们是使用变压器供电,本身已经有良好的限流作用,并且电源上已经有了保险丝。这个限流已经足够。
   电机或变压器短时的过流,没有什么害处的。超过1秒应该就能烧断保险丝起保护作用了。

2. 我们的价值68万元加工中心如果碰刀了,仍是不停的转的,既使那时候的阻力很大。有人值守才是正道。

3. 不断加下去,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多东西要加入。

再给一个实测支持数据:

1. 主轴电机在平时空转时,电流1A也不到。
2. 电机在启动时,电流可能高达10A 。

你说,电流要限定多少?

限定10A? 我可以告诉你,堵转的电流也不一定有10A (具体要实测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
我尝试着画个电路看看,不过启动的电流应该是<=堵转的电流的,因为堵转的时候相当于电机线圈只剩下阻抗,感抗没有了(PWM全开时),而启动时最差也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
【233楼】 xmysz
我尝试着画个电路看看,不过启动的电流应该是<=堵转的电流的,因为堵转的时候相当于电机线圈只剩下阻抗,感抗没有了(PWM全开时),而启动时最差也就是这个情况。
----------------------------------
启动的瞬间的电流,应该与堵转电流是同一数量级的。

如果你要建议增加过流控制,请直接修改我们已经定稿的线路图。 如果可行,我们会纳入测试范围。谢谢。

网友:
因为个人水平有限,粗略地画了个图,真的是抛砖了,原理倒也不复杂,望诸位高手现身,给出更好的电路。

先贴图,后作说明。

网友:
大致的思路是:

在功率mos下端加电流采样电阻,跟参考电压进行比较,然后输出给pc机。

启动电路是因为阿莫担心启动时电流也很大,不易与堵转时的电流区别开,故而为之。
首先是把电机关闭状态与电机全开&电机PWM驱动区分开,当电机关闭时,光耦输出高,电机全开时,光耦输出低,电机PWM驱动时,有高有低。先对光耦的输出波形进行滤波,由于比较器的参考为11.8V,也就是说PWM的占空比大于10%的时候,就可以使比较器输出翻转,而我看了阿莫贴的图,最小的占空比也超过10%,那么通过这个滤波和比较,可以区分出电机关闭和电机打开二种状态。

然后进行延时,由于我是采取了对参考电压进行控制来决定是否限流的,电机关闭和电机刚启动时,把参考电压抬高,则限流不起作用。那么只要R13、R14、C8取合适的值,就可以得到合适的延时时间。当电机关闭及刚启动时,Q2打开,把参考电压提高,延时结束后,Q2关闭,参考电路输出正常的参考值,给比较器做限流参考。

Q2的基极电压要么是4V,要么是0V,而它的关断电压是1.8V,从0V充到1.8V这里就有个延时的作用了。

电流采样电路是用了下端采样,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高手帮着斟酌一下。

至于比较电路,那么就很简单了,不说也罢。

各位高手们拍砖吧!

网友:
如果阿莫觉得这个电路不算很复杂,有兴趣加进现在的电路的话,有几个参数需要测试:
1.主轴启动电流。
2.启动时间。
3.空载电流。
4.正常工作电流。
5.堵转电流。
这里我对堵转电流还有点疑问,就是当以不同的转速工作时,堵转了,电流是否相同?
对了,还有不同转速下的启动电流是否也相同呢?

楼主:
【238楼】 xmysz
如果阿莫觉得这个电路不算很复杂,有兴趣加进现在的电路的话,有几个参数需要测试:
----------------------------
1. 上面我已经解释,目前的过流保护功能我们是有的。

2. 为了个“看似更好”一点的过流保护,将线路复杂程度增加一倍,没有必要。

3. 如果硬要过流功能,何不直接使用专用芯片? 或直接用单片机开发? 这都违反了我们在规划这台雕刻机时的宗旨。

4. 作为理论研究,你的建议与电路不错。

5. 有兴趣的可以在收到机器后,自行加入这部分线路。

网友: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2009-12-05):
mark 要慢慢看的

网友:
建议:做成闭环伺服主轴,加个测速电机(磁铁和线圈)和个电压比较器就可以,成本不多,效果比变频主轴要好,也比一些坛子的大侠们做的显示转速的东东要实用得多.因为雕刻过程中电机受力不断变化,在吃刀量大的地方转速会慢,这是断刀的主要原因.我也做过实验,由于水平有限,还没能达到自己希望的效果,主要是电机噪音问题,但实际使用效果已经超过一般的变频主轴.希望在本论坛能最先做出这样的东西,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改善.(主要是我也想要!)

网友:
顶。。。漫漫看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做PWM,加上反馈,连速度控制,过流保护都可以办了,零件数量还减少一大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做PWM,加上反馈,连速度控制,过流保护都可以办了,零件数量还减少一大批。
你不了解我们的坚持:5000元内的雕刻机,不会使用单片机。 并且,不会打磨芯片。 N年后,大家能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到便宜的零件进行维修。

我们也会编写开源资料出版书箱。 每多使用一种单片机,我们的读者与支持者就会减小一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做PWM,加上反馈,连速度控制,过流保护都可以办了,零件数量还减少一大批。
你不了解我们的坚持:5000元内的雕刻机,不会使用单片机。 并且,不会打磨芯片。 N年后,大家能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到便宜的零件进行维修。
我们也会编写开源资料出版书箱。 每多使用一种单片机,我们的读者与支持者就会减小一半。

单片机公开源码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2010-01-05):
积极灌水

网友:
看的都晕了

网友:
真是牛贴,终于看完了,收获不少,得多多潜水学习呀!!

网友:
不用单片机也可以闭环啊,就用555和一个运放.

网友(2010-02-09):
回复 网友B:
不用单片机也可以闭环啊,就用555和一个运放.

说一说吧!

网友(2010-04-13):
做出来了
为老虎插上翅膀"小型有刷直流电机调速恒速电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1075&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这个帖子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美国产的直流调速板,两片LM324N加上ATY4001-03模块组成,0-90VDC或0-180VDC可选,输出电流有四档2.5A,5A,7.5A,10A.有电流和转速反馈切换.力矩和最大转速和最小转速可调.电路看起来不是很复杂,有兴趣的可以抄板,没有电路图.是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运行很好.

网友(2010-07-30):
为经典的帖贡献一份无用的回帖!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完了此贴,使我对mos管驱动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很有必要回复一下。

网友(2010-09-10):
莫大和坛子里的大虾设计的这个不错,我按照电路雕了板子,组起来了还不错,试了一个垃圾的24v直流伺服和taobao标称12v 16000转的那种电机,都能通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手动的时候电位器扭倒最小,电机还是会慢慢转,一定要断开电源才能停止转动。

这个是实物板子,有点难看阿! (原文件名:pwm1.JPG)

手艺不行,拍照技术更不行,手机拍的,好烂,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2010-11-05):
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用这个电路驱动一个水泵(65W,24V)并实现调速的功能,用PLC S7-300输出0~10VDC来控制占空比为0~100%,从来控制水泵的转速,请问这个电路我可以借鉴么?

网友:
研究老大的电路图半天,发现555的占空比调节职能手动调节W1,这样我电控占空比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网友(2011-02-01):
阿莫,这个电路最后在你的产品中用上了吗?用的效果如何?小电路大学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莫,这个电路最后在你的产品中用上了吗?用的效果如何?小电路大学问。

用上了。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已经交货127台,全部使用这个主轴线路。效果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阿莫,这个电路最后在你的产品中用上了吗?用的效果如何?小电路大学问。
用上了。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已经交货127台,全部使用这个主轴线路。效果很好。

非常受益,多谢。
完成相同的功能,电路越简单越可靠,越容易维护。“先进”或“高级”在另一个层次上意味着更简单。

网友(2011-03-15):
标记,收下电路图了

网友(2011-04-28):
受益匪浅~

网友(2011-07-26):
请问莫哥,您的主轴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啊,我也想买个啊

网友:
mark NE555 电机驱动

网友(2011-09-10):
MOS管尖峰处理

网友D:
请问阿莫,这个板用在250W的主轴上可不可以?

网友(2011-11-20):
真的MARK下来。很好的一个小电路~!

网友(2012-01-01):
太精彩了,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2-03-25):
图中的几个5819可以用4148代替吗?

网友(2012-07-05):
我也想买  A莫 你那还有货吗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D:
请问阿莫,这个板用在250W的主轴上可不可以?

我已经做出50V 300W直流主轴调速电路,也是参考他的555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最新电路图,保存胜利果实。

老大,问下,如果7812换成7815不知道波形会有哪些变化,我今天按照你的这个电路做了个50V 300W主轴调速,调速性能倒是挺好的,就是我的在超低速有个高频叫声,高速时候电机声音把它掩盖了!

网友:
学习了,电路图收下

网友(2013-10-26):
沉了?我来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