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示波器固件升级无门

楼主(2009-09-14):
讨论的热火朝天的袖珍示波器,很多人用得很好。
不过我就运气欠佳:
1、供电问题
    用USB供电,示波器工作正常,用电池(30 x 40 x 4.2)供电,开机,闪现了开机画面,刚出现栅格画面,马上就黑屏,
过一会再闪现开机画面,再出现栅格画面,再马上就黑屏。。。。循环不断。。。。
    检查电池电压,开机前为4.2V(正常电压),开机后逐渐降到0.8V 。。。。。
    关机充电,开机充电的方法都试验过了,故障依然。
    啥毛病?
2、升级固件的问题
    在没有装ST的软件之前就将示波器接了USB口,并认出是“e_Design DSO Flash Disk USB Device ”,基本能连接USB使用了,
不过问题出现了,当装了ST的软件后,打开“Dfuse Demo V2.2”,竟然没有出现DFU 或 Hid device,意味着下载固件无门啊!
如何能搞出DFU设备啊?

网友:
1、锂电池的问题,我的锂电池拿到手也只有0.5伏不到电压,后来单独充电就好了,建议不要用原机二极管方法充电,对锂电池不好,可去掉二极管,焊上ltc4054锂电池充电专用芯片(板子上预留有焊盘),解决这个问题。
2、按住-健开机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
问题1,基本知道解决的方向。
问题2已经解决。

网友(2010-02-21):
复fs_uncle ,
   下载固件的话,需要在PC上安装驱动。驱动就在你安装的ST软件安装目录下。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