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手持系统

楼主(2009-09-14):
马老师:
    你好,最近要做一个遥控产品,按键(IO矩阵)比较多。
    为了节省电池开销,准备让遥控器有按键时工作,没有按键时进入休眠方式。
    现在的问题是不清楚如何在有按键时唤醒MCU,希望马老师指点一下方向,感谢!

网友:
使用GPIO中断唤醒,或外部中断也可以。

楼主:
谢谢马老师这么快的回复.
  我也是准备用掉电模式,然后IO电平变化唤醒。
  因为我用的是矩阵,是不是只需对“列”线的几个输入IO进行电平变化中断即可!?然后在电平变化中断中sleep_disable()即可?!
  但目前的情况是我通过上面的方法,发现只有一个外部中断的“行”线(外部中断未开)上的几个键可以起作用,正在摸索中...

楼主:
摸索了一天,还是没什么进展。
  矩阵我没有定时扫描,用行列扫描。
  矩阵为PD2-PD6输出(行),PC0-PC3输入(列)
  希望大家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感谢!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3.4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8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Date    : 2009-09-14
Author  :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48
Clock frequency     :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128
*****************************************************/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leep.h>

// Pin change 8-14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PCINT1] void pin_change_isr1(void)
{
    sleep_disable();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0;

// Crystal Oscillator division factor: 8
#pragma optsize-
CLKPR=0x80;
CLKPR=0x03;
#ifdef _OPTIMIZE_SIZE_
#pragma optsize+
#endif

PORTB=0x08;
DDRB=0x08;
PORTC=0xFF;
DDRC=0x00;
PORTD=0x01;
DDRD=0xFF;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0-7: Off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8-14: On
// Interrupt on any change on pins PCINT16-23: Off
EICRA=0x00;
EIMSK=0x00;
PCICR=0x02;
PCMSK1=0x0F;
PCIFR=0x02;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Key=GetKeyboard();
            switch(Key)
            {
                  case KB_P1:
                          js=0;
                     PORTD&=~(1<<LED_PIN);
                     SendData(KB_P1);
                     break;
                default:
                         PORTD|=1<<LED_PIN;
                         if(++js>=20000)
                        {
                          js=0;
                          PORTD&=~(1<<0); //亮
                         delay_ms(1000);
                         PORTD|=1<<0;     //灭
                        sleep_enable(); //允许进入低功耗模式
                        powerdown();    //进入掉电模式。
                        }
             }

       };
}

网友:
做如下尝试:

1。进入休眠前,把PD2-PD6输出(行),全部输出“0”,同时PC0-PC3输入(列)全部内部上拉有效吊高。然后进入休眠。

2。这样按下任何一个键,PC0-PC3输入(列)的电平都从“1”到“0”,唤醒CPU。

3。在
      default:
                         PORTD|=1<<LED_PIN;
                         if(++js>=20000)
                        {
                          js=0;
                          PORTD&=~(1<<0); //亮
                         delay_ms(1000);
                         PORTD|=1<<0;     //灭
                        sleep_enable(); //允许进入低功耗模式
                        powerdown();    //进入掉电模式。

                        //增加将PD2-PD6和PC0-PC3配置成扫描键盘的应该初始值。

楼主:
感谢马老师,问题就是在这里,修改后任意键都可以唤醒了。

网友:
祝贺一下。

不过要明白为什么,这是根本的。这样你以后碰到其它的问题,就会自己思考,找到解决方法了。

楼主:
嗯,马老师说的是。
   我也明白了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在进入掉电模式前,行输出与列输入的状态(当然,列这个时候铁定是低电平的)。
   之前只有一行的按键起作用,估计就是由于在进入掉电前,刚好是那一行输出为高(该行扫描),所以在掉电状态里仍然保持这种状态。
   再次感谢马老师。

网友:
马,成了企业的免费技术指导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