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IO扩展芯片

楼主(2009-09-14):
我现在做一项目,用19264液晶显示,5个按键,3个LED灯,还有输入输出接口。想选用ATmega16做为CPU,仔细算下来,IO口不够用,请问那种IO扩展芯片好用?主板和液晶显示板是两块板,其间连线要20余根,所以想用IO扩展口控制液晶,以减少电缆数量。初步设想用三片PCF8574芯片,一片用于键盘和LED灯,一片用于液晶数据线,一片用于液晶控制线,这样的好处是主板用液晶板之间用IIC总线连接,连线较少,不知这个方案可能否?还有可以用其它IO扩展芯片吗?

网友:
595,164

网友:
有些19264好象支持串行控制的

网友(2010-11-08):
如果IO的频率不是有很严格时序操作限制的话,164,595都可以,595带锁存,很好用.
但是对操作时间有限制的话,由于是串转并,肯定费时,有可能根本不能胜任.
我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就碰到这种问题,595是不能用了,
本打算用154与373这种多路D触发器相配合来扩展IO的,
可是还是与我的设计需要不相符,373是D分开,共一根时钟线的,
如果是共一根D线,时钟线分开就好了,正好是我所需要的.

所以说,还是以自己应用所需要为准,才再来谈扩展

网友A:
CAT9554,CAT9555~~~

网友:
595/164/165/

TM1668/TM1618a/MAX7219/...

或者干脆加一片mcu

网友(2013-08-14):
引用 网友A:
CAT9554,CAT9555~~~

想问问,如果用cat9555扩展做IO扫描键盘,可否,扫描字的输入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2013-10-13):
难道8255没人用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ld fpga

那成本岂不是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成本岂不是会很高

估计cpld还真不赖,现在一片tqfp44的cpld样品价也就5块左右,跟两片8255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D:
用芯片为ST7920的19264液晶,只需2个IO

网友(2013-11-18):
楼主最后用的啥?我最近打算控制LED灯140个,原打算用595,想想是不是用的有点多了

网友(2015-09-24):
用IO扩展芯片 TCA6424A

网友:
用595吧.量产的话找个正规的供应商.

网友:
MCP23017
MCP23008
都是 I2C 接口,而且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芯片为ST7920的19264液晶,只需2个IO

问一下,这么便宜的cpld是什么型号?

网友:
595吧,级联三个,或者33972

网友:
综合考虑数据量,所需要的接口时序以及软件开发的复杂度。

如果液晶完全不在乎刷新速度,IIC扩展最简单;例如PCA9555,似乎还有32bit的IIC IO扩展;加上电源4根线。当然,写代码最麻烦。
如果MCU有SPI,最好还有DMA,可以考虑用595这样的带输出Latch的串并转换输出;多片串起来,写代码略好点,速度能略高一些。

如果有一定速度的要求,那就考虑把控制时序的单独走;数据走IIC或者SPI串并转换。更快的就是8Bit或者更少的并行总线之类,也可以考虑。

网友:
修改:网络不好,Sorry发重了。

网友:
fpga有点杀鸡用牛刀的味道,CPLD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