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都用什么牌子打印机做PCB热转印?我用的HP1020打出来一塌糊涂 断线很多

楼主(2009-09-14):
好郁闷的说。。。

网友:
呵呵 可能你要换硒鼓了 我这边打印很好 但容易卡纸 热转印纸估计有点厚

网友:
原来用老师的1020打过一次,跟楼主一样,后来咬咬牙买了台2手6L,可能硒鼓不太好,用阿莫的转印纸打印断线很多,用橡皮擦擦转印纸就行了,楼主也试试

网友:
1020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打印时纸张的类型要选择较厚的纸张,例如:卡片纸之类的,打印速度越慢越好,我原来用过HP1020打印,我现在用的是HP1100

网友:
打印前对打印纸进行预热,方法是热吹风。绝对管用

网友:
我的问题是,HP6L 用原装硒鼓打到转印纸上好好的, 可后来换了个国产的, 根本粘不到转印纸上,打出来的线全都粘到一起了,黑糊糊一片。 感觉是碳粉的熔点低,附着力不行。 非常郁闷啊!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吗?我的也是好多粘在一起了~超郁闷

网友:
不要用自己加过粉的鼓

网友:
最主要是碳粉的质量,换上好点的碳粉就行了!

网友:
我说说我的技巧!!!
我用HP1018的,硒鼓是兼容的,之前打印的碳粉偏薄,腐蚀后铜皮容易破洞。前几天去耗材店叫人换了个国产的质量最好鼓芯,还有高端碳粉。打印纸是在淘宝上买的一种叫“高脱离热转印纸”,黄色,上面的胶比较厚,这样打印还不太好,也有断线。

最重要一步是:在打印选项中,纸张选择,一定要选标签!!!!!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当然有时用普通模式也可以。(前几天我们比赛就用这套设备转印,线宽0.4MM没有任何断线,后来朋友做了线宽0。2MM的ARM控制板也没有任何问题)。

家里的HP 6L也是用140元的国产兼容硒鼓,自己加满了混装碳粉(几个牌子的),打印方法是先吧转印纸放进机器中过一遍(空白打印),再进行图层打印,一边打印一边轻轻敲打机器(我的机必须这样操作否则图案混乱),打印效果很好。

还有什么疑问请咨询本人QQ 116917216

网友:
单位里打印机有几台,方正的、惠普的、爱普生的等等,我一款都没有成功过。
后来用纸张打印后,在复印机上复印,卡纸,还是不成功。
最后,直接用打印纸印在覆铜板上,趁热揭下,再用记号笔多描两下,虽然很累,但总算做成功了。

顺便发现了给面板印字的好方法:
1、设计好所印字及图案的大小、颜色、部位;
2、用pdf打印成镜像文件(反字);
3、在彩色激光打印机上打印,如果打印机支持镜像输出,第2步可省略;
4、用调温熨斗将字体及图案转印在面板上(面板不能太光滑),方法同电熨斗热转印法,趁热揭下即可。
5、我在金属和有机玻璃上均制作成功过,有机玻璃上要注意掌握温度和时间。

网友(2011-04-06):
原装硒鼓哪里找啊  TAOBAO??   比打印机还贵  355

网友:
我也十分郁闷这件事  用的6L   用橡皮那叫累啊  死命檫  檫好后效果是好了很多   但极度容易卡纸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13-06-19):
找了半天,没看到想要的

网友:
brother hl-2140,jd上799

网友:
我也是HP Laser jet 1020 plus ,没有断线,只是大面积覆铜墨粉不够黑,怀疑HP打印机分辨率不够才600*600。

网友:
我是打印两张,贴两遍,否则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