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为网站逻辑分析仪塑料外壳开孔”录像公布(四段)

楼主(2009-09-14):
重要声明:

  1. 本帖子的几段录像,100%保证没有剪辑,均是完整的一段,中间没有插入或删除任何内容。仅是加入了说明字幕。

  2. 我们的雕刻的工作噪音极低,仅是鹿原同类机型的十分一不到。在录像中听到的噪音是录设备的声音拾取,使用了自动电平控制的:
     即噪音大时,自动降低灵敏度。噪音小时,就会加大灵敏度。 大家留言一下这段录像,我在用气吹走塑料屑时,周围的声音都没有了
       .... 当吹完气后,JJ的工作噪音又放大了 ...

工作描述: 为以下的塑料盒子开孔。

塑料盒子的尺寸是: 125 * 80 * 32 mm.  需要开也三个LED灯位,一个20Pin插座孔,一个方形USB孔。

以下将公布四段录像:

   录像1:20Pin插座孔加工特写图,展示雕刻机为塑料盒子开孔时,刀具与塑料屑的特写镜头录像。
          请留意观察塑料屑的形状,表明我们的雕刻机在塑料开孔上非常有优势。

   录像2:20Pin插座孔加工特写图, 第一段录像的另一角度,这个角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雕刻出来的切口。切口很平整,有很高的质量 ourdev_480931.avi视频文件大小:4.34M) (原文件名:OK2.avi)

   录像3:整个加工过程。加工出如下的精细效果,每个盒子需要1分38秒左右。
          雕刻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不需要人工清屑,不需要吹走或吸走塑料屑。我们连续生产了40只盒子,生产的合格率100%。断刀率是0%。

          加工速度F200,G代码是: ourdev_480935.txt(文件大小:2K) (原文件名:F200.nc.txt)

   录像4:如果追求速度,质量稍降低一些,允许轻微的塑料熔化,但仍能正常开孔,可以将时间缩短到58秒。
          加工速度是F500.
          由于有塑料熔化的现象,切口会有些难清理的毛刺,建议用美工刀修一下。(不推荐塑料熔化的状态下开孔)

我们设计的雕刻塑料盒子时的排屑辅助配件,用在这里大派用场:

楼主:
录像制作中 ....

网友:
顶!

就需要这个录像,门外汉都不知道 阿莫的雕刻机 干什么用的~~

楼主:
录像1已经公布。。。

为了拍摄这种质量的录像, 花了我5万元的。

当然,只是新手试拍。迟些会拍得越来越好的 :)

网友:
哈哈,终于等到录像了

网友:
机器轰鸣啊

网友:
录像1已经公布。。。

为了拍摄这种质量的录像, 花了我5万元的。

当然,只是新手试拍。迟些会拍得越来越好的 :)

----------------------

要赚钱,总要有投资的对吧?阿莫 赚钱才烧包。论坛里面有几个高人 烧包 只是为了爱好,虽然没有 阿莫 花费的多,正在下视频

楼主:
【5楼】 lollipop 天堂里没有猪头猪脑
机器轰鸣啊
---------------------
哈哈,绝对的错觉。

1. 我们的拍摄设备的拾音比较好。制作视频时我没有对声音作任何的处理。
2. 靠近在半米范围内拍摄的。

所以,录像上的声音,是无法与实际的表达的。

如果要做一个描述,就是两个人在悄悄的小声说话,这机器的声音也不会造成影响 :)

如果要与鹿原的同类机型比,我们的JJ的噪音肯定只有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网友:
阿莫应该找代言MM在旁边语音讲解一下,大家就知道噪音水平怎样了。

楼主:
【8楼】 gzhuli 咕唧霖
阿莫应该找代言MM在旁边语音讲解一下,大家就知道噪音水平怎样了。
-------------------------
在录像中,主轴电机如果空转时,噪音是多大?

刚才我拿出噪音计(UNI-T UT352),想测量一下主轴的空载噪音,竟然发现无法测量,因为噪音实在太小了,背景的噪音波动已经远大于它。

我可以肯定:我们论坛上听力最好的网友,在半米外也几乎听不到它的噪音。(主轴电机工作在7V,查昨天我测量的数据,应该是空载2800转左右)

整机在工作时,与我头顶上的吊扇,综合噪音应该差不多。(录像中已经包括了头顶上的吊扇的声音。只是离得比较远,拍摄设备的拾音器录得的大部分是JJ的声音。)

网友:
有机器全体的视频吗

网友:
我感觉空转的时候噪音和最后用压缩空气吹角屑的声音对比无作假  完全达到我的要求,就是=机器有点不耐烦了

楼主:
已经上传了录像2: 第一段的补充:另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雕刻出来的切口。切口很平整,有很高的质量 :)

也发现了摄录设备的声音拾取,原来是自动电平控制的:即噪音大时,自动降低灵敏度。噪音小时,就会加大灵敏度。 大家留言一下这段录像,我在用气吹走塑料屑时,周围的声音都没有了 .... 当吹完气后,JJ的工作噪音又放大了 ...

这段录像已经更新到楼主位。另一角度:
第一段录像的另一角度,这个角度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雕刻出来的切口。切口很平整,有很高的质量 ourdev_480931.avi视频文件大小:4.34M) (原文件名:OK2.avi)

楼主:
【10楼】 ggg12345
有机器全体的视频吗
----------------------
有的。第二段就是。正在压缩处理中。。

【11楼】 xzcp
我感觉空转的时候噪音和最后用压缩空气吹角屑的声音对比无作假 ,完全达到我的要求,就是=机器有点不耐烦了
----------------------
哈哈,我在12楼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下次拍摄,看来要取消自动录音电平控制功能(我现在还知道如何取消,下次拍摄看看说明书先)。

机器的交货时间请耐心等一下,我们已经在不断努力,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莫老大的塑料融化的程度还真不严重,切口很整齐。噪音很低,转速很平稳。
看视频估计不出切口周长,大致估计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这一圈应该在84mm吧,用时大概在27s,推算速度应该在3mm/s~6mm/s之间,不知道对不对,另外,莫老大的软件用的是什么?

楼主:
【14楼】 ndust
莫老大的塑料融化的程度还真不严重,切口很整齐。噪音很低,转速很平稳。
看视频估计不出切口周长,大致估计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这一圈应该在84mm吧,用时大概在27s,推算速度应该在3mm/s~6mm/s之间,不知道对不对,另外,莫老大的软件用的是什么?
--------------------------------
这个速度下,塑料是完全不融化。留言我在楼主位的说明:
整个加工过程。加工出如下的精细效果,每个盒子需要1分38秒左右。 雕刻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不需要人工清屑,不需要吹走或吸走塑料屑。我们连续生产了40只盒子,生产的合格率100%。断刀率是0%。

刀具雕刻完后,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塑料屑沾在刀具上。

请留意将公布的录像3:“如果追求速度,质量稍降低一些,允许轻微的塑料熔化,但仍能正常开孔,可以将时间缩短到58秒。 ”
这个录像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刻意展示的由于太快的F值与太高的转速,导致塑料熔化的录像。

这个盒子雕刻的G代码(1分38秒版本)我也上传上来,你可以看到是使用F200的速度雕刻。稍熔化的版本是使用F500。

软件是 mach2.

这个外壳的雕刻需要技巧,及认真小心的尝试与测试。

技术难点是:

1. 由于盒子的高度是125mm, 它已经是我们的雕刻机的极限参数,所以,刀具只能尽量缩短,导致它的排屑能力大为下降。
2. 由于盒子的方孔要求接近直角,只能使用较细的刀具(直径1.5mm),导致它的排屑能力进一步下降。
3. 这个塑料盒的材料在雕刻时,容易熔化,导致刀具无法继续加工而折断,所以,需要完全解决熔化问题才能顺利雕刻。

我尝试了一天,才开始正式雕刻。在废掉了20只盒子后,终于获得了几乎100%的成品雕刻率。也就是说,以后雕刻这类外壳时,我可以100%成功 :) 详细的雕刻技巧与经验,到时我会写在教程上。

我们设计的雕刻塑料盒子时的排屑辅助配件,用在这里大派用场:

楼主:
第3段完整的1分38秒的加工录像已经上传到楼主位:

网友:
总算是等到了录像,切口确实很平整

网友:
高兴~~~~~~~~~~~~~~~~~~~~~希望能继续看到视频啊

网友:
国庆阿莫得拍个阅机录像。

楼主:
最后一段录像完成,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录像4:如果追求速度,质量稍降低一些,允许轻微的塑料熔化,但仍能正常开孔,可以将时间缩短到58秒。
          加工速度是F500.
          由于有塑料熔化的现象,切口会有些难清理的毛刺,建议用美工刀修一下。

网友:
F500是不是进给速度提高了?

楼主:
【22楼】 ndust
F500是不是进给速度提高了?
---------------------------
是的。
为了避免断刀,需要提高主轴的速度。主轴的速度提高,又会导致塑料容易熔化 ....

我们1分38秒的录像(第三段),就是在F值与主轴速度之间获得较好的平衡。

刀具的排屑能力在雕刻中几乎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是使用市场上普通的两刃铣刀,迟些找找有没有专门为塑料雕刻排屑良好的刀具,这样雕刻的速度能进一步提高。

网友:
这个辅助排屑的刀具装置非常实用。切割塑料材料的得力工具。

网友:
15楼的第一张图看着很舒服,照明的效果让人感觉良好!

楼主:
【25楼】 xmysz
15楼的第一张图看着很舒服,照明的效果让人感觉良好!
------------------------------------------------
是的,照明灯的效果很好。相信大部分网友都会开着它工作。

网友:
这个要顶的。

网友:
不懂也要顶  !!!!!!!!!!!!11

楼主:
看完这几段录像,大家就会知道,雕刻塑料时,如何才叫高质量。录像1,2,3都属于较高质量的雕刻。 录像4属于反面教材不推荐使用,因为虽然雕刻时间缩短了但后期人工加工量加大了。(录像1,2,3用手指一刮就能清理掉毛边,基本没有后期人工加工量)

网友:
确实让人心动,昨晚和朋友算了笔帐两次外壳加工的费用就赶得上阿莫JJ的费用,不算不知道,一算心在滴血,关键是外加工的废品率也太高了,加工精度估计在正负1MM,250只外壳,居然挑出200只外壳是非常困难,最后手工修改才足数,所以在此饱含眼泪期盼阿莫的JJ快些量产

楼主:
【31楼】 czzhouyun
确实让人心动,昨晚和朋友算了笔帐两次外壳加工的费用就赶得上阿莫JJ的费用,不算不知道,一算心在滴血,关键是外加工的废品率也太高了,加工精度估计在正负1MM,250只外壳,居然挑出200只外壳是非常困难,最后手工修改才足数,所以在此饱含眼泪期盼阿莫的JJ快些量产
----------------------------------------------------------------------
我们这台雕刻机的精度很高,可以做到:“要做到用很小的力就把USB口插进去,松开时不会掉下来,目测没有缝隙”。

装配有时偶尔发现一两只不满足,细心观察是手工焊板摆放USB座导致误差而不是我们的外壳加工问题。

我那天一口气加工了40只。交给工作人员时,她们竟然只上盖与下盖分开,然后随机搭配。

我开始担心由于装夹或加工精度原因, 这样随机搭配上下盖会产生问题,后来证实担心是多余的 :)

你看来是小批量生产,建议你增加两个部件:

1. 专门的夹具。你也看出我们的夹具是一次雕刻三个面(四个面其实也够地方)。
2. 可以选购雕刻塑料时的清屑装置。

网友:
能钻孔公布图纸吗?

网友:
可用噪音计测不开机的背景噪音,再测开机后的叠加噪音。计算因为机器增加了几分贝。

楼主:
【34楼】 3rocks
能钻孔公布图纸吗?
-----------------------
加工G代码已经公布在楼主位。

【35楼】 fsclub
可用噪音计测不开机的背景噪音,再测开机后的叠加噪音。计算因为机器增加了几分贝。
--------------------
9楼我已经提到: 我拿出噪音计(UNI-T UT352),想测量一下主轴的空载噪音,竟然发现无法测量,因为噪音实在太小了,背景的噪音波动已经远大于它。

看来要找个夜深人静时才能测试了 :)

网友:
不是谁大于谁的问题,而是看增加了多少。
再者,从噪音的绝对数也可看出实际上人的听感怎么样。
还有,测噪音有规范的,不是拿个表看个数。呵,我以前因工作关系搞过。
实际上,如果环境噪音有50分贝,如果机器有噪音也是50分贝,他们两个加起来测到的噪音是53分贝。显得变化很小,实际上是一倍的关系。

既然ARMOK有武器在手里,可以看看这个,然后扫标准测一下噪音,有数据才能说话啊:
http://sc.info.gov.hk/gb/www.epd.gov.hk/epd/noise_education/web/CHI_EPD_HTML/m1/intro_5.html

主观听感如下:

90分贝地下铁,小孩子的哭声,很大的电钻声

80分贝繁忙的大街,1英尺说话的声音

70分贝背景音乐、平常会话的音量

60分贝30公尺外的交通噪音

50分贝安静的旷野、低声密谈

40分贝电视摄影棚

30分贝录音室里的噪音

0分贝可听到的最小音量

楼主:
看增加了多少分贝,是个可行的方法。

不过问题是找出一个稳定的环境值。 白天肯定不行。

(可见我们的雕刻机的噪音是多么的低了)

网友:
没记错的话噪音是用的长时间的加权值来作为结果的,不是一个一个的瞬时值。、
如五分钟一个,连记8小时。最后再来算。(方法忘记了,好像还不是加权平均,还记得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就是01dB的噪音测量仪吧?把它放在要测的地方一天,它是进行自动计算的。)

实际上产品的噪音是可以量化的,如“噪音最高25分贝WD公布7200转超静音硬盘”
所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稳定环境。

楼主:
“噪音最高25分贝WD公布7200转超静音硬盘” 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最好不要使用几小时的测量。能一下得出数据最好 :)

网友:
好像好莱坞的高科技玩意都会特意弄出一点噪声来迎合观众的胃口。

网友:
就像90年代的香港电影都喜欢把小车的刹车声音弄得贼响贼刺耳?

网友:
总觉得老大用的这把刀很奇怪,不会是自己磨的吧?

网友:
视频文件下载不了,不是download, 是cache

楼主:
【43楼】 ly800608 猎人
总觉得老大用的这把刀很奇怪,不会是自己磨的吧?
---------------------------
这是根据市场上的刀具,修改的,目前是为了增加排屑能力,及适应125mm高度的盒子的雕刻。

我们购买了万元级别的磨刀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59369&bbs_id=1027

【44楼】 jimo
视频文件下载不了,不是download, 是cache
--------------
我试了一下,可以下载的。

网友:
那孔开的太爽了,可怜我还用电钻加锉刀修呢,等咱有钱了一定买一台

网友:
楼主阿莫:
“由于有塑料熔化的现象,切口会有些难清理的毛刺,建议用美工刀修一下。”

建议查一下,并改用“模具修边刀”来去毛刺,照阿莫的说法,就是比用美工刀效率高10倍,效果好100倍,人力是原来的1/10。

楼主:
【47楼】 Friendz
“由于有塑料熔化的现象,切口会有些难清理的毛刺,建议用美工刀修一下。”
建议查一下,并改用“模具修边刀”来去毛刺,照阿莫的说法,就是比用美工刀效率高10倍,效果好100倍,人力是原来的1/10。
------------------------------------
1. 这种工具我们的机械车间有,一般用于不规则的金属修边。

2. 不推荐大家开孔时让塑料熔化。第四段是反面教材。

网友:
声音的问题要分情况,建议只把10000转时的空载声音作为指标就可以了,因为声音还跟雕刻材料有关,如果是雕木头的话,声音会很大,估计比鹿原的空载声音还大几倍,这是木头的特性决定

楼主:
【49楼】 t3aa
声音的问题要分情况,建议只把10000转时的空载声音作为指标就可以了,因为声音还跟雕刻材料有关,如果是雕木头的话,声音会很大,估计比鹿原的空载声音还大几倍,这是木头的特性决定
----------------------------------------------------
我们的主轴电机10000转空转时的声音, 与鹿原空转时的声音(鹿原的没有调速功能,一通电就是全速)相比,我们的肯定只是鹿原的十分一,甚至可能是百分一。

一个直观的例子: 鹿原的如果晚上开机,估计周围几十户人家都会跑来投诉(相信用过鹿原机器的网友能证实)。 我们的在深夜在自己房间开机,不会干扰家人。

网友:
塑料盒子的尺寸是: 125 * 80 * 32 mm.

"技术难点是:

1. 由于盒子的高度是125mm, 它已经是我们的雕刻机的极限参数,所以,刀具只能尽量缩短,导致它的排屑能力大为下降。"

Z軸問題.....得選用較短的刀具
所以建議z軸能再加長點...

楼主:
【51楼】 minipc5
所以建議z軸能再加長點...
-----------------------------
我们迟些会有一款500*500*300的机器,专门用于外盒开孔的 :)

网友:
看到好爽啊,但还是没有放出能够看到全体的机器视频啊

楼主:
【53楼】 ggg12345
看到好爽啊,但还是没有放出能够看到全体的机器视频啊
----------------------
你是指30部放在一起的视频?迟点就会有 ...

不要这么快让仇视我们的人绝望嘛。。。。。

网友:
老莫同志啊,相见恨晚啊!如果6月前好好在网上转转,能不买你的机子吗?唉上当买了TONSEN CNC数控钻铣雕刻机(桌面型)TS2518B
后悔啊,机器不好不说,厂家服务态度还差,现在决定攒钱再买一台你的雕刻机,坚决将TONSEN CNC数控钻铣雕刻机(桌面型)TS2518B 扔到垃圾箱里去!

网友:
期待 刻PCB的 录像

网友:
要说用JJ开孔,相比人工,绝对堪称完美。
。。。还有,录像里面“批批”声是喷啥东东啊。

网友:
阿莫,你的主轴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
【57楼】 xgame
要说用JJ开孔,相比人工,绝对堪称完美。
。。。还有,录像里面“批批”声是喷啥东东啊。
----------------------
压缩机出来的空气。

【58楼】 wly19880910 杨旻
阿莫,你的主轴电机是什么规格的
--------------------
60W 直流,双轴承,超静音,24V下是10000转。
厂家以前跟我们说这款电机的调速性能不错,开始我们没有在意 :)

网友:
阿莫。60W的电机可以用来加工铝吗?貌似有点困难,还有直流电机的调速很想了解,可以稍微详细的指点下吗?麻烦你了

楼主:
【61楼】 wly19880910 杨旻
阿莫。60W的电机可以用来加工铝吗?貌似有点困难,还有直流电机的调速很想了解,可以稍微详细的指点下吗?麻烦你了
----------------------
可以加工铝,但当然不是属于专业加工 :)

主轴电机调速线路的研究与测试 (雕刻机开源项目中,目前讨论得最精彩的帖子)

网友:
等待阿莫的好消息

网友(2009-10-29):
老莫同志啊,相见恨晚啊!如果6月前好好在网上转转,能不买你的机子吗?唉上当买了TONSEN CNC数控钻铣雕刻机(桌面型)TS2518B
后悔啊,机器不好不说,厂家服务态度还差,现在决定攒钱再买一台你的雕刻机,坚决将TONSEN CNC数控钻铣雕刻机(桌面型)TS2518B 扔到垃圾箱里去!

-----------------------

在淘宝上有留意过这机器,打了两次电话过去,幸好对方不肯接我的电话

网友(2009-12-19):
不知道铣铝的加工精度是多少,可以加工3d面吗?什么时侯推出能切削铜铁的机器呢?静侯佳音!

网友:
算是知道了阿莫的雕刻机的用途了,呵呵,还是视频好

网友:
有个开注塑厂的朋友想用这个来雕刻样品,想托我问一下子,是不是三个轴同时动的。

网友:
三个轴有时同时动,有时不是同时动

网友:
我的意思是,比如在把一个正方体雕刻成一个球,在雕刻走刀过程中,3个轴可以同时动吗

网友:
当然可以3轴同时动。
不过正方体雕成球至少要5轴……

网友:
从立方体雕成球有点难度,象gzhuli 咕唧霖说的那样至少要5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只3轴是否可以完成。

网友:
能刻125mm长盒子的侧面,真的很有意义,这是其它厂家不能比的

网友:
感觉阿莫做事情有唯美倾向,以致于机器交货较慢。

其实有些指标可以先降低一些:
不必要求雕铝,甚至不必要求雕电路板,毕竟较高精度的双面板还是要定制的,电子上经常接触的是塑料和环氧,这样对机器结构强度的要求也可以降低;
精度方面也可以降低些,不必苛求全程精度,只要在开孔的小范围内有较高精度即可完全满足要求了,毕竟电子上只是配合一些接插件,不是机械吻合;
提高Z轴范围,保证XY轴小范围的精度,这才是较大盒子侧面开孔所必须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有针对性地降低标准,或许可以加快组装速度,简化工艺,降低成本,尽快满足电子工程师们的需求。

在考虑买雕刻机,不知道阿莫这里何时能加快交货速度。

网友:
感觉阿莫做事情有唯美倾向,以致于机器交货较慢。
--------------------------------------------------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技术人员都是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经过数千网友审核的机器,数千网友期待的机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精品是多么让人期待。
也给中国制造以新的内涵,中国人不是做不出精品的东西。
我一直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网友:
原来雕刻机是干这个用的...终于知道了,,''

不懂也要顶

网友(2010-03-09):
回复 网友A:
感觉阿莫做事情有唯美倾向,以致于机器交货较慢。
--------------------------------------------------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技术人员都是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经过数千网友审核的机器,数千网友期待的机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精品是多么让人期待。
也给中国制造以新的内涵,中国人不是做不出精品的东西。
我一直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强烈支持。

网友:
总算能看到雕刻机怎么工作了!!!

网友:
弄一个油泵,在加工件上喷油,不就可以高速运行且不熔化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弄一个油泵,在加工件上喷油,不就可以高速运行且不熔化了吗????

那清理工件上的油岂不是很麻烦
塑料件应该也怕油吧,弄上油上去就显得不干净了。还是直接切削好

网友:
很晚了,回到住处后照例看一遍帖子,然后准备睡觉
每天登陆论坛,必做功课啊

网友:
我每天是白天看.

网友(2010-04-13):
今天白天切割一块尼龙板,费老劲了,最后也没弄成,等着jj干这活,锯条加工太费事也没精度。

网友:
新JJ的到来,可以做更大尺寸的盒子了.

网友:
是啊,昨天买了一把锯条,一副锯弓,徒手锯了一阵,老啦,没劲头了。最后还是用电摩装上雕刻铣刀徒手干的,切割到差不多厚度时,一脚踹开,呵呵,够野蛮的吧,当然,边缘就像狗啃的一样,不过,总算是在那个大尺寸的尼龙板上获得了相对较小的一块,可以当垫板了:)尺寸缩小后,就可以考虑用螺丝+螺母固定到工作台面上,下一步就继续用雕刻机加工了

网友:
不是干五金的,没那么多合适的五金工具,有时确实烦恼。有时工具来了,但差一点点辅助的东西,活还是没法干。就说剪裁这个尼龙板吧,这是个边角料,但长度超过1米,宽度超过25cm,厚度2.5cm,太长,没法放小jj上面加工,厚度太大,z轴行程小的jj啃起来也困难,而且手头的紧固螺丝长度也不够,单独买个螺丝吧,还得抽时间去,几个螺丝成本N高... ...还好,不是很着急的事情,当锻炼身体了,有时工具太好了人也变懒了:)

   电磨是2年前在淘宝上买的,记得当初配了N多夹头,这次找出来,只剩下随机的一个,其他都不知所踪,机身上带着的这个,夹3.175直径的雕刻机铣刀,还差一点点,只能夹住铣刀一点,加持力不够,这种小玩意又不知道哪里去买。或者不值得为此专门去买了。干这活的时候,就想到,还是可调的钻夹头好使啊,可惜带小型钻夹头的雕刻机没在济南,不在身边。固定夹头就是有这个局限性。
   我手上那台普通的小雕刻机,别的都不怎么样,但夹头方便,可以夹0.5mm钻头,在我手头还没3.175柄的专用雕刻钻头时,可以买很容易买到的普通麻花钻钻孔。
   所以说,工具很难一步到位,往往就是在一个不经意的地方,某种特定用途的时候卡壳。

网友:
建议看看以下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0214&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昨晚看过了,发现老大提到有款机型可以升高龙门架,这个功能对加工仪器外壳之类的事情很有帮助。不过帖子太长,看得我头昏了,也没记住具体是哪种。不过不重要了,知道老大有就好了,耐心等有货的那一天,攒够钱就再添一台。

网友:
长      宽       高        重
-----------------------------------------------
新一代机型:  560mm   400mm    500mm      37KG (机器、控制箱一体式)
原机型:      450mm   360mm    450mm      24KG (分体式,机器15KG,控制箱9KG)

网友(2010-05-28):
机器做出的活很炫!!!漂亮啊~~

网友: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Z轴行程100mm

塑料盒子的尺寸是: 125 * 80 * 32 mm.

侧面那个USB 孔,是怎样开的? 125mm(竖起来),不是超过 Z轴行程100mm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
z轴行程100mm
塑料盒子的尺寸是: 125 * 80 * 32 mm.
侧面那个usb 孔,是怎样开的? 125mm(竖起来),不是超过 z轴行程100mm了吗?
你没有了解Z轴行程,与最大工作高度两个概念。

这台机的极限是能为125mm的塑料盒开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是啊,对雕刻机不了解.
之前拿100个胶盒,给人开四个孔,收俺5块一个.,,,,,,TMD的真狠心!!!
所以就有了买JJ的念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得买?

网友(2010-06-29):
耐心等待,没有错的

网友:
要是配了空气压缩机除屑就更棒了

网友(2010-07-31):
空压机只能等第三波了,要是又碰到批发的,那就第四波...

网友(2010-11-23):
请教阿莫老大,雕刻这个壳子的时候,主轴电机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网友(2011-01-12):
重温此贴,突然想起,已经收到jj的怎么没有看到有这个塑料排屑针?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感觉阿莫做事情有唯美倾向,以致于机器交货较慢。
--------------------------------------------------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技术人员都是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经过数千网友审核的机器,数千网友期待的机器,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精品是多么让人期待。
也给中国制造以新的内涵,中国人不是做不出精品的东西。
我一直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强烈支持。

网友:
真是太好了

网友:
这里高手太多了

网友(2011-02-17):
阿莫,我也想订一台,请问杭州下沙有没有人买你的机器?我想去看一下。对了,小松工程有没有买?有的话我直接去他那看看也行。

网友:
你好阿莫:
B01-022 步进驱动板上的A3977SED,你供的的是多大电压? A3977数据手册中说"±2.5 A, 35 V output rating",电流指的是有效值还是峰值或其他的?

网友:
不懂也要顶  !!!!!!!!!!!!

网友(2011-04-24):
下载视频看一看

网友:
阿莫,看了你的jj很是欣赏。本人搞了多年产品结构开发工作,说说我心目所想的jj功能:

1. 关于去屑的问题,这个一定要解决才好,你铣少量的塑胶壳没有问题,但是越到后来温度越高塑胶熔化,且刀具上总会粘些细屑,影响最终加工产品美观,可否加水泵向刀头喷冷却蒸馏水或不污糟的润滑油?

2. 你的jj似乎定位于电子diy工程师,雕刻线路板塑胶壳亚克力,我想要是能正常雕刻五金铝板-铜板软金属那多好啊,当然不锈钢就更不用说了。

3.另外我看到你在另一帖里雕刻金属板的“阿莫电子”四个字,你说用了26分钟?

网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行需要金属产品加工远比非金属产品加工要多得多.呵呵

网友(2011-06-09):
呵呵,看看。。。
。。。。。 (原文件名:心电图2.jpg)

网友:
录像下载不下来,看不到

网友:
可以用来镂空吗?

网友(2011-07-17):
回复 楼主:

请问下,雕刻机可以加工纯铝材质吗

网友:
这个。。。。不锈钢估计不行了,铁行么???

网友:
价格是多好?如果我一个月工资可以买来。我就买了

网友(2011-08-24):
有个问题,外壳怎么定位的,也就是怎么对刀?雕一个外壳对一次刀?

网友:
菜鸟提问``这个能加工铝材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个问题,外壳怎么定位的,也就是怎么对刀?雕一个外壳对一次刀?

可以DIY夹具,定位一次就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49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uperrf&bbs_id=9999

网友:
哇咔咔!!好东西,顶出来

网友:
等待审核

网友(2011-09-25):
在mark 一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照片太清晰了,连看到的机器都那么细致和漂亮,让人心动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效果不错

网友:
录像已经下载,观摩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老大审核中。。。

网友(2011-11-22):
录像下载太慢了!我是来看看雕刻机能干什么的。

网友:
仔细看看,看能不能开出不规则的孔,如mini USB借口这一的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录像,感觉去塑料屑的DIY装置确实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有辅助排屑部件,但是加工时的塑料屑还是会附着在Z轴保护的卷帘上,想个办法把这个避免吧,用吹气或把它刮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挣大钱在后面呢!别心疼啊!哈哈

网友(2011-12-30):
切口整齐。噪音一般,转速还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2012-03-03):
莫哥,如果喷水会不会不融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录像1已经公布。。。
为了拍摄这种质量的录像, 花了我5万元的。
当然,只是新手试拍。迟些会拍得越来越好的 :)

难道买了台高清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