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松翰单片机麻烦看一下错误在哪为何烧写到芯片不能工作

楼主(2009-09-14):
想做P2为输出,P0低电平,下面设置错在哪里 为何烧到芯片P0、P2引脚没有变化。用外部4MHz晶振如图设置吗?
单片机:SN8P2501B 14PIN

       P0  = 0x00;
       P0M = 0x00;
       P2  = 0x2F;
       P2M = 0x2F;
       P2UR= 0x2F;

网友:
低价代理松翰单片机

有需要的可联系:
电话:0755-27886129
手机:13510253005 ,林生
qq:307906592

网友:
想做P2为输出,P0低电平,下面设置错在哪里 为何烧到芯片P0、P2引脚没有变化。

没看明白,楼主到底想要怎样变化

网友:
想做P2为输出,P0低电平,下面设置错在哪里 为何烧到芯片P0、P2引脚没有变化。用外部4MHz晶振如图设置吗?
单片机:SN8P2501B 14PIN

       P0  = 0x00; //输出为低电平
       P0M = 0x00; //这样P0为输入
       P2  = 0x2F; //P2输出0x2f
       P2M = 0x2F; //P2对应的2F为输出
       P2UR= 0x2F; //P2对应的打开内部上拉

网友:
晶振配置为Fcpu=Fosc/4

外部为4MHz时,Fcpu=1MHz

若仿真器插的是16MHz的晶振,你仿真的时候Fcpu=4Mhz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帮到楼主。。。

楼主:
谢谢,【3楼】 touch_mcu  明白了。 原来是我的烧录器有问题,烧录器只有SN8P2501A 没有SN8P2501B型号 直接烧写程序不能用。

网友(2012-09-11):
引用 楼主:
谢谢,【3楼】 touch_mcu  明白了。 原来是我的烧录器有问题,烧录器只有SN8P2501A 没有SN8P2501B型号 直接 ...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