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I2C的应答信号!

楼主(2009-09-14):
马老师好!各位好!
如题说描述,我写的应答信号怎么有6次应答正确后在第7次就死在while循环,谢谢!
void I2C_receive_ack()
{
    SCL_PORT=0;          //SCL LOW
    delay_nop(5);
    SDA_DDR=0;              //SDA line is input
    SDA_PORT=1;            //上拉
    delay_nop(5);
    SCL_PORT=1;            //SCL is high
    delay_nop(50);
    while(SDA_PIN);    //read ack
    SDA_DDR=1;         //SDA line is output
    SCL_PORT=0;       //SCL High
    delay_nop(5);
}

网友:
SCL_PORT=1;            //SCL is high
    delay_nop(50);
    while(SDA_PIN);    //read ac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改为

   SCL_PORT=1;            //SCL is high
    delay_nop(5);
    while(SDA_PIN);    //read ack

试试 看

另外请务重复发帖子

楼主:
我试过,不行,你的意思是防止超时

网友: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中有几个不同方式的I2C例子供参考。

楼主:
请问马老师您的软件I2C用的是内部上拉还是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