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2009-09-14):
首先感谢 roasn网友 无私的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开源LA的制作资料,网站提供了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我是根据 roasn的资料,重新画了一版,现在出现了烧写FPGA的时候失败的问题,我从来没用过FPGA,希望大家给给意见。
烧写软件:我没安装那个几G的,只安装了pgmtools,安装好大概1G多点
JTAG:普通并口JTAG
现象:erase没问题,每次烧写到59%提示失败,具体画面为

我重新画的原理图:

楼主:
恩,我是比较享受DIY的过程,买成品不是我的初衷

网友:
以前,我就是从零DIY,渐渐的我发现那没有意义(费时,无意义的重复,还不如人家的好),只有充分利用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最短那块木板,不要成为自己的绊脚石

网友:
应该是Jtag下载口的问题,TCK下拉到地,TMS TDI 通过10K上拉到VCC,试试看!

网友:
也想研究下FPGA
不知道roasn提供的那个JTAG是否能仿真,还是只能烧写?

网友(2010-03-31):
FPGA并不神秘。人人可得而玩之。

网友:
fpga哪来的硬访真…软核除外

网友:
佩服楼主的勇气,做到后面不行就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