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SD卡和迷你SD卡是不是除了外形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楼主(2009-09-14):
最近想了解SD卡片,想在开发板上做SD卡的读写实验,没找到SD卡片,只找到张小小的好像叫迷你SD卡吧。想请问一下,SD卡和迷你SD卡是不是除了外形不一样,其他读写时序什么的都一样吗?可以像读写SD卡一样直接操作迷你SD卡?谢谢

楼主:
明白,谢谢阿莫。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一样,这么断言
miniSD比SD卡脆弱,SD卡可以承受5V,miniSD会烧!!

网友:
SD Card  http://www.sdcard.org/developers/tech/sdcard/

mini SD  http://www.sdcard.org/developers/tech/minisd/

网友:
SD全系列都是三伏吧……给五伏不烧的才偶然呢

mini和micro,相比标准的TF只是少了写保护。

网友A:
LS正解,另外 miniSD比SD多出两个备用引脚,其它都一样

网友:
小小的?楼主会不会吧TF卡和MINI SD卡混淆了?

网友:
6楼的图我找了好久。

网友:
mini SD  = TF 吧

网友:
弄个无任何电路的机械化卡套,TF(MICRO SD)和MINI SD就成了标准的SD了。
只是尺寸不同而已。

网友:
6楼的图中 小型SD 和 微型SD 分别对应 miniSD 和 microSD,卡的形状是那样子,不过大小比例不对。

实际 SD Card miniSD microSD 大小比较见图

另外表达式 (microSD == T-Flash)  肯定为 1

    表达式 (miniSD  == T-Flash)  肯定为 0

网友:
【6楼】 ce180303 的贴图.我喜欢.

网友:
7楼,是不是你买的是普通版的转换器?
怎么我买的那个Kingston MicroSD转换器,不接microSD卡,插到计算机里面,仍然可以识别出是一个驱动器来?只是打开的时候要求插入磁盘。

网友:
【20楼】 zxq6 小马哈
那个驱动器盘符是读卡器的,插入卡之后读卡器上的微动开关闭合了,读卡器驱动程序认为有卡插入就显示驱动器盘符了

网友:
应该说没什么区别,我试过了,驱动程序不用修改都可以用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资料:TF卡引脚定义/SD卡引脚定义

什么叫TF卡:

TF卡全名(TransFLash),又称T-Flash卡,全名:TransFLash,又名:Micro SD,这是Motorola与SanDisk共同推出的记忆卡规格,它采用了最新的封装技术,并配合SanDisk最新NAND MLC技术及控制器技术.是一种超小型卡(11*15*1MM),约为SD卡的1/4,可以算目前最小的储存卡了。TF卡可经SD卡转换器后,当SD卡使用。利用适配器可以在使用SD作为存储介质的设备上使用。TransFlash主要是为照相手机拍摄大幅图像以及能够下载较大的视频片段而开发研制的。TransFlash卡可以用来储存个人数据,例如数字照片、MP3、游戏及用于手机的应用和个人数据等,还内设置版权保护管理系统,让下载的音乐、影像及游戏受保护;未来推出的新型TransFlash还备有加密功能,保护个人数据、财政纪录及健康医疗文件。体积小巧的TransFlash让制造商无须顾虑电话体积即可采用此设计,而另一项弹性运用是可以让供货商在交货前随时按客户不同需求做替换,这个优点是嵌入式闪存所没有的。

TF/SD卡规格及应用:

  它的体积为 15mm x 11mm x1mm ,差不多相等于手指的大小,是现时最细小的记忆卡。它也能通过SD转接卡来接驳于SD卡插槽中使用。 现时MicroSD卡提供128MB、256MB、512MB、1G、2G、4G、8G、16G和32G的容量。 如下图所示
  详细说明:
  ◆体积约等于半张SIM卡,内设版权保护管理系统,适用于多项多媒体应用。
  ◆搭配适配器之后,使用于附SD卡槽的数码产品上。
  ◆尺寸:11mm*15mm*1mm。
  ◆适用机型:MOTO E398,V8,V635,V360,A780,A840,A1000,E770,MS400,V1010,V980 /SAMSUNG M339,M329,Z300,Z500,E848 /AMOI DV6,V3/nokia 7310c等等。

      TF卡最大容量:
  4G 2G 1G 512M

其主要应用于移动电话,但因它的体积微小和储存容量的不断提升,现在已经使用于GPS设备、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一些快闪存储器盘中。

SD卡引脚定义:

针脚 名称  类型   描述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地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Css2     S      地
7 DAT0     I/O/PP 数据位0
8 DAT1     I/O/PP 数据位1
9 DAT2     I/O/PP 数据位2

TF卡引脚定义:

只有一根地线,其它与SD卡相同

网友:
所以 TF卡=Micro SD卡,不=Mini SD卡。

网友:
mark 一下 也许用的上

网友(2010-06-05):
没区别吧,也拆过那个转接卡。

网友(2010-07-26):
想问下数码相机(SONY)上的存储卡是叫什么名字?
我用SD的读卡器好像没反应

网友:
sony喜欢搞特殊,应该是记忆棒吧

网友:
大小和SD卡差不多
写的 MS-MT2G

网友:
正好用到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数码相机(sony)上的存储卡是叫什么名字?
我用sd的读卡器好像没反应

记忆棒,Memory Stick

网友:
有人调出来了吗?参考一下,我调好几天了,还是毫无进展...希望有详细的解释。或发我邮箱里wam1wn-dream@163.com
拜托了...

网友(2011-11-15):
如何区分 SD 卡是1.0 或者2。0 的呢 有的 比如金士顿的 论坛上说无法正确 读写 ?   这个卡有多少 通信协议呢 有没有所有的 DATE SHEET啊。

网友(2011-12-20):
这个不错啊,正好有用了。

网友(2012-11-30):
引用 网友A:
LS正解,另外 miniSD比SD多出两个备用引脚,其它都一样

这个图太有帮助了

网友C(2013-04-03):
引用 网友D:
mark学习一下

清明节快乐

网友:
拆过有些SD卡 !!结果里面是一张TF卡?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C:
清明节快乐

清明节你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