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 仿真AD603

楼主(2009-09-14):
记得7.5的AD603似乎不好用,这里用7.6试了一下,正常.

网友(2009-12-10):
我先试试这个7.6的版本!顶你,楼主!

网友:
楼主,给个下载地址吧,这个版本的下载区不好找!

网友:
eezm大哥,7.6的版本的Proteus还没有下到!现在焊接电路板了。前级采用差分放大,差分输出直接接到AD603的输入端(3、4脚),
AD603采用裸接,为什么AD603的输出是方波?请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输入幅度是否过大了?

网友:
我给的输入电压是20mv到50mv啊,这个电压还大么?
我怀疑是不是自激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差分电路采用的是通用的那种,差分的输出没有问题。

楼主:
上图且有实验现场照片对高频的问题分析更有帮助。

网友:
你先看看这个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前级单边增益30,如输入20mV,输出600mV,对于AD603来说增益高时,就会限幅失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这个样子的话,想做1000倍的放大,是不是必须在603后级在设置一级放大啊?那这样的话,AGC的调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eezm大哥,你试试空接1脚,再改变输入电压看看输出的波形。

楼主:
照这个样子的话,想做1000倍的放大,是不是必须在603后级在设置一级放大啊?那这样的话,AGC的调制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

注意AD603的不失真最大输出幅度,你如要求的幅度大于该值,就要后接动态范围更大的放大级。

网友:
eezm高人你给仿真这个用双运放电路 LF412AGC的电路,谢谢你!

网友:
eezm高人你给仿真这个用双运放电路 LF412AGC的电路,谢谢你!  (原文件名:LF412AGC.jpg)

网友:
我是新手求eezm帮忙了,拜托!

楼主:
【14楼】 mldcq
积分:5
派别:
来自:
eezm高人你给仿真这个用双运放电路 LF412AGC的电路,谢谢你!

===============================================================================================================

见如下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761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ldcq&bbs_id=9999
166楼

网友:
请教eezm 大哥,603的2脚是接地的好,还是给予一定的高电平.(发现2脚在接地的时候输出有明显的失真)比较郁闷!

楼主:
【18楼】 FPGA1984
积分:13
派别:
来自:
请教eezm 大哥,603的2脚是接地的好,还是给予一定的高电平.(发现2脚在接地的时候输出有明显的失真)比较郁闷!

===========================================================================================================

仔细看AD603的技术资料。

网友:
eezm 你好
LF412  替换成 MAX4465 运放
电源电压 3伏
输出电压由200毫伏提高到2伏
原电路介绍如果需要在电路输出端得到较高幅值的信号,可以在运放 F1 的输出端增加 2 只电阻 R11 和 R12 ,见图 2 。调整电阻 R11 和 R12 的阻值,就能在 F1 的输出端得到不同幅值的输出信号。
还请帮助设计并仿真

网友:
MAX4465 运放替换LF412 (原文件名:图片1.jpg)

网友:
eezm 你好
输出电压由200毫伏提高到1伏
以前学理的
忘了
现在工作中又用了
我得重新学习
请帮忙
呵呵

网友:
eezm 你好
MAX4465运放测试参数
f = 1kHz, RL = 10kΩ,
VOUT = 2Vp-p
MAX4465运放电路输出到手持设备的LIN输入口
一般的LIN输入电压是1伏-2.5伏
是不是MAX4465运放输出阻抗高
选型不对

网友(2010-11-12):
楼主,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我用AD603搭建电路时,输出信号的频率跟输入信号的频率不一致啊,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的输入频率是40MHz,谢谢啊

网友(2011-01-12):
mark 。改天试试

网友(2011-05-18):
eezm大神,我用AD603做AGC电路,但是用的是单电源,和datasheet第二个级联图的单电源工作模式一样。但是在接入信号之后,4脚电压只有1点几伏(电阻分压后应该是电源的一半),整个电路无法放大信号。但是用双电源无偏置状态下,电路工作正常。请教一下怎么解决单电源工作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