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帮我看看I2C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楼主(2009-09-15):
void delay_nop(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count;
  for(count=0; count<i; count++)
    #asm("nop");
}
// SCL线为高电平SDA从高到低的跳变是I2C总线的开始信号
int I2C_start()
{
    SDA_DDR=1;          //Set SDA port is out
    SDA_PORT=1;         //Make sure SDA is high
    SCL_PORT=1;
    #asm("nop");
    #asm("nop");
    #asm("nop");
    if(!SCL_PIN)
        return 0;     //SCL locked low by device
    delay_nop(5);
    SDA_PORT=0;
    if(SDA_PIN)
        return 0;
    SCL_PORT=0;
    return 1;
}
//SCL线为高电平SDA从低到高的跳变是I2C总线的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_DDR=1;         //set SDA port is out
    SDA_PORT=0;
    SCL_PORT=1;
    delay_nop(5);
    SDA_PORT=1;
    delay_nop(5);
    SCL_PORT=0;

}

/***********************************************************************************
***     FUNCTION:I2C 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INPUT:send_data
***     OUTPUT:nop
***     RETURN:nop
************************************************************************************/
void I2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unsigned char i;
    SDA_DDR=1;                          //SDA port is out
    for(i = 0;i < 8;i++)
    {
        SCL_PORT=0;
        delay_nop(10);
        if(send_data&0x80)
            SDA_PORT=1;                  //最高位是否为1,为则SDA= 1
        else
            SDA_PORT=0;                  //否则 SDA=0
        delay_nop(5);
        SCL_PORT=1;
        delay_nop(5);
        send_data<<= 1;                 //数据左移一位,进入下一轮送数
    }
    //SCL_PORT=0;                 //
    //SDA_PORT=1;              //等待ack
    delay_nop(5);
}

/***********************************************************************************
**  FUNCTION:等待接收ACK 信号,完成一次操作
**  MODIFY DATE:
**  INPUT:nop
**  OUTPUT:nop
**  RETURN:nop
************************************************************************************/
void I2C_receive_ack()
{
    SCL_PORT=0;
    delay_nop(5);
    SDA_DDR=0;              //SDA line is input
    SDA_PORT=1;
    delay_nop(5);
    SCL_PORT=1;            //SDA line is pull up
    delay_nop(50);
    while(SDA_PIN);
    SDA_DDR=1;
    SCL_PORT=0;
    delay_nop(5);
}

/************************************************************************************
**  FUNCTION: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  MODIFY DATE:
**  INPUT:nop
**  OUTPUT:receive_data
**  RETURN:receive_data
*************************************************************************************/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a = 0;     //返回值
    unsigned char receive_bit = 0;      //每一个clk 接受到的数据
    SCL_PORT=0;
    delay_nop(5);
    SDA_PORT=1;
    SDA_DDR=0;          //SDA line is input
    for(i = 0;i < 8; i++)
    {
        SCL_PORT=1;
        delay_nop(5);
        receive_bit = SDA_PIN;
        delay_nop(5);
        receive_data = ((receive_data << 1) | receive_bit);//将数据依次存入receive_data
        SCL_PORT=0;
        delay_nop(5);
    }
    return receive_data;
}

/************************************************************************************
*** FUNCTION:接受数据后发送一个ACK 信号
*** MODIFY DATE:
*** INPUT:nop
*** OUTPUT:nop
*** RETURN:nop
************************************************************************************/
void I2C_send_ack()
{
    SCL_PORT=0;
    SDA_DDR=1;      //SDA line is out
    SDA_PORT=0;
    delay_nop(5);
    SCL_PORT=1;
    delay_nop(5);
    SCL_PORT=0;
}

/************************************************************************************
***  FUNCTION: 向I2C写一个小于256的数据
***  MODIFY DATE:
***  INPUT:address and data
***  OUTPUT:nop
***  RETURN:nop
************************************************************************************/
void I2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if(I2C_start());
    {
        I2C_send_byte(0xa0);    //slave address
        I2C_receive_ack();
        I2C_send_byte(address);
        I2C_receive_ack();
        I2C_send_byte(data);
        I2C_receive_ack();
        I2C_stop();
   // delay_nop(8000);
   //delay_ms(10);
   }
}

/************************************************************************************
***  FUNCTION: 向I2C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  MODIFY DATE:
***  INPUT:address and data
***  OUTPUT:nop
***  RETURN:nop
************************************************************************************/
unsigned char  I2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read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
    //启动 送地址
    if(I2C_start());
    {
    I2C_send_byte(0xa0);       //DEVICE DATA :1010_000_0_WRITE
    I2C_receive_ack();
    I2C_send_byte(read_address);
    I2C_receive_ack();
    //启动 改为读操作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1);     //DEVICE DATA:1010_000_0_READ
    I2C_receive_ack();

    //开始读取数据,先低后高,存入int 型
    read_data = I2C_receive_byte();
    //结束时没有ACK
    I2C_stop();
    return read_data;
  // delay_nop(8000);
  //  delay_ms(10);
  }
}

网友:
原则上,在程序初始化时将port赋为0,正常操作时,只改变DDR位,来仿真OC输出。
DDR=0(输入),口线被上拉为1;
DDR=1(输出),口线输出0,
这样才能满足i2c口线OC输出标准

经你的操作:
    SDA_DDR=1;          //Set SDA port is out
    SDA_PORT=1;         //Make sure SDA is high

SDA已经不是OC输出,当然i2c就不对了。

楼主:
我是用内部的上拉电阻

楼主:
我按照1楼所讲的改了还是不行,烦请那位高手帮我看看,老板在逼我了,谢谢!

网友:
是AVR单片机吗?是用IO仿真i2c吗?
若是,按1楼“在程序初始化时将port赋为0”,如何使用内部上拉?
必须在外部接4.7K上拉电阻。

网友:
你老板一定要求你用模拟吗?为何不用硬件twi?用硬件的比较简单,容易搞好

楼主:
硬件的IO已经用了,我要两个I2C,所以只能用IO口模拟

网友:
这是我用io模拟i2c master程序,肯定能用,是汇编写的。

;

楼主:
DDRB,SDIN                ; force SDA low
rcall        i2c_qp_delay                ; quarter period delay

DDRB 是设置方向的呀

网友:
LZ,你在这里问了不少的问题。如果你是靠AVR吃饭的,还是建议你买本我编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里面的例子有2个采用I/O口模拟I2C的,一个低层全部自己写的,一个使用CVAVR内部的I2C函数,还有使用I2C硬件接口的。

另外,不管使用I/O模拟还是硬件的I2C,至少在DATA线上外部加一个5k左右的上拉,可以减少软件设计上的好多麻烦,稳定性也好。这个电阻的成本不能省。

本书中其它部分的东西,也足够你好好琢磨一阵的。

抱歉我的不礼貌和不客气,不过良药苦口。

网友:
光是这个IIC总线的问题  他就发了好多重复帖子。 这么久了也不来结帖。

对于这种人  我只能说:  唉。。。。。。。。。。。。。。。。

不知道他为什么比较喜欢把帖子发到马老师专栏呢?

楼主:
论坛本来就是广开言论,看到11楼的就知道你是哪种最讨厌的,我仔细看了你发帖和回帖也不见得有多少有价值的.鄙视你!!!!!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我我提问不重复发帖子。问题解决了我会结帖的。

你应该遵守论坛的规定,同一个问题不要重复发帖,发帖子之前先搜索下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的帖子,说不定搜一搜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最后说一下你别动不动就鄙视人家。

网友:
你们不要争论这些,有气发到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