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迷你DVD电池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9-09-15):
我以前用的锂电池充满后都是4.2V的,但这个DVD的电池标称是3.7V的,充电器电源输出是3.6V的。请问电池能充满电吗?
每节锂电池充满电后应该是1.4V,一般放电到1.2V就停止放电。所以三节锂电充满电后应该是4.2V才对吧?

网友:
充电器的输出应该是4.2V的吧!你量一下就知道了。电池的电压充满后是4.2V。

网友:
LZ

电池座里面有升压电路,所以电池能充满。
充满1.4V的不是锂电池,是镍氢电池或镍镉电池。

楼主:
充电器电源上标的是3.6V 2.5A,我量了一下DC头的电压,空载时是3.9V,带负载时肯定就是3.6V了。
电源只有3.6V,那电池最高充电电压肯定不会超过3.6V。
3.6V能给锂电充满吗?

网友:
万用表测电池电压直至充满,一切都会明白

楼主:
电池用完到DVD自动关机,我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只有2.8V了,这样会不会造成过放电,而损坏电池呢?

网友:
锂电池放至2.8V截止是正常的 不会损坏。  楼主可以看一下锂电池相关知识:  http://www.hongyibattery.com/hydc/dczs.asp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终于搞明白了。

10、锂离子电池基本参数之“电压”:
   电池标称电压:3.7V/3.6V 。
   充电截止电压:4.2V/4.1V。
   手机关机电压:3.5V (一般而言)
   电池放电下限:2.75V/2.7V
   (说明:电压因电芯设计工艺不同而不同,新型容量较大电池多为3.7V)
11、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4.2V为例):
   4.20V----100%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12、锂离子电池基本参数之“电池容量”:根据锂离子国家标准GB/T18287 2000:以1C倍率充电达到4.2V(或4.1V,C是标称容量,安时或毫安时)、以0.2C的倍率放电至2.75V(2.7V),电流与时间之积为容量。试验5次只要一次达到标称为合格。相关地,根据氢电国家标准GB/T18288-2000:NI-HN电池容量是按0.4C充电、0.2C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