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570功耗有多大?

楼主(2009-09-15):
做了个EPM570的板子,芯片一会就热了。运行了一个简单分频程序作测试,时钟48M,没有其它输入输出,消耗电流在260MA,感觉不正常。
请问各位大虾:
1,正常电流消耗应该是多少?
2,第一设计电路,将所有的全局时钟引脚都接到外部有源晶振上,可以吗?

网友:
非常不正常,注意 PIN 输入输出避免逻辑打架。

网友:
quartusii 默认没用引脚是 “输出接地”,你改为 “输入三态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
我也怀疑这个原因,因为有报警提示说没有的引脚默认为输出接地。

因为是新手,每找到设置的地方,各位大虾给个提示吧?

网友:
setting--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unused pins

网友:
不用的管脚全部置为3态输入看看,这些片子发热也正常,单片机摸摸是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
MAXII的片子不会发烫,除了烧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问题确是默认没用引脚是 “输出接地”引起的。将实测的电流消耗报告给大家

没有编程新片:13MA
运行一个小程序:33MA.

网友(2010-03-02):
如何估算此芯片的功耗?最大工作电流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典型的又是多少?datasheet上面没找到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