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距离问题!

楼主(2009-09-15):
经过一周的不通信,到一周的丢数据,这周总算是数据传输也正常了。一测距离才20多米。这样太近了吧。我用9600速率,20的发射功率。使用17cm的粗铜丝做天线和买来的天线都一样是20几米的距离。使用别人提供的模块测试也是这样的距离。难道除了上面两项还有其他的对传输距离有影响吗?还是说初始化的时候寄存器的设置顺序也有影响啊?

楼主:
难道各位宣传模块传输距离的都是一做好就那么远。只有我这么髓,刚做出来就这么一点点距离?

网友(2009-12-04):
不知道你做的现在怎么样了?距离能到多少?

网友:
1km 没问题  更远距离暂时没场地测

网友:
20dbm,-110dbm,1.8m天线高度应该可以到1500米。楼主高频知识还差很多,高频里要阻抗匹配,铜丝当天线是绝对不行的。先恶补一下高频基础——阻抗匹配、数字调制、天线基础。

你先用频谱仪和信号发生器把模块指标做到数据手册上的再说,跑距离没用。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寄存器的设置的问题。我也是用的弹簧天线,用频谱仪测试信号很微弱。

网友(2013-11-21):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5-06-10):
现在多远了?求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过近距离不行,相反拉远些几米就行了,后来改了该布线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