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调试时无法暂停

楼主(2009-09-15):
不知道大家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用的时候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很少有在全速运行以后还可以暂停下来的。

但是程序我确定就是没有问题的,我是拿以前的另外品牌芯片的C程序改过来的。
而且,我烧录过芯片做过试产,并请测试员做过所有的功能测试了。
只是因为我没有用过NEC的,想问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78k0S吧?

网友:
你用的芯片信号?

网友(2009-10-29):
NEC的芯片一般要进行调试需要选择调试版本的芯片,也就是型号后面带D的

网友:
9234属于K0S系列,你说遇到的问题是你没有配置中断寄存器,因为9234之类的芯片是通过外部中断在仿真时产生断电,类似外部中断,具体请参阅MINICUBE2 的手册,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并在该中断向量表的FLASH位置写入0xff,还是那句话,请详细阅读minicube 2手册。

网友(2009-12-05):
我也遇到了。
是9234
后来干脆用软件仿真了,,完了再写,一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