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运放电路怎么调零?

楼主(2009-09-15):
这是一个交流电流测量电路,将0-5A的电流转成0-10V的电压,误差+-0.5%

但输入0时,输出为0.06-0.1V,超出了范围,各位大侠看看是哪的问题,能否加个调0的电位器进去,怎么加?

网友:
关注,我的电路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貌似通过高精度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直还没尝试。

网友:
想高精度却用124?

楼主:
问题已解决,问题来自运放。不同品牌的LM324品质有所不同。

网友(2010-02-03):
MAX400,带调零电路的,加个可变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