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500mA的恒流源,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楼主(2009-09-15):
MAX6126_25输出电压为2.5V,R为精密电阻5欧姆,这样实现2.5/5=500mA.不知道对不对,另外NPN集电极电流大于500mA
的三极管有哪些?谢谢大家

网友:
max的东西好贵,不喜欢用,呵呵

网友:
这种东西主要看需求,主要是精度要求,温漂,压降,瞬态响应等等,使用超过要求的过高精度显然会大大增加成本,很多LDO都可以拿来作普通精度的恒流源,成本也低。

楼主:
我要的精度比较高,用来测一个小电阻的阻值

网友:
哦,直接7805接成恒流源就可以了,精度还是蛮高的

网友:
317或者其替换的LDO也OK

网友:
采样电阻过大,留神烫手
NPN最高精度只能到1%,完全埋没那点钱

网友:
楼主不会用的这张图?

用这种图要非常小心,因为设计者可能连烙铁都没见过。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A:
楼主不会用的这张图?

用这种图要非常小心,因为设计者可能连烙铁都没见过。

网友:
测电阻需要这么大电流吗?微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