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电压基准套件之预定统计贴 (已经截止)

楼主(2009-09-15):
LTZ1000套件经过我自己的测试,和首期试用网友的测试(由于首批网友为试用性质,所以价格比较优惠,大家不要误会),性能达到了预期的指标,短期稳定性较好,长期稳定性有待以后的测试。测试和介绍可见基准源分论坛的帖子,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出几个介绍LTZ1000工作原理和该套件设计的详细介绍帖子。

今天晚上,所有的套件可以测试标定完毕,因为不知道坛里到底有多少网友需要该套件,特开此贴,统计一下有多少人需要,我根据统计的结果将套件发给阿莫,以免到时套件卖不掉来回邮寄麻烦。

去掉保温罩后:

该套件基本样子如上图所示,部分元件因为配置不同而更换不同档次。其中LTZ1000和LT1013均为拆机旧货,所有塑封电阻为拆机旧货(塑封电阻为VISHAY S102、VISHAY VSRJ、AE XT混用),其它元件是全新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共12套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共9套

套件C: LTZ1000CH+LT1013塑    价格220元     共7套

套件D: 未插LTZ1000的半成品,LT1013为塑封   价格:140元     共5套

请需要的网友报一下,需要那种套件?多少数量?

网友: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网友: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网友:
如果套件有多的话,我就订两套套件A,或者套件A+套件B也可以。谢谢!

-----4楼已经订了一套,不再统计,阿莫注。

网友:
好的,A型,我也玩玩高精度基准源。

网友:
论坛网友的购买力真高,一转眼A型就快消耗完了……
我AD588够用了,继续等…… :)

网友:
呵呵~要高端的?等我的可调高精度参考电压源吧

不过目前难度和风险都较高,路还长呢
要是能搞出来的话,造价不少于数千RMB,哈哈

楼主:
jj3055 不用统计了,全部尽快寄过来吧。

我要一套最贵的,哈哈。。。

*******************************************

最贵的要定做,最近市场上冒出了AE金封,如果塑封电阻全部改成AE金封的话那就够豪华的了。。。。

网友:
我也要套件A。。。还有吧

好像没有套件A了,我晕~~

要套件B...

网友:
AE金封 好东东啊~能买到??

网友:
我统计过了,上面一共定10套A,所以应该还有我一套

网友:
晕,好像刚好到我没有了,那就B

网友:
慢了?
一志愿:套件A
二志愿:套件B
不管是啥,反正要一套

网友:
套件A,定一套,
没有的话定套件B,
B都还没有就套件C

网友:
汗一下1楼,【1楼】 diannaoza 天比,怎么每次都能抢到第一

网友:
第一志愿a,第二志愿b

网友:
总算开始统计了,我也来第一志愿A,第二志愿B,第三志愿C

网友:
JJ的基准终于发行了,漂亮,祝贺一下!
AE的金封电阻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呢,等是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
【9楼】 armok 阿莫
我要一套最贵的,哈哈。。。
-----------------------------
然后学jj3055的做法,装在你的双立人锅里?哈哈……

网友:
不用统计了,肯定必须抢才能抢到,不用担心卖不完。

网友:
套件D要一套! :))

网友:
来一套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共9套

网友:
弱弱地问句,LTZ1000下面纳粹符号那里的2根线怎么好像绿油有缺陷铜箔氧化了的样子?有点黑黑的。

网友:
我订一套

网友:
【31楼】 zgx8,厉害啊。

楼主:
弱弱地问句,LTZ1000下面纳粹符号那里的2根线怎么好像绿油有缺陷铜箔氧化了的样子?有点黑黑的。

*****************************************************************
有个别PCB确实有缺陷,铜箔上有微量氧化变黑,但这是极少数的,这个原因可能是我要求厂家加厚铜箔导致的,厂家答应电镀加厚,电镀过程中可能因为工艺上不注意导致这个问题,(但我到货后我摸了一下发现铜箔并不是特别厚,可能被奸商耍了).

但这种缺陷不会影响电路功能,个别绿油表面磨损的我拿来自己用了.

看样子这些套件不用统计了,我全部寄给阿莫吧,如果到时确实有部分网友购买不到,我可以在有空的时候争取再做一些,关键的元件我还是备了一点.(最近工作忙了,制作可能要花较长时间)

至于质量问题,大家不用担心,我到时提供我的联系方式,任何质量问题直接联系我,肯定可以圆满解决,并且提供一年后的校准对比服务(跟我的土基准和LYMEX的基准对比,邮费对半出),如果电压漂移较大的(超过3PPM),感觉不满意的,可以无条件退货;如果购买后7天内对细节不满意,也可以无条件退货,邮费买方负.**********所有售后服务请直接联系我解决,不用麻烦阿莫!

详细的介绍近期我会专门开帖子的.

发行这个套件的目的是对电压基准的入门,通过广大网友的试用总结经验,一年后汇总该基准可能存在的问题,具体的不稳定情况.有可能的话一年后再推出改进版.如果一年后该基准表现良好,那就不改进了........再制作一批PCB.

目前的各项测试表明,该基准的短期稳定性是不错的.我设想是否再制作一批空白PCB,8元/片,需要的网友跟下贴:

网友:
没钱,你们玩~~

网友:
粘贴错了,是一套,呵呵

网友:
定一套,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

网友:
jj3055,我们定的能直接给你打钱发给我们吗?

楼主:
我还是给阿莫邮购部统一购买吧,放心吧,会有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考虑再做一批的。

网友:
到时邮购部又要抢疯了,有点雕刻机刚开始预定的那时候的气氛啊!

网友:
我要1套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网友:
如果还有A的话,我也定一套

网友:
看来没有套件A了,那就要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订1套

楼主:
套件B和A性能上是完全一样的,LT1013CN8和LT1013CJ8,都是C级的,只是陶封,可靠性高点,电性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选择陶封的.而且电路对运放要求也不高的.

另外,陶封的我买了20个,用了19个(1个性能有问题被筛选淘汰),个别样子不太好的也用上了,这东西比较贵,舍不得扔,塑封的我买了50个,挑出了20个好的用上了,到时大家拿到会发现塑封比陶封"新"很多.塑封跟新的一样,陶封邋遢了很多~~~~~

昨天又重新标定核对了一次,今天包装好,明天就可以发给阿莫了.

昨天做最后电压核定时,一块板子因为电源接反烧掉,可惜啊,辛亏烧掉是250元的B版本,不是270元的!!!大家拿到后最好接上二极管保护一下

网友: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订1套

网友:
我要一套最贵的

网友:
该死。来晚了,只剩C了?有B的话就来一个,没有接着等楼主做A套件

网友:
套件A 或 B

网友:
看了下,还没上架啊?

楼主:
这两天又重新测试核对了一遍,迟了,刚刚包装好,今天下午发给阿莫.

网友:
那这贴的排名怎么保证呢,还是从明天开始等着抢?

网友:
靠,我定一条A版本

网友:
统计一下,以下为有意向订购的网友
【1楼】 diannaoza 天比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2楼】 gogowatch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楼】 rube 永丰庵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4楼】 yr01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5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6楼】 yr01        如果套件有多的话,我就订两套套件A,或者套件A+套件B也可以。谢谢!
【7楼】 zhou_198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8楼】 Friendz                好的,A型,我也玩玩高精度基准源。
【9楼】 armok 阿莫        我要一套最贵的,哈哈。。
kaif_w也要一套最贵的。
【11楼】 luweixuan 海漂一族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15楼】 xiejun 伪程序        我也要套件A。。。还有吧,好像没有套件A了,我晕~~ 要套件B...
【16楼】 zydk1447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18楼】 zydk1447        我统计过了,上面一共定10套A,所以应该还有我一套 晕,好像刚好到我没有了,那就B
【20楼】 csclz                慢了?一志愿:套件A二志愿:套件B 不管是啥,反正要一套
【22楼】 roasn 冰封的心        套件A,定一套,没有的话定套件B, B都还没有就套件C
【24楼】 locku                第一志愿a,第二志愿b
【25楼】 infobull                总算开始统计了,我也来第一志愿A,第二志愿B,第三志愿C
【30楼】 autopccopy         套件D要一套! :))
【31楼】 zgx8                来一套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共9套
【33楼】 zjinkui        我订一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7楼】 suike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41楼】 nyyangxin        定一套,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5楼】 resethdd        我要1套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6楼】 001friend        如果还有A的话,我也定一套
【47楼】 ssllll                看来没有套件A了,那就要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订1套
【49楼】 xiazhengwu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订1套
【50楼】 RENMA                我要一套最贵的
【52楼】 tidsp                该死。来晚了,只剩C了?有B的话就来一个,没有接着等楼主做A套件
【53楼】 aleyn 煮茶村长                套件A 或 B
【57楼】 xukaiming                靠,我定一条A版本

网友:
以下为有效订购的网友: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共12套
【1楼】 diannaoza 天比          1套
【2楼】 gogowatch                 1套
【3楼】 rube 永丰庵                1套
【4楼】 yr01                         1套
【5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1套
【6楼】 yr01                        2套件
【7楼】 zhou_1989                 1套
【8楼】 Friendz                        1套
【9楼】 armok 阿莫                1套
        kaif_w                        1套
【11楼】 luweixuan 海漂一族        1套

以上12套A已定完,下面为确认要套件B的排名,只要套件A的未计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共9套
【15楼】 xiejun 伪程序                1套
【18楼】 zydk1447                1套
【20楼】 csclz                        1套
【22楼】 roasn 冰封的心                1套
【24楼】 locku                        1套
【25楼】 infobull                1套
【31楼】 zgx8                        1套
【47楼】 ssllll                        1套
【49楼】 xiazhengwu                1套
以上9套B已定完,下面为确认要套件C或D的排名,只要套件A或B的未计
套件C: LTZ1000CH+LT1013塑    价格220元     共7套
【30楼】 autopccopy         套件D        1套

网友:
以下为错误楼层发表错误意向导致出错的网友: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3楼】 zjinkui        我订一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7楼】 suike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41楼】 nyyangxin        定一套,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5楼】 resethdd        我要1套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6楼】 001friend        如果还有A的话,我也定一套
【50楼】 RENMA                我要一套最贵的
【52楼】 tidsp                该死。来晚了,只剩C了?有B的话就来一个,没有接着等楼主做A套件
【53楼】 aleyn 煮茶村长                套件A 或 B
【57楼】 xukaiming        靠,我定一条A版本

网友:
以下为现有资源: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共12套  已订完
套件B: LTZ1000ACH+LT1013塑   价格250元     共9套   已订完
套件C: LTZ1000CH+LT1013塑    价格220元     共7套   未订还有7套
套件D: 未插LTZ1000的半成品,LT1013为塑封   价格:140元     共5套   已订1套还有4套

网友:
【59楼】 csclz 你好!你列的有效订购的网友里有我3套,要的网友很多我这次只要一套套件A好了,把另外的给其它网友。谢谢!

网友:
下一批做的我再订购一套

网友:
好的,顺延为以下网友获得,其实我也很想要套件A: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网友:
呵呵 偶终于赶上这波了 再顶起
一天看两回库存 就等上架下单了

网友:
晕,刚刚忘了定了。
现在只有C了,将就啦。
一套!谢谢。

楼主:
套件A重新制作一批很困难,因为陶封LT1013很难寻找,就算找到品质也很难保证。套件B,可以考虑再做一批,但要过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公事私事很多,抽不出时间

套件C选用LTZ1000CH,大家对LTZ1000CH不要心寸偏见,大名鼎鼎的迪特朗4910基准,迪特朗1281八位半万用表,爱德万8位半万用表全都产用LTZ1000CH的。

PCB我会再制作一批。可能一星期后会到,定了100片。因为要求厂家铜箔加厚,为70微米,所以价格稍高,可能要8元一片。

网友:
听jj3055这么一说我就来一套套件C。

网友:
【64楼】 csclz
积分:601
派别:
来自:
好的,顺延为以下网友获得,其实我也很想要套件A: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

哈哈,排到A啦 :)
在哪里下单啊?刚刚看了阿莫的邮购部还没有上架啊?

网友:
谢谢 csclz  。
我订D的,没错。 :)

网友:
【49楼】 xiazhengwu 1套

哈哈 我订到了!?

网友:
60楼 csclz
以下为错误楼层发表错误意向导致出错的网友: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3楼】 zjinkui 我订一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7楼】 suike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41楼】 nyyangxin 定一套,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5楼】 resethdd 我要1套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6楼】 001friend 如果还有A的话,我也定一套
【50楼】 RENMA 我要一套最贵的
【52楼】 tidsp 该死。来晚了,只剩C了?有B的话就来一个,没有接着等楼主做A套件
【53楼】 aleyn 煮茶村长 套件A 或 B
【57楼】 xukaiming 靠,我定一条A版本

不明白了,我订一套怎么意向错了,能订A就订A,能订上B就B,这东西是讲缘分,不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以下为错误楼层发表错误意向导致出错的网友:
【13楼】 ecat 电子猫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3楼】 zjinkui 我订一套
【34楼】 l899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37楼】 suike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41楼】 nyyangxin 定一套,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5楼】 resethdd 我要1套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46楼】 001friend 如果还有A的话,我也定一套
【50楼】 RENMA 我要一套最贵的
【52楼】 tidsp 该死。来晚了,只剩C了?有B的话就来一个,没有接着等楼主做A套件
【53楼】 aleyn 煮茶村长 套件A 或 B
【57楼】 xukaiming 靠,我定一条A版本

什么叫错误楼层发表错误意向导致出错的网友?? 实在是想不明白,楼主给个说法吧

网友:
盯紧邮购网页,抢到才是王道

网友:
套件C: LTZ1000CH+LT1013塑,订1套

网友:
【73楼】 zjinkui
【74楼】 RENMA
对不起啊,我的原意是玩笑用语,请别误解,呵呵,我也只是顺手整理一下,非官方

网友:
可能太过于关注这个套件,所以昨天老在翻这个贴,时间够就多回了几个贴,别误解啊

网友:
整不明白,如果 yr01让出两套A,应该顺延到我16楼才对,怎么变成34楼1899了呢?

楼主:
我本来以为这些套件足够了,所以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情况,大家放心吧,,如果数量不够买不到的话,我再组织零件做一批!

网友:
看来是没有喊标准语,33楼的预定就没有被算入,遗憾!!!!!

网友:
套件A: LTZ1000ACH+LT1013陶   价格270元     订1套
已下单

网友:
套件D: 未插LTZ1000的半成品,LT1013为塑封   价格:140元     共5套

还有的话这个要一套!

网友:
还有的话这个要一套!

套件D: 未插LTZ1000的半成品,LT1013为塑封   价格:140元     共5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