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2的LED点阵屏用TB62726驱动,5V供电可以不加限流电阻吗?有图

楼主(2009-09-15):
看了TB62726的资料,说是芯片消耗电压不能超过1V,我现在必须用5V供电,怕芯片受不了,但是又不想加限流电阻
另外MOS管用AO4409,资料说是15A、7.5毫欧的,感觉驱动这么多模块有些勉强,坛子里有做过点阵屏的大侠帮忙看下,给点意见。

电阻值是我随便加上去的,电流还待定,动态扫描时是点阵1/8在工作,MOS管1/8在工作,TB62726是一直工作的,如果整屏都点亮,就是1.68W的功耗,芯片应该受不了,不过改到20毫安电流,那就只有不到1W的功率消耗了,不过功耗还是有点大 。

现在是改到3.3V供电,P-MOS管驱动就有问题,要有负压驱动才能有很低的内阻,3.3v驱动很冒险的,最大峰值电流有10A以上呢,一个SO8的小芯片真怕烧掉啊

网友:
不知道TB62726的输入电流有多大,像台湾点晶的能做到90ma。红色点阵不加电阻有点危险!

网友:
这个芯片是恒流型驱动器,确实不需要串电阻。

挂在R-EXT上的电阻好像是490欧(怎么有这样的规格?),计算出每段电流值为 1.15/490×14.9 ≒ 0.035(A)=35(mA)。

如果16位全亮,芯片承受的功率 P=3V×0.035A×16=1.68(W)。因为是只有1/8占空比点灯,所以平均功耗其实并不大。不过要注意如果扫描停下来,某一组全点灯的话,芯片恐怕是要发烫的。

网友:
试试HT1632C,HT1632C可以驱动16*24个点阵,无需外部MOS管,电路极其简单,SPI接口,16级亮度控制,无需CPU扫描。160*32算下来只需要14片HT1632C就可以了,成本也比现在的方案低,节省CPU时间
这是我之前驱动的例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8911

楼主:
【2楼】 holycat 仙猫

  这个芯片是恒流型驱动器,确实不需要串电阻。

挂在R-EXT上的电阻好像是490欧(怎么有这样的规格?),计算出每段电流值为 1.15/490×14.9 ≒ 0.035(A)=35(mA)。

如果16位全亮,芯片承受的功率 P=3V×0.035A×16=1.68(W)。因为是只有1/8占空比点灯,所以平均功耗其实并不大。不过要注意如果扫描停下来,某一组全点灯的话,芯片恐怕是要发烫的。
---------------------------------
电阻值是我随便加上去的,电流还待定,动态扫描时是点阵1/8在工作,MOS管1/8在工作,TB62726是一直工作的,如果整屏都点亮,那就是你计算的1.68W的功耗,芯片应该受不了,不过改到20毫安电流,那就只有不到1W的功率消耗了,不过功耗还是有点大

楼主:
【3楼】 little Monkey

试试HT1632C,HT1632C可以驱动16*24个点阵,无需外部MOS管,电路极其简单,SPI接口,16级亮度控制,无需CPU扫描。160*32算下来只需要14片HT1632C就可以了,成本也比现在的方案低,节省CPU时间
这是我之前驱动的例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8911
--------------------------
你说的这个办法不错,不过我用的是1.9mm的点阵,外形是20mm×20mm的,用HT1632C板子面积不够啊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屏是用在上面地方,上个星期一个朋友也打算做一个10个字的屏,他们用在电视上显示频道的,采用0603的LED,用HT1632C驱动,四层板。
按你点阵的尺寸,就算用上面的方案估计也是密密麻麻的,可以考虑使用单个的LED,厚度可以做得更薄。HT1632C工作电压2.4V~5V,3.3V下不会有LZ位提到的问题

楼主:
【6楼】 little Monkey
不知道你这个屏是用在上面地方,上个星期一个朋友也打算做一个10个字的屏,他们用在电视上显示频道的,采用0603的LED,用HT1632C驱动,四层板。
按你点阵的尺寸,就算用上面的方案估计也是密密麻麻的,可以考虑使用单个的LED,厚度可以做得更薄。HT1632C工作电压2.4V~5V,3.3V下不会有LZ位提到的问题
---------------------------------------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我这个是工业用的,量不大,必须用点阵模块,是20个字的屏,共20×16×16 = 5120个贴片发光二极管焊接太耗时间了

网友(2010-08-05):
不是吧  那么多led    手工焊接的话就崩溃了

网友(2010-10-12):
mark  数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