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编程器烧写AVR的bootloader不能用,怎么回事?请马老师帮着看看,多谢!

楼主(2009-09-15):
我一个用双龙ISP方式可以正常使用的bootloader程序,今天用通用的编程器烧写进去就不能运行,我读出来的数据是从Flash的0x00开始的,我的芯片是atmega128,熔丝设置的是从0xFC(字算法,如果字节算的话就是0x1F800)。我也试过在编程器设置把程序写到0x1F800的位置,也是不能运行。请马老师帮着看看,先谢了!

网友:
我又不知道你使用什么“通用的编程器”,既然双龙的可以,为什么不用双龙的?

或根据以及参考双龙的设置,看你的“通用的编程器”应该如何设置。既然自己都能编写BOOTLOAD了,那么就应该了解它的基本原理。除非就是简单的拷贝别人的代码。

楼主:
前几天出差了,没见到马老师的回复。
其实以前的熔丝配置和烧写方法都没有错误,后来又多试了几次都是可以的。
我当时把问题定位在了写入的Flash位置不对上,尝试把Flash写到0xFC00的位置。
双龙的ISP太慢了,自己实验的时候烧写几次还是可以的,当烧写几千片的时候就太耗费时间了。通用编程器还有另一个好处,不用把芯片焊接到电路板上,直接放到转接座上烧写就行了。
多谢马老师的回复,谢谢!